添加USBBlaster不成功,求助?

楼主(2009-12-11):
驱动装好了,设备管理器里面也出现了USBBlaster,可是添加下载器准备下载的时候就出现下面这个情况,什么回事呢?

网友:
current selected hardware 选择 USBlaster

楼主:
to1楼,我是穷学生和谐不起啊。
to2楼,current selected hardware里面就只是NOHardware,没有别的选项了。

网友:
检查jtagserver.exe启动是否正常,命令行用jtagconfig命令查查,
同时重新插入USB-Blaster,用同样的命令就可以看是否检测到目标板,不用开quartus_pgm。

一般来讲,不会是破解的问题,因为即使没有license,还是能用quartus_pgm的。

同时,如果显示No hardware,那就试试重新插入USB-Blaster吧,可以看看Windows器件列表里面出现USB-Blaster没……
也许是USB接口不良之类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我再试试!弱弱地问一句,必须要连接好USBBLASTER和目标板才能添加器件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类似zonealarm的防火墙软件?如果有,把internet访问开启,不然就找不到服务,当然就找不到USB Blaster了。

楼主:
回LS,没有安装这类软件啊,QT2的主界面还显示可以连接互联网的。今天还是弄不好,有点怀疑是硬件问题了。
回4楼,用命令提示符查看,确实显示error,麻烦啊。

网友:
重装Qt2试试,同楼主相同现象重装解决。

楼主(2010-01-16):
回复 网友A:
谢谢LS,重装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