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锻式液晶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9-12-11):
哪个晶振是什么封装的,好象ARMOK这里没有买的啊。还有电阻电容阻值各是多少?

网友:
你问的是430这款吗?晶振的封装是M306,是32K的常用表贴封装。电阻就是10K和200欧两种,200欧的接LED,其他都是10K。电解电容都是106,其他电容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