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23 升级失败,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2009-12-11):
版主你好,想请教:我的Fluke 123 升级失败了,应该如何挽救?这个表原本是VER1.02的,在升级1.08的时候失败了!显示“写入数据丢失或错误”,这个表ADC是TDA8792的,现在开机LCD无显示,但有很小的“吡”声(蜂鸣音),请问应该如何处理,可否自行解决?
  盼复,非常感谢!

楼主:
已解决,偶然在国外论坛看到说灌软体要用到20V电源,我的Fluke的电源是15V,立马用稳压调到20V,然后用自制的USB连线,再强行用升级工具再升级,居然成功了,显示软体版本是1.08!哈哈!
  不过Fluke真不厚道,原配电源就是15V,放出的升级软体却要20V供电,希望是我人品问题吧!否则我想冤死的Fluke123就多了!

网友(2010-01-27):
老师,高手啊,实在是佩服,你说我的黑屏,是不是机器内的程序没了,我又不会升级什么的,现在束手无策了

网友:
能不能像你学习学习,要愿意的话,请发短信,13794540024

楼主:
如果你的开机有“bi”的声音,证明最小系统启动成功,可以考虑刷Flash,否则就是硬体问题,如你所述当然也有可能是LCD显示电路之类的问题,可以测测LCD的几个驱动信号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至少有如下三个个66Hz,625Hz和2MHz左右的驱动信号!

楼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问过你的屏会否卖?你应该有我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