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D1080怎么打磨?

楼主(2009-12-11):
本人去年入了个惠威D1080MKII,现在想打磨一下。

论坛高手云集?特此求教

网友:
我也有一对。满不错的。

网友:
请教陈进  打磨界的教父

楼主:
原电路使用的器件

楼主:
网购了下面的器件,打算换掉看看效果。

网友:
所有元件全换

网友:
5L,6L高

LZ:直接买新的吧

:)

网友:
漫步者r1000tc能打磨不?

楼主:
4楼所贴的元件清单的期间换上了。

其中 输入级原2.2uF/25v的电解电容 换成了 1.0uF/250v的ERO薄膜电容;
4700uF/25V的滤波电容换成了 思碧3900uF/60V的电容;
其他等值替换;

感觉高音清晰多了,但中音,低音部分被削弱了点。声音变的稍微柔和了点。

一下在还不习惯,感觉没有之前的均衡。换了新电容,是否也有煲机过程?

请大侠指点。

楼主:
低音差好多啊,本来《幽灵公主》刚刚开始时有 2声很沉的鼓声 都直接没了

网友:
惠威的东西,说实话,打磨的余地不大,因为厂家已经做了很好的调试了,什么样价位就是什么样的用料,就是什么样的音质。

其实变压器的作用最大,功率充足的情况下,小音量听音乐最舒服了,细节都比较好。

D1080网络上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呵呵,以后也搞个惠威的箱子。

网友(2010-02-08):
把电位器和运放换换吧!

网友:
我是把多数电容换成WIMA的,(更好的没有)电源加个25V10000UF的电解普通品

声音确定变好了些,感觉还有很多不足

楼主:
我把所有104电容换成了 松下的千层糕电容。
把低音的两个3900换成了2个日本化工的4700.

现在的音质还可以了,阿莫说的对。这音箱的喇叭天生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