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冒烟了,居然还可以使用。

楼主(2009-12-11):
在前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在书房焊在做的Switch控制板,焊好后拔掉烙铁到阳台清洗电路板,大概10分钟后回来书房,居然有很浓的焦味道,习惯性的嗅了嗅烙铁,没有啊,而且是断了电的,房间没有别的设备在用电,想着可能是出去前可能烫着什么的味道吧,就不理了,拿板子放到窗口准备拍张照片,一伸头,居然看到我那台式机主机的电源处正在冒烟,电脑没有开的,仅仅是插了电源,吓的我赶紧拔下电源,想着台式机要买过了。
那电脑主机是290元买的旧机,epson的,用了刚刚一年,没出过任何问题。
过了几天我想还是看看什么地方冒烟吧,将电脑全拆了,电源也打开了,没有发现冒烟的地方,清扫干净,还是看不出,重新装好,试着通电,没有问题,一切正常,到现在用了一个多星期了,只是现在吸取教训,不用的时候拔下电源。
烟肯定是电源处出来的,只是到现在都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而且不影响使用。

网友:
你看看电源线里面一个正方形插头(里面四根线,在CPU边上)有没有问题,我同事电脑其中一个脚已经烧糊了,拔下来仔细看才发现的,但电脑还能用,就是容易死机重启,更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电解电容受不鸟放屁了

网友:
蟑螂爆炸了?烧烤了?

网友:
曾经有个同学的电脑,经常无缘无故跳漏电开关,且传出腐臭味,最后坚持不住换了一个电源,坏的给我修。
拆开你猜什么东西?壁虎,趴在PCB底下变压器初次级引脚间,电死了,腐烂发臭,超恶心……

楼主:
主板我看过,没有任何问题,ausu的主板,没有烧痕迹,而且是在没开机时冒烟的,这是这4针插头好象是没电的。
电容放屁的味道不是这样的,那电源我拆开看感觉用料做工还是很好的。
里面只有一些灰尘,也不是太多,没有小朋友在里面。
整个电源我都拆开了,三块线路板、一个大电感、电源插座等,装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也仔细闻过每个元件,没有焦味,可能是因为放了5天,味道都消失了。
在那天冒烟时,我拔掉电源线后至少一分钟还在冒烟的,只是越来越淡,当时我就怀疑是辅佐变压器烧了,但拆开后表面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赶快换电源吧,小心烧了主板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PCB板子底下,可能有小强

楼主:
这种电源买不到的,只能等完全不能用了,再买一台电脑回来,也很便宜的。
PCB我都拆出来清扫过灰尘了,没有小强的,
目前我家里还没发现有小强的踪影。

网友:
N年前,一台P2主板的电脑,晚上黑灯瞎火修理的时候,把内存条都插反了,一边在卡槽里,一边翘起来,开机后滴滴叫个不停,赶紧关机,一摸内存条,火烫!表面贴的不干胶贴都起皱了,冷却之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插正了,开机,嘿嘿,就这么着,这跟SDRAM,至今还在工作呢。时间起码有4,5年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N年前,一台P2主板的电脑,晚上黑灯瞎火修理的时候,把内存条都插反了,一边在卡槽里,一边翘起来,开机后滴滴叫个不停,赶紧关机,一摸内存条,火烫!表面贴的不干胶贴都起皱了,冷却之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插正了,开机,嘿嘿,就这么着,这跟SDRAM,至今还在工作呢。时间起码有4,5年了吧。

我有次一次把ddr内存插反了(帮人修机子,这东西很难插反的),数千次从没插反过,那是第一次,居然差不多插进去了,其实也不能怪我,电脑在桌子下。

然后剧烈崩了。

拿出主机,拆开,找一坏主板,随便找一稳压管,焊上 ,ok。

网友:
【4楼】 gzhuli 咕唧霖
曾经有个同学的电脑,经常无缘无故跳漏电开关,且传出腐臭味,最后坚持不住换了一个电源,坏的给我修。
拆开你猜什么东西?壁虎,趴在PCB底下变压器初次级引脚间,电死了,腐烂发臭,超恶心……

你这也真够有意思的,当时要是拍下照片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N年前,一台P2主板的电脑,晚上黑灯瞎火修理的时候,把内存条都插反了,一边在卡槽里,一边翘起来,开机后滴滴叫个不停,赶紧关机,一摸内存条,火烫!表面贴的不干胶贴都起皱了,冷却之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插正了,开机,嘿嘿,就这么着,这跟SDRAM,至今还在工作呢。时间起码有4,5年了吧。
我有次一次把ddr内存插反了(帮人修机子,这东西很难插反的),数千次从没插反过,那是第一次,居然差不多插进去了,其实也不能怪我,电脑在桌子下。
然后剧烈崩了。
拿出主机,拆开,找一坏主板,随便找一稳压管,焊上 ,ok。

我也有一次内存插反的经历,两条内存都插反了,主板插槽烧变形了,没条内存烧掉四个金手指,幸好主板有四个插槽换到另外的上面,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