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从串口读取数据,显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程序是按照example里面的修改的,很简单,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配置完串口后,因为串口读回来的数据是十六进制字符串,用函数Hexadecimal string to number 转换完成后,
经过运算转换成实际的电压值,并用波形显示,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回来的数据如下:

这些值换算成实际的电压值是正确的,

LV程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13433.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DAQ.rar)

帮忙看一下错在哪里?

网友:
打开串口以后,你马上判断串口里面有多少字节,这里面也许就一个字节或2个字节,读回来当然不对,
修改建议
1,将串口初始化放置到循环外面,没有必要,读一次数据打开一次串口
2,等待10个ms或更多时间然后再判断串口缓冲区内的数据长度,然后读取.

3,LV的问题有专门的论坛,万能的坛不过是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