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从串口读取数据,显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程序是按照example里面的修改的,很简单,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程序是按照example里面的修改的,很简单,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配置完串口后,因为串口读回来的数据是十六进制字符串,用函数Hexadecimal string to number 转换完成后,
经过运算转换成实际的电压值,并用波形显示,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回来的数据如下:

这些值换算成实际的电压值是正确的,

LV程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13434.rar(文件大小:12K) (原文件名:DAQ.rar)
帮忙看一下错在哪里?

网友:
程序到底是哪出现问题了?

网友:
Labview连接串口我在行,呵呵。这个我可以帮你。

你的是8.6的?初步看上面的图片,你的问题应该是读到值但是显示不出16进制?ASCII转16进制不是那么转的。呵呵。晚上回去发给你一

个程序。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怎样把串口的数据在LabVIEW上显示,能给我发一个程序吗?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163.com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网友:
232初始化做一次就可以了,放在while loop裡面,執行效率變很差。

网友(2011-03-21):
回复 楼主:

我想知道怎样把串口的数据在LabVIEW上显示,能给我发一个程序吗?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n@126.com
非常感谢!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网友(2012-02-22):
回复 网友B:
--------------------------------------------------------------------能把串口数据库解包处理然后显示贴上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