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接收灵敏度

楼主(2009-12-12):
我们的模块通信可以了,发射功率有两个也可以,但是距离还不是很远,估计是接收灵敏度的问题,我是菜鸟,想问一下各位高手如何提高4432的通信距离,如何提高4432的灵敏度?

网友:
灵敏度没有设备不好测啊  有射频矢量源就好

网友:
灵敏度-121dbm@1.2kbps:

发射功率:+19.16dbm:

模组图片:

网友(2010-07-14):
2楼,啥都没接就能测出灵敏度

网友(2011-09-04):
啥都没接就能测出灵敏度

网友:
2楼的那个图片确实有造假的嫌疑啊,哈哈

网友:
-121dB确实有疑问,我不开发射机,动态看接收机的RSSI数据对应-100左右,这样自然环境下的噪声都比信号大20dB,没法解调,估计是屏蔽室或是直接衰减器连接发收双方的,不符合实际使用特性,我认为空间中-90dB是实用的灵敏度

网友:
灵敏度-121dbm@1.2kbps:

这个是怎么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表示严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