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6写个计算器,生成的exe,为啥没装bcb 的电脑打不开呢?

楼主(2009-12-12):
是不是还要安装其他东西呢?

网友:
VCL的RUNTIME库

在没有Borland C++ Builder 6.0环境的机器运行,需要配置:
1、Project/Option/Packages/Run with runtime packages 的勾去掉
2、Project/Option/Linker/Uses dynamic RTL 的勾去掉
3、Project-Options中,把Packages页中的“Build with runtime packages”的勾去掉

楼主:
之所以选择学习bcb,一是做界面容易,学c++和c很接近;
上手应该很快的;

楼主:
请问:我做成的exe文件,直接用还不行啊?怎么还有这个限制啊?

网友:
1楼正解

楼主:
谢谢,高手,我再试试;纯新手谢过各位^_^

网友:
需要带库运行!

楼主(2010-01-13):
嗯,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