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处理器USART2接收中断读RXNE总是为0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9-12-12):
STM32F103处理器USART2接收中断读RXNE总是为0,原因不明,请教各位大侠:

开发环境: IAR5.4 +IAR J-Link, DX STM32开发板子;使用STM32官方的3.0版本库
移植OS:  RT-Thread OS 0.3

故障现象: 1.USART2设置接收中断模式,能够相应中断,能够进入中断程序;发送是设置为轮询模式。
           2. 进入中断程序以后,执行以下语句,不能正确读取RXNE状态,返回结果是“RESET”。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读取USART2的中断标志位。正确情况应该返回1.
           3. 将以上判断语句去除,直接读取USART2的接收寄存器,可以得到正确的数据。(上位机发什么数据,USART2就接收到什么数据)
           4. 通过IAR环境,J_link单步调试,查看USART2的状态寄存器SR,在IAR环境下看到的RXNE位始终为0。(不管USART2是否产生接收中断)

同样的USART1设置,但是USART1能够正确读取到RXNE的置1。(在IAR环境下,查看RXNE依然是0,但是程序读取出来是RXNE位是1)

我的USART2设置代码如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Enable USART2  Rx Interrupt request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2,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原因看。

网友:
在判断RXNE是否为0之前,你做了什么?是否已经无意中清除了这个标志?

楼主:
在响应中断程序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中,无任何其他程序;进中断直接调用以下中断服务函数。
void rt_hw_serial_is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
         *******
         *******

}

程序在响应USART2_IRQHandler(void)的时候应该不会做其他操作吧,因为我没有其他程序语句了。

网友:
那么你是如何知道RXNE总是为0?是通过设置调试断点观察的还是直接执行程序呢?

如果是通过设置断点再单步执行,则在程序停到断点时,调试器的显示功能在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同时已经清除了标志,你再单步执行时RXNE已经变为了'0'。这种情况下,应该把调试断点放在判断语句之后而不是之前。

楼主:
我设置的断点在刚刚进入中断程序的时候,还没有对RXNE判断。图片如下:

楼主:
图片上传以后模糊了,补充说明:
1. 右边的窗口查看USART2_DR寄存器接收到了正确的字符“4”.但是“RXNE”依然为0.
2. 图片中红色的语句就为判断“RXNE”的语句,在目前这个断点的时候,此语句还没有执行。

网友:
清除RXNE的条件就是读出DR寄存器,程序停在断点时,调试器需要读出各个寄存器的内容(包括DR寄存器),并显示在寄存器窗口;也就是说,RXNE已经被调试器清除了,所以我建议你“应该把调试断点放在判断语句之后而不是之前”。

网友(2011-12-05):
回复 楼主:
------------------------------------------------------------------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3-04-26):
这个问题难道没人清楚?

网友:
进入中断函数后要把中断标志清除了

网友(2017-09-14):
这个不是我们的代码问题,估计你和我一样,是不是把Keil的串口外设窗口打开了,Keil会通过总线读取DR寄存器的数值,这个正好满足清RXNE标志的条件.
keil坑的不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