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个PPC处理器板子的照片吧,高清的图片,有兴趣来看看

楼主(2009-12-12):
先看看我设计的PPC板子吧,该处理器为PPC405EX,跑400MHz的主频,双1000M以太网口,适合于便携式VPN等设备,该板子目前已经移值Linux操作系统,有兴趣的朋友来看看,并提宝贵意见。

PPC-405EX (原文件名:2009-12-12.jpg)

楼主:
加上外壳,就是这个样子,原来是仿造台湾的产品,请看原型设计的图片。

ZyWALL_P1 (原文件名:2009.12-1.jpg)

楼主:
此产品专门用于处理网络数据,可以设计路由器、防火墙、VPN等设备。也是学习嵌入式Linux、VxWorks操作系统的平台。

网友:
一直用PPC405EP,想升级了,在405EX和440EPx之间犹豫。

网友:
lz功力深厚!佩服一下。全部自己设计,估计月薪2w以上

网友:
板子挺漂亮的

楼主:
AMCC的处理器中,本人用过PPC405EP、PPC405EX、PPC405GPr、PPC440GX和PPC460EX五款芯片。

网友:
按量产产品卖可能考虑考虑。如果按开发板卖,那还是算了……

楼主:
呵呵,windowsce你是想自己买来玩吗?如果有批量50块板子以上可能就好办一些。

楼主:
今天我干脆再送上一块板子吧,过过瘾,有兴趣的朋友多和我交流。

PPC440GX (原文件名:1234-1.jpg)

楼主:
看一下PPC440GX板子的启动过程: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emac unit 2
Attaching interface lo0...done
Unable to add route to 192.168.1.0; errno = 0xffffffff.

Adding 3577 symbols for standalone.

                VxWorks

Copyright 1984-2002  Wind River Systems, Inc.

            CPU: AMCC PowerPC 440GX Rev. 3.1 @ 500 MHz
   Runtime Name: VxWorks
Runtime Version: 5.5.1
    BSP version: 1.2/4
        Created: Jun  8 2009, 00:19:32
  WDB Comm Type: WDB_COMM_END
            WDB: Ready.

->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load...

Autoloading...

Application program file opened.
Autoload application model...

Cli program file opened.
Autoload cli model...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emac unit 3
Login:

楼主:
再看看那块PPC405EX板子的启动界面(CONSOLE口上输出的信息)
U-Boot 1.3.4 (Dec  4 2008 - 21:01:58)

CPU:   AMCC PowerPC 405EX Rev. C at 333.333 MHz (PLB=166, OPB=83, EBC=83 MHz)
       Security support
       Bootstrap Option B - Boot ROM Location EBC (16 bits)
       16 kB I-Cache 16 kB D-Cache
Board: Shimon004 - AMCC PPC405EX App. Board
I2C:   ready
DRAM:  256 MB
FLASH: 32 MB
Net:   miiphy_register: added 'ppc_4xx_eth0', read=0x0ffe0dc0, write=0x0ffe0da8
miiphy_register: added 'ppc_4xx_eth1', read=0x0ffe0dc0, write=0x0ffe0da8
ppc_4xx_eth0, ppc_4xx_eth1

Type run flash_nfs to mount root filesystem over NFS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fe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25-rc5-01207-g66b3fa2
   Created:      2008-12-09  10:29:29 UTC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531842 Bytes =  1.5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fe1e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fe1e0000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fe200000 ...
   Image Name:   shimon Ramdisk Rev 001
   Created:      2008-12-10  18:28:36 UTC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8714623 Bytes = 17.8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07fb000, end 007ff4f8 ... OK
   Loading Ramdisk to 0ecd9000, end 0feb1fff ... OK
Using Kilauea machine description
Linux version 2.6.25-rc5-01207-g66b3fa2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
n 4.0.0 (DENX ELDK 4.1 4.0.0)) #23 Tue Dec 9 18:29:24 CST 2008
Found initrd at 0xcecd9000:0xcfeb1fff
Zone PFN ranges:
  DMA             0 ->    65536
  Normal      65536 ->    65536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early_node_map[1] active PFN ranges
    0:        0 ->    65536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5024
Kernel command line: ramdisk_size=65536 root=/dev/ram rw ip=192.168.10.100:192.1
68.10.60::255.255.255.0:shimon:eth0:off panic=1 console=ttyS0,115200
UIC0 (32 IRQ sources) at DCR 0xc0
UIC1 (32 IRQ sources) at DCR 0xd0
UIC2 (32 IRQ sources) at DCR 0xe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0, 4096 bytes)
clocksource: timebase mult[c00000] shift[22] register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Memory: 238004k/262144k available (3020k kernel code, 23836k reserved, 120k data
, 125k bss, 144k init)
SLUB: Genslabs=10, HWalign=32, Order=0-1, MinObjects=4, CPUs=1, Nodes=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net_namespace: 15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PCI: Probing PCI hardware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Time: timebase clocksource has been install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checking if image is initramfs...it isn't (no cpio magic); looks like an initrd
Freeing initrd memory: 18275k freed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led: led module registered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ef600200 (irq = 26) is a 16550A
console [ttyS0] enabled
serial8250.0: ttyS1 at MMIO 0xef600300 (irq = 16) is a 16550A
ef600200.serial: ttyS0 at MMIO 0xef600200 (irq = 26) is a 16550A
ef600300.serial: ttyS1 at MMIO 0xef600300 (irq = 16) is a 16550A
brd: module loaded
PPC 4xx OCP EMAC driver, version 3.54
MAL v2 /plb/mcmal, 2 TX channels, 2 RX channels
RGMII /plb/opb/emac-rgmii@ef600b00 initialized with MDIO support
/plb/opb/emac-rgmii@ef600b00: input 0 in RGMII mode
eth0: EMAC-0 /plb/opb/ethernet@ef600900, MAC 00:b0:10:c0:00:00
eth0: found Marvell 88E1111 Ethernet PHY (0x01)
/plb/opb/emac-rgmii@ef600b00: input 1 in RGMII mode
eth1: EMAC-1 /plb/opb/ethernet@ef600a00, MAC 00:b0:10:c0:00:01
eth1: found Marvell 88E1111 Ethernet PHY (0x02)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fe000000.nor_flash: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fe000000.nor_flash: CFI does not contain boot bank location. Assuming top.
number of CFI chips: 1
cfi_cmdset_0002: Disabling erase-suspend-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
RedBoot partition parsing not available
Creating 6 MTD partitions on "fe000000.nor_flash":
0x00000000-0x00200000 : "kernel"
0x00200000-0x01600000 : "ramdisk"
0x01600000-0x01a00000 : "jffs2"
0x01a00000-0x01f60000 : "user"
0x01f60000-0x01fa0000 : "env"
0x01fa0000-0x02000000 : "u-boot"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dwc_otg: version 2.60a 22-NOV-2006
OTG - device irq: 17
OTG - ioresource_mem start0xef6c0000: end:0xef6cffff
OTG Mapped base: 0xd30a0000
DWC_otg: dwc_otg_core_reset() HANG! Soft Reset GRSTCTL=80000001
DWC_otg: dwc_otg_core_reset() HANG! Soft Reset GRSTCTL=80000001
DWC_otg: Shared Tx FIFO mode
DWC_otg: Using Slave mode
dwc_otg dwc_otg.0: DWC OTG Controller
dwc_otg dwc_otg.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dwc_otg dwc_otg.0: irq 17, io mem 0x00000000
DWC_otg: Init: Port Power? op_state=1
DWC_otg: Init: Power Port (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usb usb1: Product: DWC OTG Controller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2.6.25-rc5-01207-g66b3fa2 dwc_otg_hcd
usb usb1: SerialNumber: dwc_otg.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BM IIC driver v2.1
ibm-iic(/plb/opb/i2c@ef600400): using standard (100 kHz) mode
ibm-iic(/plb/opb/i2c@ef600500): using standard (100 kHz) mode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eth0: link is down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0.100, mask=255.255.255.0, gw=255.255.255.255,
     host=shimon,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10.60, rootserver=192.168.10.60, rootpath=
RAMDISK: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44k init
Startup utility found. Executing...
AMCC Startup utility launched.

BusyBox v1.2.1 (2008.12.10-18:14+0000)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
~ #

网友:
.....,我这有一个华为朋友送的mpc860,好像是坏的,我上电电流很大,估计是CPU挂了,移植没时间管,明年想弄个cyclone4+TIdsp,我也来骚一把,呵呵

网友:
呵呵,太像我当年做过的一个MPC8247的板子了,布局都差不多,也是跑400M,不过是两个百兆口,有一个USB HOST。另外一端三个串口。也是Linux和VxWorks双系统,不过我的是给别人定制的产品,不能卖的。

PowerPC的东西当一般产品卖,价格上不容易有优势啊。Marvell的88F6281,跑1.2G的芯片小批量才卖USD7。

网友:
典型的数通产品构架,多层PCB板的支持,布局容易整齐些。
呵呵,上面仿的的是台湾合勤的产品。

网友:
一个ppc吊出来不少月薪2w的牛人哈,学习了。

网友:
牛XX!!佩服佩服!

网友:
烧坏过N块PPC82XX的路过  心有余悸啊

貌似PPC个人玩不起啊  原厂仿真器10W+,仿得也几K...

楼主:
推荐买个BDI2000,或者BDI3000,这个仿真器比较好用,支持大部分PPC处理器,同时也支持ARM处理器,正象上面有的朋友所说比较贵,正常一个要2.7万左右,仿真不用的CPU,需要更换软件,而不同的软件是要收费买的。

网友:
有没有盗版的 BDI2000,或者BDI3000 .

小公司 ,要老板,拿这么多钱买个仿真器 , 有点不方便

楼主:
呵呵,还真没有见过盗版的BDI2000,BDI3000更不用说,估计BDI2000容易仿制一些。

网友:
shixm.zh 那你把BDI2000仿出来,不是发大财那 , 呵呵

网友:
玩不起啊

网友:
要仿制的 可以看看USBTAP?(名字好像是)
记得当时来试过N多家 这价便宜点 5K好像,最后还是选的风河原厂的 12W,带多台授权
BDI的很变态,换芯片,行,买授权,换仿真头,加钱。。。。

楼主:
曾经有想过仿制BDI2000的想法,但这毕竟是盗版,有侵权的嫌疑,所以没有敢做,最主要的是有许多的新产品可以开发,所以机会很多。

网友:
以前拆过PPC并口的仿真器  说实话,就算你仿出来,光制作成本也不是个人能够接受的

所以。。。还是玩stm32 DSP fpga吧

网友:
BDI2000用过一段时间,一个firmware要1万块。里面是个32位的CPU。其实如果玩FSL的PPC,买个USBTAP就好了,原厂的不过USD500而已,不确定是不是支持AMCC的。再便宜还有wiggler嘛。有了USBTAP和wiggler,仿BDI没啥意思了。

不过PPC不好玩,十年前玩405GP的时候(那会还是IBM的呢)用的是riscwatch,后来BDI2000啥的都不便宜,现在虽然有了USBTAP和wiggler,可是芯片不便宜啊。还是ARM便宜,而且不用仿真器就可以玩了。

楼主:
其实当有了一定的开发经验后,用个简易的能读写Flash的工具就行了,虽然麻烦一些,但也能把板子搞通起来。
这些只能是个人的玩法。

如果是在单位,那该买的工具还是要买的,反正帮老板做,老板总得化钱,否则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不得头发要多白几根呀,谢谢大家的理解。

网友:
很久以前就想学ppc了,可是仿真器是最大的砍,cpu不是很贵,板子也容易做,仿真器却贵到爆,无语!

楼主:
看来对PPC处理器感兴趣的人不多呀?

网友:
楼主的功夫太强大了,硬件实在太牛了。

网友:
呵呵,是的,PPC太贵了,做民品优势不大,所以我现在转作ARM了。

网友:
没接触过这种CPU,路过看看

网友:
可以交流交流

U-Boot 2009.06 ( 9??? 05 2009 - 15:30:02)

CPU:   AMCC PowerPC 460EX Rev. A at 600 MHz (PLB=200, OPB=100, EBC=100 MHz)
       Security/Kasumi support
       Bootstrap Option H - Boot ROM Location I2C (Addr 0x52)
       Internal PCI arbiter disabled
       32 kB I-Cache 32 kB D-Cache
Board: XXXX PPC460EX Evaluation Board, 2*PCIe, Rev. 13
I2C:   ready
DRAM:  512 MB (ECC not enabled, 400 MHz, CL3)
FLASH: 64 MB
NAND:  128 MiB
PCI:   Bus Dev VenId DevId Class Int
PCIE0: link is not up.
PCIE0: initialization as root-complex failed
PCIE1: link is not up.
PCIE1: initialization as root-complex failed
DTT:   1 is 23 C
DTT:   2 is 58 C
Net:   ppc_4xx_eth0, ppc_4xx_eth1

Type run flash_nfs to mount root filesystem over NFS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iprobe
Valid chip addresses: 0C 18 50 51 52 53 54 55 68
=>
Valid chip addresses: 18 50 51 52 53 54 55 68
=> imd 0x18 0 0x100
0000: 17 00 00 00 1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3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4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5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6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7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9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a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b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c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d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e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f0: 01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 imd 0x50 0 0x100
0000: 80 08 08 0d 0a 60 40 00 05 30 45 00 82 10 00 00    .....`@..0E.....
0010: 0c 08 38 01 04 00 03 3d 45 50 45 3c 28 3c 2d 80    ..8....=EPE<(<-.
0020: 20 27 10 17 3c 1e 1e 00 06 3c 7f 80 18 22 00 00     '..<....<..."..
00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2 7e    ...............~
0040: 2c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34 48 54 46 36 34 36    ,........4HTF646
0050: 34 48 59 2d 36 36 37 45 31 20 20 01 00 08 30 e3    4HY-667E1  ...0.
0060: 1a 38 8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
00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c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d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isdram 0x50
SPD data revision            1.2
Bytes used                   0x80
Serial memory size           0x100
Memory type                  DDR2
Row address bits             13
Column address bits          10
Number of ranks              1
Module data width            64 bits
Interface signal levels      SSTL 1.8 V
SDRAM cycle time             3.0 ns
SDRAM access time            0.45 ns
EDC configuration            None
Self refresh, rate           7.8 us
SDRAM width (primary)        16
Burst length(s)              8 4
Number of banks              8
CAS latency(s)               5 4 3
Module attributes:
  0 PLLs on DIMM
  Supports 50 ohm ODT
  Supports weak driver
SDRAM cycle time (2nd highest CAS latency)        3.75 ns
SDRAM access from clock (2nd highest CAS latency) 0.45 ns
SDRAM cycle time (3rd highest CAS latency)        5.0 ns
SDRAM access from clock (3rd highest CAS latency) 0.45 ns
Minimum row precharge        15.00 ns
Row active to row active min 10.00 ns
RAS to CAS delay min         15.00 ns
Minimum RAS pulse width      45 ns
Density of each row          512 MiB
Command and Address setup    0.20 ns
Command and Address hold     0.27 ns
Data signal input setup      0.10 ns
Data signal input hold       0.17 ns
Manufacturer's JEDEC ID      2C 00 00 00 00 00 00 00
Manufacturing Location       04
Manufacturer's Part Number   34 48 54 46 36 34 36 34 48 59 2D 36 36 37 45 31 20 20
Revision Code                01 00
Manufacturing Date           08 30
Assembly Serial Number       E3 1A 38 8E
=> imd 0x51 0 0x100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5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7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9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a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b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c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d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e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00f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 imd 0x52 0 0x100
0000: 86 80 ce 1f 79 80 00 a0 80 08 23 50 0d 05 00 00    ....y.....#P....
001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3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4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5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7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c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d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imd 0x53 0 0x100
00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1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3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4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5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7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c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d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imd 0x54 0 0x100
0000: 86 80 ce 1f 79 80 00 a0 80 08 23 50 0d 05 00 00    ....y.....#P....
001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3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4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5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7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c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d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imd 0x55 0 0x100
00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1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3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4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5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7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c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d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e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00f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 imd 0x68 0 0x100
000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1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2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3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4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5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6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7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8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9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a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b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c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d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e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00f0: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44 54 97 01 20 09 09 97    DT.. ...DT.. ...
=> date
Date: 1909-09-20 (Monday)    Time: 17:54:47
=> bdinfo
memstart    = 0x00000000
memsize     = 0x20000000
flashstart  = 0xFC000000
flashsize   = 0x04000000
flashoffset = 0x00000000
sramstart   = 0x00000000
sramsize    = 0x00000000
bootflags   = 0xFFFE39F4
intfreq     =    600 MHz
busfreq     =    200 MHz
ethaddr     = 00:10:ec:01:13:fc
eth1addr    = 00:10:ec:81:13:fc
IP addr     = 192.168.0.71
baudrate    = 115200 bps
=> imls
Legacy Image at FC000000:
   Image Name:   Linux-2.6.25.7-00002-geaaf8db
   Created:      2008-06-30  13:53:11 UTC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547704 Bytes =  1.5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egacy Image at FC200000:
   Image Name:   canyonlands ramdisk rev. 004
   Created:      2008-10-23   0:55:58 UTC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20743506 Bytes = 19.8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 run flash_self
Using ip address 192.168.0.71
WARNING: adjusting available memory to 3000000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fc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25.7-00002-geaaf8db
   Created:      2008-06-30  13:53:11 UTC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547704 Bytes =  1.5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fc200000 ...
   Image Name:   canyonlands ramdisk rev. 004
   Created:      2008-10-23   0:55:58 UTC
   Image Type:   PowerPC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20743506 Bytes = 19.8 M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fc1e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fc1e0000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07f9000, end 007ff0b4 ... OK
   Loading Ramdisk to 2ec37000, end 2ffff552 ... OK
Using Canyonlands machine description
Linux version 2.6.25.7-00002-geaaf8db (dzu@pollux.denx.de) (gcc version 4.2.2) #1 Mon Jun 30 15:53:04 MEST 2008
Found initrd at 0xeec37000:0xeffff552
Zone PFN ranges:
  DMA             0 ->   196608
  Normal     196608 ->   196608
  HighMem    196608 ->   262144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early_node_map[1] active PFN ranges
    0:        0 ->   262144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096
Kernel command line: ramdisk_size=65536 root=/dev/ram rw ip=192.168.0.71:192.168.0.232:192.168.0.1:255.255.255.0:lt_ppc460ex:eth0:off panic=1 console=ttyS0,115200
UIC0 (32 IRQ sources) at DCR 0xc0
UIC1 (32 IRQ sources) at DCR 0xd0
UIC2 (32 IRQ sources) at DCR 0xe0
UIC3 (32 IRQ sources) at DCR 0xf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12, 16384 bytes)
clocksource: timebase mult[400000] shift[22] register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1015376k/1048576k available (3060k kernel code, 32636k reserved, 120k data, 140k bss, 156k init)
SLUB: Genslabs=10, HWalign=32, Order=0-1, MinObjects=4, CPUs=1, Nodes=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net_namespace: 152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256k L2-cache enabled
PCIE0: Checking link...
PCIE0: No device detected.
PCI host bridge /plb/pciex@d00000000 (primary) ranges:
MEM 0x0000000e00000000..0x0000000e7fffffff -> 0x0000000080000000
  IO 0x0000000f80000000..0x0000000f8000ffff -> 0x0000000000000000
4xx PCI DMA offset set to 0x00000000
PCIE0: successfully set as root-complex
PCIE1: Checking link...
PCIE1: No device detected.
PCI host bridge /plb/pciex@d20000000 (primary) ranges:
MEM 0x0000000e80000000..0x0000000effffffff -> 0x0000000080000000
  IO 0x0000000f80010000..0x0000000f8001ffff -> 0x0000000000000000
4xx PCI DMA offset set to 0x00000000
PCIE1: successfully set as root-complex
PCI host bridge /plb/pci@c0ec00000 (primary) ranges:
MEM 0x0000000d80000000..0x0000000dffffffff -> 0x0000000080000000
  IO 0x0000000c08000000..0x0000000c0800ffff -> 0x0000000000000000
4xx PCI DMA offset set to 0x00000000
PCI: Probing PCI hardware
PCI: Hiding 4xx host bridge resources 0000:40:00.0
PCI: Hiding 4xx host bridge resources 0001:80:00.0
PCI: Bridge: 0000:40:00.0
  IO window: disabled.
  MEM window: disabled.
  PREFETCH window: disabled.
PCI: Bridge: 0001:80:00.0
  IO window: disabled.
  MEM window: disabled.
  PREFETCH window: disabl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TCP reno registered
checking if image is initramfs...it isn't (no cpio magic); looks like an initrd
Freeing initrd memory: 20257k freed
SATA port disabled via device-tree
highmem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4ef600300 (irq = 18) is a 16550A
console [ttyS0] enabled
serial8250.0: ttyS1 at MMIO 0x4ef600400 (irq = 19) is a 16550A
serial8250.0: ttyS2 at MMIO 0x4ef600500 (irq = 29) is a 16550A
serial8250.0: ttyS3 at MMIO 0x4ef600600 (irq = 20) is a 16550A
4ef600300.serial: ttyS0 at MMIO 0x4ef600300 (irq = 18) is a 16550A
4ef600400.serial: ttyS1 at MMIO 0x4ef600400 (irq = 19) is a 16550A
4ef600500.serial: ttyS2 at MMIO 0x4ef600500 (irq = 29) is a 16550A
4ef600600.serial: ttyS3 at MMIO 0x4ef600600 (irq = 20) is a 16550A
brd: module loaded
PPC 4xx OCP EMAC driver, version 3.54
MAL v2 /plb/mcmal, 2 TX channels, 16 RX channels
ZMII /plb/opb/emac-zmii@ef600d00 initialized
RGMII /plb/opb/emac-rgmii@ef601500 initialized with MDIO support
TAH /plb/opb/emac-tah@ef601350 initialized
TAH /plb/opb/emac-tah@ef601450 initialized
/plb/opb/emac-rgmii@ef601500: input 0 in RGMII mode
eth0: EMAC-0 /plb/opb/ethernet@ef600e00, MAC 00:10:ec:01:13:fc
eth0: found Generic MII PHY (0x00)
/plb/opb/emac-rgmii@ef601500: input 1 in RGMII mode
eth1: EMAC-1 /plb/opb/ethernet@ef600f00, MAC 00:10:ec:81:13:fc
eth1: found Generic MII PHY (0x01)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4cc000000.nor_flash: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4cc000000.nor_flash: CFI does not contain boot bank location. Assuming top.
number of CFI chips: 1
cfi_cmdset_0002: Disabling erase-suspend-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
RedBoot partition parsing not available
Creating 7 MTD partitions on "4cc000000.nor_flash":
0x00000000-0x001e0000 : "kernel"
0x001e0000-0x00200000 : "dtb"
0x00200000-0x01600000 : "ramdisk"
0x01600000-0x01a00000 : "jffs2"
0x01a00000-0x03f60000 : "user"
0x03f60000-0x03fa0000 : "env"
0x03fa0000-0x04000000 : "u-boot"
NDFC NAND Driver initialized. Chip-Rev: 0x00000111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20, Chip ID: 0xf1 (ST Micro NAND 128M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Number of partitions 3
Creating 3 MTD partitions on "NAND 128MiB 3,3V 8-bit":
0x00000000-0x00100000 : "u-boot"
0x00100000-0x00140000 : "env"
0x00140000-0x08000000 : "content"
ppc-of-ohci 4bffd0000.usb: OF OHCI
ppc-of-ohci 4bffd0000.usb: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ppc-of-ohci 4bffd0000.usb: irq 36, io mem 0x4bffd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1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usb usb1: Product: OF OHCI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2.6.25.7-00002-geaaf8db ohci_hcd
usb usb1: SerialNumber: PPC-OF USB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dwc_otg: version 2.60a 22-NOV-2006
dwc_otg: dwc_otg_core_reset() HANG! Soft Reset GRSTCTL=80000001
dwc_otg: dwc_otg_core_reset() HANG! Soft Reset GRSTCTL=80000001
dwc_otg: Shared Tx FIFO mode
dwc_otg: Using Slave mode
dwc_otg dwc_otg.0: DWC OTG Controller
dwc_otg dwc_otg.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dwc_otg dwc_otg.0: irq 28, io mem 0x00000000
dwc_otg: Init: Port Power? op_state=1
dwc_otg: Init: Power Port (0)
usb usb2: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usb usb2: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usb usb2: Product: DWC OTG Controller
usb usb2: Manufacturer: Linux 2.6.25.7-00002-geaaf8db dwc_otg_hcd
usb usb2: SerialNumber: dwc_otg.0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BM IIC driver v2.1
rtc-m41t80 0-0068: chip found, driver version 0.05
rtc-m41t80 0-0068: rtc core: registered m41t80 as rtc0
ibm-iic(/plb/opb/i2c@ef600700): using standard (100 kHz) mode
ibm-iic(/plb/opb/i2c@ef600800): using standard (100 kHz) mode
ad7414 0-0048: chip found, driver version 0.1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tc-m41t80 0-0068: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9-08-28 05:37:09 UTC (1251437829)
eth0: link is down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0.71, mask=255.255.255.0, gw=192.168.0.1,
     host=lt_ppc460ex,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0.232, rootserver=192.168.0.232, rootpath=
RAMDISK: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
EXT2-fs warning: checktime reached,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
VFS: Mounted root (ext2 filesystem).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56k init
eth0: link is up, 1000 FDX, pause enabled
Startup utility found. Executing...
AMCC Startup utility launched.

BusyBox v1.2.1 (2008.10.23-00:46+0000)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

楼主:
楼主dspsharc,你在玩PPC460EX吗?我用这个片子我刚刚设计了一个产品,还没有调试呢。

网友:
to【39楼】 shixm.zh
我们正式产品下周开焊了,下面的是在评估板跑的,下周自己板上就要见分晓了

Press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auto-booting...

boot device          : emac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dsphp
file name            : vxWorks
inet on ethernet (e) : 192.168.0.44:ffffff00
host inet (h)        : 192.168.0.116
user (u)             : user
ftp password (pw)    : pass
flags (f)            : 0x0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emac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 1439536
Starting at 0x10000...

emac1: PHY auto-negotiation restarted
emac1: PHY auto-negotiation failed.  Check link.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emac unit 0
Attaching interface lo0...done

Adding 4122 symbols for standalone.

]]]]]]]]]]]]]]]]]]]]]]]]]]]]]]]]]]]]]]]]
]]]]]]]]]]]]]]]]]]]]]]]]]]]]]]]]]]]]]]]
]]]]]]]]]]]]]]]]]]]]]]]]]]]]]]]]]]]]]]
      ]]]]]]]]]]]  ]]]]     ]]]]]]]]]]       ]]              ]]]]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velopment System
]]]]]]]]]]]]]]]]]]]]]]]]]]]]
]]]]]]]]]]]]]]]]]]]]]]]]]]]       VxWorks version 5.5.2
]]]]]]]]]]]]]]]]]]]]]]]]]]       KERNEL: WIND version 2.6
]]]]]]]]]]]]]]]]]]]]]]]]]       Copyright Wind River Systems, Inc., 1984-2006

                               CPU: AMCC PPC460EX Canyonlands.  Processor #0.
                              Memory Size: 0x20000000.  BSP version 1.2/3.
                             WDB Comm Type: WDB_COMM_END
                            WDB: Ready.
-> pciConfigTopoShow
[0,0,0] type=OTHER DEVICE
        status=0xffff ( CAP 66MHZ UDF FBTB DATA_PARITY_ERR DEVSEL=3 TGT_ABORT_GEN TGT_ABORT_RCV MSTR_ABORT_RCV ASSERT_SERR PARITY_ERR )
        command=0xffff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MON_ENABLE WI_ENABLE SNOOP_ENABLE PERR_ENABLE WC_ENABLE SERR_ENABLE FBTB_ENABLE )
[0,6,0] type=OTHER DEVICE
        status=0x02b0 ( CAP 66MHZ FBTB DEVSEL=1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bar0 in 32-bit mem space @ 0x50000000
        bar1 in I/O space @ 0x00800000
        bar2 in 32-bit mem space @ 0x50010000
        bar3 in 32-bit mem space @ 0x50100000
value = 0 = 0x0
-> pciDeviceShow 0
Scanning function 0 of each PCI device on bus 0
Using configuration mechanism 0
bus       device    function  vendorID  deviceID  class
00000000  00000006  00000000  000010b5  00009656  00ff0000
value = 0 = 0x0
-> pciHeaderShow 0,6,0
vendor ID =                   0x10b5
device ID =                   0x9656
command register =            0x0007
status register =             0x02b0
revision ID =                 0xba
class code =                  0xff
sub class code =              0x00
programming interface =       0x00
cache line =                  0x08
latency time =                0x00
header type =                 0x00
BIST =                        0x00
base address 0 =              0x50000000
base address 1 =              0x00800001
base address 2 =              0x50010000
base address 3 =              0x50100000
base address 4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5 =              0x00000000
cardBus CIS pointer =         0x00000000
sub system vendor ID =        0x10b5
sub system ID =               0x9656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  0x00000000
interrupt line =              0x20
interrupt pin =               0x01
min Grant =                   0x40
max Latency =                 0x80
value = 0 = 0x0
->

PCI:   Bus Dev VenId DevId Class Int
        00  06  10b5  9656  ff00  09
PCIE0: successfully set as root-complex
        02  00  10b5  8112  0604  00
PCIE1: link is not up.
PCIE1: initialization as root-complex failed

PCI:   Bus Dev VenId DevId Class Int
        00  06  10b5  9656  ff00  09
PCIE0: link is not up.
PCIE0: initialization as root-complex failed
PCIE1: successfully set as root-complex
        02  00  10b5  8112  0604  00

-> sysPciConfigEnable(0)
value = 168464 = 0x29210 = pciAutoRegConfig + 0xfe4
-> pciConfigTopoShow
[0,0,0] type=P2P BRIDGE to [1,0,0]
        base/limit:
          mem=   0x70000000/0x6fffffff
          preMem=0x0000000060000000/0x000000005fffffff
          I/O=   0x80000000/0x7fffffff
        status=0x0010 ( CAP DEVSEL=0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0,0,0] type=P2P BRIDGE to [1,0,0]
        base/limit:
          mem=   0x70000000/0x6fffffff
          preMem=0x0000000060000000/0x000000005fffffff
          I/O=   0x80000000/0x7fffffff
        status=0x0010 ( CAP DEVSEL=0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value = 0 = 0x0
->  pciDeviceShow 0
Scanning function 0 of each PCI device on bus 0
Using configuration mechanism 0
bus       device    function  vendorID  deviceID  class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10e8  00000000  00060400
value = 0 = 0x0
-> sysPciConfigEnable(1)
value = 168464 = 0x29210 = pciAutoRegConfig + 0xfe4
-> pciConfigTopoShow
[0,0,0] type=P2P BRIDGE to [1,0,0]
        base/limit:
          mem=   0xb0000000/0xafffffff
          preMem=0x00000000a0000000/0x000000009fffffff
          I/O=   0xc0000000/0xbfffffff
        status=0x0010 ( CAP DEVSEL=0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0,0,0] type=P2P BRIDGE to [1,0,0]
        base/limit:
          mem=   0xb0000000/0xafffffff
          preMem=0x00000000a0000000/0x000000009fffffff
          I/O=   0xc0000000/0xbfffffff
        status=0x0010 ( CAP DEVSEL=0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1,0,0] type=P2P BRIDGE to [2,0,0]
        base/limit:
          mem=   0xb0000000/0xafffffff
          preMem=0xa0000000/0x9fffffff
          I/O=   0x0000/0xffff
        status=0x0010 ( CAP DEVSEL=0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value = 0 = 0x0
-> pciDeviceShow 0
Scanning function 0 of each PCI device on bus 0
Using configuration mechanism 0
bus       device    function  vendorID  deviceID  class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10e8  00000000  00060400
value = 0 = 0x0
-> pciDeviceShow 1
Scanning function 0 of each PCI device on bus 1
Using configuration mechanism 0
bus       device    function  vendorID  deviceID  class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10b5  00008112  00060400
value = 0 = 0x0
-> pciHeaderShow 1,0,0
vendor ID =                   0x10b5
device ID =                   0x8112
command register =            0x0007
status register =             0x0010
revision ID =                 0xaa
class code =                  0x06
sub class code =              0x04
programming interface =       0x00
cache line =                  0x08
latency time =                0x00
header type =                 0x01
BIST =                        0x00
base address 0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1 =              0x00000000
primary bus number =          0x01
secondary bus number =        0x02
subordinate bus number =      0x02
secondary latency timer =     0x00
IO base =                     0x00
IO limit =                    0xf0
secondary status =            0x2220
memory base =                 0xb000
memory limit =                0xaff0
prefetch memory base =        0xa000
prefetch memory limit =       0x9ff0
prefetch memory base upper =  0x00000000
prefetch memory limit upper = 0x00000000
IO base upper 16 bits =       0x0000
IO limit upper 16 bits =      0x0000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  0x00000000
interrupt line =              0x70
interrupt pin =               0x01
bridge control =              0x0000
value = 0 = 0x0

-> sysPciConfigEnable(1)
value = 168464 = 0x29210 = pciAutoRegConfig + 0xfe4
-> pciConfigTopoShow
[0,0,0] type=P2P BRIDGE to [1,0,0]
        base/limit:
          mem=   0xb0000000/0xb01fffff
          preMem=0x00000000a0000000/0x000000009fffffff
          I/O=   0xc0000000/0xc0000fff
        status=0x0010 ( CAP DEVSEL=0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0,0,0] type=P2P BRIDGE to [1,0,0]
        base/limit:
          mem=   0xb0000000/0xb01fffff
          preMem=0x00000000a0000000/0x000000009fffffff
          I/O=   0xc0000000/0xc0000fff
        status=0x0010 ( CAP DEVSEL=0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1,0,0] type=P2P BRIDGE to [2,0,0]
        base/limit:
          mem=   0xb0000000/0xb01fffff
          preMem=0xa0000000/0x9fffffff
          I/O=   0x0000/0x0fff
        status=0x0010 ( CAP DEVSEL=0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2,0,0] type=OTHER DEVICE
        status=0x02b0 ( CAP 66MHZ FBTB DEVSEL=1 )
        command=0x0007 ( IO_ENABLE MEM_ENABLE MASTER_ENABLE )
        bar0 in 32-bit mem space @ 0xb0000000
        bar1 in I/O space @ 0xc0000000
        bar2 in 32-bit mem space @ 0xb0010000
        bar3 in 32-bit mem space @ 0xb0100000
value = 0 = 0x0
-> pciDeviceShow 0
Scanning function 0 of each PCI device on bus 0
Using configuration mechanism 0
bus       device    function  vendorID  deviceID  class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10e8  00000000  00060400
value = 0 = 0x0
-> pciDeviceShow 1
Scanning function 0 of each PCI device on bus 1
Using configuration mechanism 0
bus       device    function  vendorID  deviceID  class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10b5  00008112  00060400
value = 0 = 0x0
-> pciDeviceShow 2
Scanning function 0 of each PCI device on bus 2
Using configuration mechanism 0
bus       device    function  vendorID  deviceID  class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0  000010b5  00009656  00ff0000
value = 0 = 0x0
-> pciHeaderShow 1,0,0
vendor ID =                   0x10b5
device ID =                   0x8112
command register =            0x0007
status register =             0x0010
revision ID =                 0xaa
class code =                  0x06
sub class code =              0x04
programming interface =       0x00
cache line =                  0x08
latency time =                0x00
header type =                 0x01
BIST =                        0x00
base address 0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1 =              0x00000000
primary bus number =          0x01
secondary bus number =        0x02
subordinate bus number =      0x02
secondary latency timer =     0x00
IO base =                     0x00
IO limit =                    0x00
secondary status =            0x2220
memory base =                 0xb000
memory limit =                0xb010
prefetch memory base =        0xa000
prefetch memory limit =       0x9ff0
prefetch memory base upper =  0x00000000
prefetch memory limit upper = 0x00000000
IO base upper 16 bits =       0x0000
IO limit upper 16 bits =      0x0000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  0x00000000
interrupt line =              0x70
interrupt pin =               0x01
bridge control =              0x0000
value = 0 = 0x0
-> pciHeaderShow 2,0,0
vendor ID =                   0x10b5
device ID =                   0x9656
command register =            0x0007
status register =             0x02b0
revision ID =                 0xba
class code =                  0xff
sub class code =              0x00
programming interface =       0x00
cache line =                  0x08
latency time =                0x00
header type =                 0x00
BIST =                        0x00
base address 0 =              0xb0000000
base address 1 =              0xc0000001
base address 2 =              0xb0010000
base address 3 =              0xb0100000
base address 4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5 =              0x00000000
cardBus CIS pointer =         0x00000000
sub system vendor ID =        0x10b5
sub system ID =               0x9656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  0x00000000
interrupt line =              0x70
interrupt pin =               0x01
min Grant =                   0x40
max Latency =                 0x80
value = 0 = 0x0
-> d 0xb0000000,64,4
b0000000:  0000ffff 01000000 ff002301 00053000   *..........#...0.*
b0000010:  00000000 00000000 4f01034a 00000000   *........O..J....*
b000002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b0000030:  00000000 08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b000004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b000005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b0000060:  00000000 00000000 0001010f 7e760d10   *............~v..*
b0000070:  b5105696 ba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V.............*
b0000080:  43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
b0000090:  00000000 43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
b00000a0:  00000000 00000000 10100000 ff002301   *..............#.*
b00000b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b00000c0:  02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b00000d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b00000e0:  00000000 00000000 50000000 00000000   *........P.......*
b00000f0:  0000f0ff 01001000 c3010000 00000000   *................*
value = 21 = 0x15
-> d 0xb0010000
b0010000:  0000ffff 0c00ffff 0c00ffff ff00ffff   *................*
b0010010:  ff1f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20:  3e00ffff 3e00ffff 0600ffff 1b00ffff   *>...>...........*
b0010030:  0300ffff 880effff 0040ffff 0004ffff   *.........@......*
b0010040:  aa00ffff ffff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5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6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7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8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9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a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b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c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d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e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b00100f0: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0000ffff   *................*
value = 21 = 0x15
->

~~~~~~~~~~~~~~~~~~~~~~~~~~~~~~~~~~~~~~~~~~~~~~~~~~~~~~~~~~~~~~~~~~~~~~~~~~~~~~~~zhang
PCI:   Bus Dev VenId DevId Class Int
PCIE0: link is not up.
PCIE0: initialization as root-complex failed
PCIE1: successfully set as root-complex
        02  00  10ee  0007  1180  ff
=> pci header 2.0.0
  vendor ID =                   0x10ee
  device ID =                   0x0007
  command register =            0x0006
  status register =             0x0010
  revision ID =                 0x00
  class code =                  0x11 (DSP)
  sub class code =              0x80
  programming interface =       0x00
  cache line =                  0x08
  latency time =                0x00
  header type =                 0x00
  BIST =                        0x00
  base address 0 =              0xb8000000
  base address 1 =              0xb8200000
  base address 2 =              0xbc000000
  base address 3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4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5 =              0x00000000
  cardBus CIS pointer =         0x00000000
  sub system vendor ID =        0x10ee
  sub system ID =               0x0007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  0x00000000
  interrupt line =              0xff
  interrupt pin =               0x01
  min Grant =                   0x00
  max Latency =                 0x00
~~~~~~~~~~~~~~~~~~~~~~~~~~~~~~~~~~~~~~~~~~~~~~~~~~~~~~~~~~~~~~~~~~~~~~~~~~~~~~~~gan
PCI:   Bus Dev VenId DevId Class Int
PCIE0: link is not up.
PCIE0: initialization as root-complex failed
PCIE1: successfully set as root-complex
        02  00  10ee  0007  0580  ff
=> pci header 2.0.0
  vendor ID =                   0x10ee
  device ID =                   0x0007
  command register =            0x0006
  status register =             0x0010
  revision ID =                 0x02
  class code =                  0x05 (Memory controller)
  sub class code =              0x80
  programming interface =       0x00
  cache line =                  0x08
  latency time =                0x00
  header type =                 0x00
  BIST =                        0x00
  base address 0 =              0xb800000c
  base address 1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2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3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4 =              0x00000000
  base address 5 =              0x00000000
  cardBus CIS pointer =         0x00000000
  sub system vendor ID =        0x10ee
  sub system ID =               0x0007
  expansion ROM base address =  0x00000000
  interrupt line =              0xff
  interrupt pin =               0x01
  min Grant =                   0x00
  max Latency =                 0x00
~~~~~~~~~~~~~~~~~~~~~~~~~~~~~~~~~~~~~~~~~~~~~~~~~~~~~~~~~~~~~~~~~~~~~~~~~~~~~~~~

楼主:
冒昧的问一下dspsharc 你在哪个城市?

网友:
呵呵,我这也有BDI2000,交流一下ROM吧

楼主:
42楼楼主:你的软件是针对什么处理器的?

网友:
shixm.zh:不是FPGA就是PPC,净整些高难的东东,大公司出来的吧?

楼主:
呵呵,没有啦,从没有在大公司干过,不过经常和大公司的人打交道,还有更难的东西呢,16核的网络处理器,不知道有没有人关心过?已经关注3年多了,一直想搞。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板子?

楼主:
请问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板子?

答:Allegro

网友:
to 【41楼】 shixm.zh
to 【42楼】 powu

我在北京,欢迎大家交流BDI2000的固件,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我有CWPWS21和GDBPP421的固件.  不过我一直用USBTAP和POWERTAP调试.

网友:
都是牛人,软硬通吃。
等我自己开公司了把你们全招过来供着:)

网友:
都是N人,留着

网友:
【45楼】 shixm.zh

呵呵,没有啦,从没有在大公司干过,不过经常和大公司的人打交道,还有更难的东西呢,16核的网络处理器,不知道有没有人关心?已经关注3年多了,一直想搞。

=================================================================================

Cavium  ??  OCTEON ??

楼主:
是的Cavium和RMI的处理器都有关注。

网友:
能玩裸核PPC的国内还没有几个人。

楼主:
在大公司象华为、中兴、华三等,用这些芯片来做的产品都已经成熟好几年了,而且都已经批量生产。

网友:
呵呵,能玩PPC的还是不少吧。也没有那么神秘。只是PPC太贵了,而且外设太少,不像ARM,做一般民品不合适。在高可靠和高性能网络方面PPC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看楼上的就知道,rtems做的那群人就是先在PPC上做rtems。诶,PPC上就可以调试,ARM上都没人理。我一直想能不能做出来能在ARM上调试的stub接口,一直没功夫呀

楼主:
PPC主要是用于通讯,所以不合适用于做民品,和ARM还是有很大差异,定位不一样。

网友: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看着这些成果,只能望板兴叹。

网友(2010-01-11):
回复 楼主:

搂主有联系方式吗?想跟你交流一下88e1111的使用问题。我的联系方式 liangbowen <at> gmail.com

网友(2010-02-22):
回复 楼主:

膜拜强人····

网友:
做得不错,你的email是多少?想与你合作。我的email : bcjbak@126.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看我设计的PPC板子吧,该处理器为PPC405EX,跑400MHz的主频,双1000M以太网口,适合于便携式VPN等设备,该板子目前已经移值Linux操作系统,有兴趣的朋友来看看,并提宝贵意见。

PPC-405EX (原文件名:2009-12-12.jpg)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看我设计的PPC板子吧,该处理器为PPC405EX,跑400MHz的主频,双1000M以太网口,适合于便携式VPN等设备,该板子目前已经移值Linux操作系统,有兴趣的朋友来看看,并提宝贵意见。

PPC-405EX (原文件名:2009-12-12.jpg)

用什么软件画的PCB啊,很漂亮

网友(2010-03-31):
天啊,这就是高手啊!!

网友:
感问LZ修行几十年才达到这个境界?

楼主:
谢谢大家的欣赏,只要你努力,肯定会做得比我更好。

网友:
求BDI3000的PowerPC的FirmWare 可以交换ARM的Firmware ,目的是想尝试一下PowerPC

网友(2010-10-04):
有预留PCI-E接口吗?

网友:
兄弟你哪里的?我熟玩freescale的MPC85xx,做过CPCI、VME的板子。有时间交流一下

网友:
几核的硬件上无所谓,萝卜还是那个萝卜,坑还是那个坑
关键的看软件,如何划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目标是按产品需求来做,不做开发板,所以只做需要的接口,其它接口一律去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在HZ,你能在论坛上找到我的联系方法,谢谢。

网友(2010-11-06):
回复 楼主:

lz 您好!能不能作学习vxworks用?价格几何?我正在学tornado vxworks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可以呀。

网友(2011-10-17):
回复 楼主:

shimx楼主好,各位朋友大家也好,

我需要做一个高速网络数据通路.早先的方案是s3c2440(cpu)+ax88180(mac)+88e1111(phy)+xc3s500e(fpga)的方案,在fpga上做有缓冲,数据流向是电脑网卡->88e1111->ax88180->s3c2440->xc3s500e->特殊的数据获取接口,这个东西做好后数据完全走协议的话,奇慢无比,还赶不上100兆网速度,后来在驱动里面做了手脚,图像数据不走完整的协议后,整体的数据流动速度能够到14Mbytes/s,

这个东西速度在当前的应用下,速度刚够用,余量比较小,所以想换个方案,调查到现在觉得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cpu为主的方案
cpu+ethernet用于接收,cpu(local bus)+fpga用于数据发送
一个是fpga为主的方案
fpga+mac+phy+dram用于接收图像数据,非图像数据可以由cpu读走,mcu+fpga+rtos+ipstack来处理协议部分,控制设备,
fpga直接做接口,外设从这里把数据从dram中取走
cpu的方案是有linux系统好编程,缺点是需要的图像网络数据不像fpga那样可以直接截取走而提高速度,不用通过cpu从mac中取数据,在写到fpga中
fpga的方案是没有搞过,没有底,mcu+rtos+ipstack这样的结构也让应用程序不好写

现在还没有定到底怎么做,对于cpu的方案,三星的处理器是不能用了,别的我观察了freescale的mpc83xx和mpc85xx,它们一个是e300,一个是e500,不知道他们的性能差异怎样,好不好买,但有个很重要的不适合我这个设计需要的地方就是freescale的内部集成mac接收缓冲只有2k,而发送缓冲有10k,我需要接收缓冲比较大,越大越好,因为用ax88180来说的话,它的接收缓冲是32k,我的图像包为1500bytes的时候,在电脑上可以突发的传16包后再等请求包,在突发的发16包...,这样freescale的不太好;我又看到了amcc的处理器,它的接收缓冲有16k,这样我还可以突发传8包,比freescale的好.正在网上找amcc的资料的时候打开了你的帖子,所以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1. ppc405/ppc440/ppc460它们链接为前兆网的时候,网络速度极值能够到多少
2. 我手头也没有官方的ppc处理器的手册和demon板原理图及layout文件,是否方便发送一些给我
3. amcc的处理器价格大概多少,好不好购买
4. 在开发的时候,软件的体系结构是uboot+kernel+rootfs+webs和软件,这样就不需要仿真器这样的高级工具来开发,只需要一个把uboot放到flash里面的方法,是否有这样的解决方案(s3c2440就是用jteg少uboot到nandflash,别的代码使用uboot来烧录,uboot和kernel调试使用printf和仿真器,application直接在电脑上调,完成后交叉编译)
5. 还有就是可以帮忙推荐一个amcc的demon板(需要参考全面些的,处理器新些的,更满足应用的{网络,接收缓冲,本地地址总线用于链接fpga,我本来想用pcie来链接fpga的,但是上司说难度过大,而且这样的话不如直接开发一个电脑的pcie设备来发送图像数据})
6. 在你的心中,有没有别的cpu适合,帮忙推荐一下,powerpc结构的cpu外别的结构的也可以,我就看到了一个mcb1125的mips64芯片貌似不错,但是也是找不到详细的芯片资料
7. fpga的方案也考察了的,就发现了altera有一款飓风芯片(是3,4还是5忘了,没记错的话是4,IV)的demon板,xilinx的暂时没有找到满意的demon板,你觉得这两个方案那个好,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MARK, 偶们用MIPS

网友:
回复 网友D:

PPC的千兆网速度根本不取决于PPC的千兆网硬件,和软件(驱动)的水平紧密相关。
目前手里或代理给的驱动也就仅仅保证通,无任何优化。所以也就10多MB/S。

去改驱动?。。。没几个人有这个耐心和能力。有这个耐心的人估计连OS也一起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兄,你测试的最高速度是多少,是什么系统,是用什么方式测得的速度?是不是两个前兆网的设备直接链接后测得的速度?

我所说的改驱动的方法是在驱动的接收函数里面判断一下接收到的数据包的协议(tcp/udp),端口,数据长度是否是符合截取条件,满足就把这个包直接放到一个大缓冲里面去,然后接收函数返回,不满足就条用 netif_rx()把数据包提交给linux的tcp/ip协议栈去处理
这样的搞发能够使速度上升很大的空间
s3c2440+ax88180+88e1111本来走完整的协议只有6/7兆,像上面那样搞后速度能到23/24兆
os 代码是不用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们用mips的那个厂商什么型号的芯片呢?
网络速度怎么样?
我关心直接相连接,不走路由器或集线器,两个设备链接识别为 duplex, 1000m 时,它们之间的最高实际网络速度

网友:
这个必须mark了  流口水啊

楼主:
好久没有来这个论坛了,今天看到还有许多朋友对PPC处理器感兴趣,很高兴,PPC405EX网络性在1K包的大小下,双向桥模式测试可以达到500Mbit/s,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性能,如果你关注网络性能,一定要看你实际应用时传送的多数包的大小才能作正确的评估,否则光谈流量没有意义,另外:【88楼】 zengeronline 你的方案好象也太土了一点,改进的余地很大,欢迎有兴趣的朋友直接来电交流:shixm.zh@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AMCC PPC460EX 软VXWORKS 千兆网 -> 2011年的微机千兆平台,软件大家都知道

13MB/s,tcp/ip协议,若干GB的数据传送。

网友:
mark!!!网络处理器

网友:
好多牛人 要努力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
这样的话按照与2440的工作成正比来看的话有两倍关系,修改后的理想情况大概是数据接收速度能到40mbyt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多谢恢复,我再考虑和调查一下
有了更好一点的注意了再给你发邮件请教

网友:
这个帖子引出了好多牛人,在此膜拜一下!

网友:
LZ V5 膜拜牛人们

网友:
这里果然高手如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