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的内阻-温升曲线如何解读?内阻变化范围

楼主(2009-12-12):
MOS内阻 (原文件名:MOSR.jpg)
上图是一个MOS的PDF里面关于MOS内阻和温升的对比曲线,已经做了归一化处理,25°C的时候对应的值为1,也就是标称值,5mOhm,那么请问120°C的时候对应的2 是什么意思?2倍标称值么?10mOhm?
难道MOS的内阻变化范围会有这么大么?一般的电阻高温下不过变化不到10%,MOS会有成倍的变化?

网友:
注意,MOSFET的通阻不是我们用的电阻

楼主:
难道真的会有2倍以上的变化!!??

网友:
当然,你手上有MOSFET的话,加热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是的, MOSFET的导通电阻具有正温度系数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