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直在大屋,后来转移到卧室了,而且适当调整姿势 效果更好

楼主(2009-12-12):
以前一直在大屋,后来转移到卧室了,嘿嘿.......而且适当调整姿势 效果更好

网友:
我想开放无线给其它人,但怕他们乱搞,我自己没哪么多精力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只能加WEP128BIT密码了。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无线AP的管理密码是默认,目前不知道怎么回事改不了,WAP300G恢复初始设置也不能改,有谁知道怎么弄?

网友:
按住复位键,然后开始插上电源,设置就会复原了

楼主:
升级最新固件了吗...

另外 对方不进入你的网络,知道你密码也没有用

还是不要广播SIDD

固定MAC地址

关闭IP地址分配

启动防火墙

设置好密码

电脑安装ARP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