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请教一下电脑如何用麦克风唱卡拉ok

楼主(2009-12-12):
请教一下在电脑如何用麦克风唱卡拉ok呢?
昨天买了个麦克风回来,插到电脑上进行QQ语音聊天音量正常。但是用了直接把声音输出到低音炮的话声音很少,要怎么样弄那效果才会好一点呢?(电脑是集成声卡的)。是不是一定要独立声卡才好一点呢?

网友:
恩,我花几十块买了个ct4830,效果好多了。

楼主:
那功放呢?没功放影响不大吧?音质过得去就行,主要是音量能够大声一点。。。

网友:
本本的麦克风输入坏了,有没有USB接口的。想买一个来语聊

网友:
你需要一个有混响功能和数字延迟的芯片在中间。我自己花几十元弄了个MXXXX的(型号忘记了),效果不错,想只用声卡,那效果不可能OK。

楼主:
【4楼】 fsclub 绿林好汉
自己DIY?就一个芯片吗?是不是说麦克风先经过那个芯片然后输入到电脑呢?

网友:
正需要,学习下

网友:
M65831:
http://www.songsdiy.com/M65831-OK.htm

楼主:
嗯,刚找到这个芯片。。。只是对于我这样的菜鸟,DIY难度挺大的。谢谢【7楼】 fsclub 绿林好汉。
不好意思,之前没看懂电路。应该是两个mic输入和一个音乐输入经这个芯片混合之后输出到低音炮去。。。。。

网友:
应该没那么复杂吧。这种无源话筒,直接插到电脑上,再从电脑的输出线上拉出来接功放就行了。
依楼主的意思看,楼主是想不开电脑,把话筒直接连到功放上吧。难道这样接起来,不困难吗?公头对公头啊,明摆着就是不让你这样直接连啊。

楼主:
【9楼】 qlb1234 清蓝冰
依楼主的意思看,楼主是想不开电脑,把话筒直接连到功放上吧。难道这样接起来,不困难吗?公头对公头啊,明摆着就是不让你这样直接连啊。

我的意思是插个能插电脑主板MIC的麦克风,然后可以用这个麦克风唱K,声音输出是从电脑输出到低音炮。虽然不太懂,但是【7楼】 fsclub 绿林好汉 弄出来的效果应该就是我想要的,不过有点复杂,呵呵。

网友:
声音输出是从电脑输出到低音炮---------
楼主的音域只有低间区?很是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11楼】 zhwm3064 沉伦蜗牛
晕,我说的低音炮是HIFI,一般电脑用的那些,

楼主:
上面的电路适合 动圈式 还是 电容式 的话筒呢?
我买的是这个,不知道什么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