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M317我所不解的问题,望指点

楼主(2009-12-12):
请问哪位高手能说一下,用LM317做可调的稳压电源效果到底好不好呀,我按它的典型电路连接好了,发现是可以实现0-30V可调,但带负载能里一点也不行,到底为什么呀,我看一些说话,都对LM317的性能是赞同的,怎么我就用不好呢?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最好能推荐一个好的芯片,来做0-30V线性可调的稳压电源。

网友:
没加散热片?

网友:
LM317

LM317可调电源负载能力可以达到1.5A(变压器容量要足够)

另外可通过扩流达到更大负载能力。

网友:
用LM723,专用线性电源IC,老美国半的。。。

网友:
楼上太有才了,80年代黑白电视机里面倒是常见723这个东西,太怀旧了。
时间就像大浪淘沙,723早就变成了历史垃圾,而317却作为经典留了下来。

楼主:
我是没有加散热片,我用的是金属封的,难到不用散热片会影响这么大么?

网友:
不用怀疑LM317,是你的用法有问题。没有加散热片,充其量比TO220的允许功耗大一点,你必须查PDF

楼主:
要是引脚按反了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
引脚按反了?

过热 烧掉!

网友:
带负载, 不管电流大小, 情计算总功率

楼主:
谢谢各位,是我没看好资料把输入和调节端接反了。接反了也能调节真是太厉害了我晕。请各位帮我想一个扩流的方法吧。LM317的最在输出电流为1.5A,我想要的可是3A呀。

网友:
三端稳压器扩流电路

多图,参考下

网友:
11楼,直接换338

楼主:
资料说LM317内部有各种保护,那我应该加一些什么外围电路才能使保护功能达到最好?令外加了扩流电路后,LM317的保护是没事了,可其它的电路怎么进行保护呢?要不这个电源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