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白沙液晶用什么样的仿真器?

楼主(2009-12-12):
按照原理图上的说明,是不是只要四个针的连接器就可以了吗?如果可以那是什么仿真器?到哪买,贵不贵?
我有那个iar的仿真器,14管脚的,将TDI,TDO,TMS,TCLK,RST管脚引出来接到仿真器上是不是也可以?忘白沙同志解答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MSP-FET430-UIF,怎么在下载程序时液晶会黑屏,不显示啊!是不是因为仿真器的问题啊???望白沙老兄帮忙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
同问,想用CPLD的下载器换一个430的仿真器。

网友:
楼主:只要引对了就可以。如果是MSP-FET430-UIF(我估计你是这款)则可以使用2线调试接口(加VCC、GND后4个针)。只要按图接线即可。

1楼:在下载过程中单片机是不工作的,下载完成后,单片机也可能处于复位状态而不显示。在IAR里只要退出调试状态,再重新为电路上电复位即可开始工作。这个跟仿真器有关,但不算故障,大概只能算功能设计不合理。

2楼:这个我不打算换,因为我刚买了一个CPLD下载器。

网友:
呵呵,不是跟你换,想问问其他的网友有没多余的仿真器。
不过不知道你那个430Day 送的那个仿真器能设几个断点。

网友:
我目前用的MSP-FET430-UIF只能设一个断点。很菜的说……估计TI设计这个仿真器的人没用过其他公司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