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ADC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2-12):
我看到了很多ADC电源的问题,但我还是很模糊啊:::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xcfrom=302&bbs_sn=433859
   1>AVCC是内部参数电源?
   2>选择内部时,AVCC还需要接电源(串联电阻或电感)给ADC供电?

网友:
AVCC是MCU内模拟部分电源
推荐串一个小电感后

网友:
在lz所看的帖子的8楼我不是有详细的解释吗?仔细看过么?

1。AVCC是供给PORTA口工作的电源,因此不管你是否使用A口的ADC功能,AVCC总是需要接的。在A口只用做普通I/O时,AVCC可以直接同VCC接在一起。如果要使用A口的ADC功能,那么为了A口的ADC工作稳定,最好将VCC通过LC滤波后接AVCC,这样A口的电源上干扰比较少,可以提高ADC工作的稳定性(最好是串电感)。

2。ADC工作本身还需要一个ADC的参考电源,它有3个选择:AVCC(内部连通AVCC)、内部2.56、外部REFF引脚接的参考电源。这个需要你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选择。

3。如果选择AVCC或内部2.56v作为ADC的参考电源,那么在外部REFF引脚上可以对地并个电容,这样做是为了提高ADC参考电源的稳定和抗干扰能力。

具体在我编写教程的第10章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