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Quartus9.1时出现提示出错

楼主(2009-12-12):
安装Quartus9.1时出现提示出错,有 终止  重试  忽略  三个选项,我点那个忽略选项后接着又出现同样的提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怎样才能解决啊 ?

出错提示1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出错提示2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2.png)

出错提示3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3.png)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没法创建那个网页格式的帮助文档
全忽略吧

网友:
兄弟,把你的安装目录所在的盘转为NTFS就搞定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系统盘是FAT格式吧?用NTFS文件格式

网友:
【2楼】 flyingcys 尼古丁
    兄弟,把你的安装目录所在的盘转为NTFS就搞定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同意二楼的,我也出现这种情况,后来把他改成NTFS格式就顺利安装好了。

    在不丢失文件损害硬盘数据的前提下,可以用下面方法把FAT32改成NTFS格式:
    (1)打开xp下的“运行”
    (2)输入convert x:/fs:ntfs(其中x代表你要更改格式的盘)
    (3)当提示你强制卸载时,选择N
    (4)提示转换时,选择Y
    (5)重启电脑,更改格式成功

网友:
给个详细的方法,我是这样做的,一次性成功:

   Windows2000/XP/2003系统里自带了将FAT或FAT32分区转换成NTFS分区的一个小程序—Convert.exe,它不但转换速度快、简单易用,而且原来该分区上的数据还可以继续保存下来,安全高效,建议不要用Partition Magic分区工具,这个软件我至今不敢使用,因为听说想用好它是要看人品的,要不一出错,哭都来不及了。

  下面是操作步骤:

1、点击屏幕左下角的 ;

2、点击“运行”;

3、输入“cmd”,回车;

4、在弹出的黑色背景的命令行窗口,输入“convert /?”(注意中间有一个空格),回车,屏幕上显示的是convert命令的帮助文件;

5、根据帮助文件的提示,我们以转换C盘为例,输入以下命令:“convert C: /FS:NTFS”(注意中间有两个空格),回车,屏幕上会提示以下信息;

6、我们不采取强制卸下该卷的做法,所以输入“N”,回车,出现以下提示;

7、根据提示,输入“Y”,回车,系统将在下次重启后自动进行转换,大功告成;

8、这个时候可以关闭命令行窗口,保存你还未保存的工作,然后重启电脑,在进入windows之前,它会自动帮你检查磁盘错误,然后再进行FAT32->NTFS的转换,转换完成后,自动重启,当再次进入Windows之后,你的磁盘就正式转为NTFS格式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