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电压9V,输出端电压5V.请问减少LM1117纹波的方法?

楼主(2009-12-12):
输入端电压9V,输出端电压5V.请问减少LM1117纹波的方法?

网友:
加滤波电容

楼主:
滤波电容肯定加了

楼主:
除了加滤波电容之外还有何方法?
比如两个LM1117串联起来用,是否可以减少纹波?

网友:
采用电子滤波

网友:
文波频率都不说。

100Hz的工频纹波,加大滤波电容,串联1117只会增加纹波。
开关电源产生的高频纹波,串联1117或者电子滤波都无法降低,只能采用串电感并电容的无源方式解决掉。

网友:
顶下5楼的。

加强LC滤波

网友:
如果在工作条件、现有电路、器件型号、布线情况等一概不知的前提下,也能准确指出改进办法的人,一定是属神仙级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8楼】 guanyan1113:“输入输出都要加电解容和磁片电容,输出端要多加几个磁介电容。”

 ----------------------------
 想必这位从未认真读过LM1117的手册,该芯片要求限制输出电容的ESR在0.3~22Ω之间,而瓷介电容的ESR往往只有10mΩ以下!
 其实不光是LM1117,好多传统的线性稳压块都有这个要求,在这里加小瓷片不是帮忙而是添乱。

网友:
【10楼】 holycat 仙猫
其实不光是LM1117,好多传统的线性稳压块都有这个要求,在这里加小瓷片不是帮忙而是添乱。
------------------------------------------------------------------------------------
遇到过,加了反而把原来抑制了的纹波又加了上去。

网友:
加磁片电容没有什么错吧, 抑制高频噪声,噪声严重的话还得加个小电感。
你说的那个0.3-22是对输出滤波电容的要求。 是为了保证输出功率和稳定性。取得是折衷值。
这两种电容所起作用不同。

网友:
【12楼】 s020102s:“加磁片电容没有什么错吧,……”

—— 那就是错了,线性稳压块的输出一般不能加小ESR电容是个常识问题,因为会造成输出不稳定。凡可以用瓷片电容的芯片都会在手册显著位置强调写明的,以示自己比别人性能优秀。

网友:
不是仅仅加瓷片电容。
1.0uf-22uf的滤波电容也是要加的,手册上说的在这个范围内稳定指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保证输出纹波(出力), 另一方面指这个范围可以很好的进行环路稳定。——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能保证了, 但也不是说不稳定,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稳定的。
加瓷片电容不会影响上面的稳定性吧。 但是可以去掉后级来的高频干扰。包括前级来的不稳定小震荡(一般就是没按手册选参数)都有好处。
前级滤波小电感+滤波电容+瓷片电容, 后级滤波电容+瓷片电容, 应该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办法。

楼主:
电源是220V,50HZ。
经过变压器降压到8V左右。然后经过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给LM1117的输入端。LM1117输出端再输出5V电压。现在的问题是何以减小LM1117的纹波。如果大家有电路,望给个。

网友:
【14楼】 s020102s
认同14楼的说法!呵呵!手册提及只要瓷片电容就可以稳定输出, 因为廉价,ESR低,在 噪声及PSRR 好于其它的电容!

楼主:
【14楼】 s020102s

的说法是想在LM1117前级(即输入级)来个π型滤波?

网友:
【14楼】 s020102s:“……加瓷片电容不会影响上面的稳定性吧。”

—— 当高低两种ESR的电容并接时,整体ESR将会下降。对此国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应用笔记,其中对LDO输出电容的选择分析得很透彻,不妨请参阅一下吧:Linear Regulators: Theory of Operation and Compensation
参考译文在这里:线性稳压器:工作原理及其补偿

网友:
大仙在讨论,mark之

网友:
ESR理论上是越低越好, 相当于电源内阻->0.
但是会导致系统反应慢——这就是稳定性问题。
所以要取一个折中。

网友:
学习了!
原来从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只是简单的在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处在并一个0.1u的瓷介电容。
而且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尽可能地取大。

楼主:
明天发我电路图上来!

楼主:
记得有个老工程师说过,如果LM1117串联的话,即第一个LM1117的前级的地加个二极管,使电压抬高,然后再串联一个LM1117。
这样可以使纹波达到数量级的减少哦。

网友:
真是学习了,特别感谢【20楼】 holycat 仙猫的资料链接.

网友:
曾经用LM317做过一个稳压电源,但是比较奢侈,用的是MLCC叠层贴片陶瓷电容,47uF并联0.1uF,其中47uF电容一个6.8元,可是结果却是出人意料,一上电就电流特大,感觉就好像短路了一样,后来把MLCC叠层电容都换成普通的电解电容,问题就解决了。难道就是仙猫说的情况?当时因为时间关系,就没去研究了,导致之前买的上千元的MLCC叠层电容现在都躺在元件柜里,再也不用了。

网友:
好帖,值得研究

网友:
看了仙猫给的资料,受益良多,非常感谢!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网友:
【33楼】 FlashNuk:
 你遇到的很像是 Linear Technology 的应用笔记AN-88里说的那种情况,即电源输入口用低ESR电容的话很容易产生电流过冲,不巧的话还会烧毁器件。
 >>> AN-88:Ceramic Input Capacitors Can Cause Overvoltage Transients

网友:
认真学习了,很好的讨论!

网友:
低ESR电容一般是和电感配合用的, 前级还有限流保护(一般集成稳压器件都有, 即使没有电感也不会损坏)。 这时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反馈接在电容上, 就会可能导致系统反应慢,不稳定。 如果在低ESR电容前面加电感, 反馈取到电感前端, 这样既可以使输出纹波最小化, 环路响应速度最快化, 电感还有瞬间限流作用, 集成稳压块还有过流保护,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低ESR电容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普通电容是根本没有这种参数的。
在大功率开关电源中, 低ESR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无论你容量多大, 只要ESR高, 就没法使纹波降下来。
OK?

网友:
大仙在讨论,mark

网友:
33樓,6.8元一個電容!!?太誇張了吧

网友:
¥6.8的47u瓷片电容不贵的说。41楼是没问过这东西的价格吧。

楼主:
电路图。大家看看这样的电路能否减小纹波?从理论上讲可以,但现实如何呢?

楼主:
两个LM1117都是输出3.3V的

楼主:
两个LM1117都是输出5V的

楼主:
大家看看这样的电路能否减小纹波?从理论上讲可以,但现实如何呢?大家分析一下。两个LM1117都是输出5V的。

网友:
纹波的问题看前面的帖子, 讲了三四遍了。
这种用法将会造成系统更加不稳定, 输入输出之间加了两个控制器, 各自为政, 相互制肘, 永无宁日了。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位高手讲出来的。他说他实践过。

他说这种电路输出的纹波可以达到数量级的减少。

网友:
我看楼主是没救了。如果你不需要低压差特性,可以用7805或者317,电源抑制比比1117好20dB左右。
仔细看Datasheet,多算算。

楼主:
电压蛮低的

如果用317

最好12V左右啊

楼主:
78系列都是输入端电压高于输出端电压2V以上

我这个电路可以降低纹波的。

楼主:
我这个电路工作条件哦:

220V---50Hz
通过变压器降到8--9V左右
然后通过桥式整流电路输出8V

然后给LM1117的输入端。

网友:
确实如你所说。

楼主:
当然这个电路是高手指导下完成的

所以大家拿出理由批判它

我会虚心听取大家好意见的
一起进步嘛

网友:
既然你已经完成了,那就告诉我这个电路的线路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有多少,这是抑制纹波最关键的参数。
咱等着乐一乐。

网友A:
零散地提几点,供参考:
 1、楼主首先应该做的不是画电路,而是查清纹波的来源(来自输入的50Hz工频交流,还是负载变化),设定目标(比如说现在实测有300mV,希望抑制到50mV以下)。如果纹波都不是50Hz捣的鬼,那么在输入折腾就白忙了。
 2、假如纹波源确实来自50Hz交流,建议用示波器观察稳压块前面的电压有没瞬时跌落到能稳压的最低值以下的情况。如有的话说明电源内阻太大,电路再改也白改,应试试能否用大电容稳定住输入,或改用入-出压差更低的稳压块,或改变压器提高电源电压。
 3、串连两级线性稳压有利于提高电源调整率,但前提是有足够的入-出压差,否则白搭。另外串连稳压不会改善负载调整率,所以说先要查清纹波是来自输入电源还是负载。
 4、上面反复说了一般线性稳压器不宜用低ESR的输出电容,所以不要把104电容并接在输出上,应该并到电路里芯片的旁边,既滤除了高频,又可远离稳压块不致引起振荡。
 5、弄清现在受纹波干扰的是哪个模块,单独改善该模块的电源,或做些软件处理也可能能间接去除纹波的干扰。

网友:
看看,标记一下,有待研究

网友:
所以不要把104电容并接在输出上,应该并到电路里芯片的旁边,既滤除了高频,又可远离稳压块不致引起振荡。
?

请问接在那个“芯片”旁边?是指负载的芯片吗?

网友:
通常单片机系统的工作频率在MHz级,控制IC都需接0.1μ去耦。
0.1μ要放在IC近旁才有最好的去耦效果,放在LDO输出则可能起反作用,引发振荡。

网友:
↓↓↓↓↓↓↓↓↓↓↓↓

【44楼】 schwarz
积分:316
派别:
来自:
¥6.8的47u瓷片电容不贵的说。41楼是没问过这东西的价格吧。

我們每月的MLCC疊層瓷片電容的用量都很大,47uF/6.3V +/-20% 1206封裝 X5R材質,三星 murata TDK 三家大廠的報價都沒一個超過
10分/PCS
我都不知道你的6.8元是怎麼來的...是不是你用的什麽特殊的電容啊???

楼主:
现在在测试中。

出结果后,会全部呈现上来。这两个线性电压芯片采用的是低压差的电压芯片,所以8V输入以及足够了。
另外负载电流最多也就是200mA.
那个二极管压差大概2V左右,用以抬升地电压。

网友:
想不通楼上这种极法的二极管何来2V压差,需要补充一下基础知识了。

楼主:
发光二极管就有

网友:
整流用肖特基全桥, 滤波用法拉电容, 再接你的LM1117,  看你还有纹波?

网友:
哈哈,发光二极管是有电压2V多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用发光二极管这个电流无法满足要求吧?

楼主:
因为后面整个电路的电流消耗不会超过200mA。而LM1117满幅电流可以达到800mA。
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可以达到=(7-2)/2000=2.5mA。如果你想加大发光二极管电流的话,可以把2K电阻减小。

网友:
好什么啊,一个菜鸟的奇思妄想而已。
我让他测动态性能,傻了吧?

楼主:
测试效果不错,还在进一步观测中。这个电路以前曾用在攀枝花钢厂用过。只是电压芯片不同而已。

网友:
以前很多问题没注意啊,保存

网友(2010-05-06):
我读了一下36楼的笔记,似乎不光是ESR的问题,容量也是个问题。
不要并联1uF和以上的陶瓷电容就好了,用0.1uF去除一下高频噪声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0-07-23):
受益匪浅

网友:
关键是你的纹波要从多少降到多少?

网友:
MARK····我现在郁闷了呀····到底怎么样做  才能做一个好的MCU的电源呢····现在的MCU怎么那么娇贵呢·····动不动就锁死····电源纹波是关键呢 还是控制的对象干扰是关键因素呢?

网友:
国半的那个笔记非常有用

网友:
up,有没有人给出实际的参数

网友:
用SPX1117.。。。专门为陶瓷滤波电容设计,要求ESR值小于0.几欧

网友(2011-01-07):
这个很是有用,受教

网友:
不必要在电感电容上下功夫,我之前试过伺服电源,带载1.2A,纹波2mV,而且没有压降,回去了发个PCB上来。LDO用的是78系列的,电容为输入1000,输出100,应该是低ESR的,一元一个的,一般的才二毛

网友:
LDO稳压一般都是集电极输出,调整管的发射极是接电源输入端,因此他能获得很低的压降,
但集电极输出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调整管电路是有增益的,增益大小和负载有关,也就是说负载会影响到开环增益,也对频率补偿(就是稳定性)有影响,所以LDO稳压IC对输出端电容的ESR要求很高,其目的就是保证其稳定性。
  从另一方面来说,三极管其实有2个输入端,一个是发射极,一个是基极,LDO稳压电路,输出管发射极接的是输入端,因此输入端的纹波更容易影响到集电极端。

而705这些非LDO稳压,其
  1.功率管是发射极输出,负载变化不会影响开环增益;
  2.调整管的集电极接电源输入,电源输入端的纹波对集电极影响极少。

建议照51楼说的
”如果你不需要低压差特性,可以用7805,电源抑制比比1117好20dB左右”

网友:
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mark。之前我也是一直用一电解一陶瓷方式做,幸运的是还没怎么遇到过问题。今天才真正知道了如何选择。

网友:
学习了...原来稳压器还有怎么多的道道...

网友:
的确如此,以前没仔细看LM2940-5的资料,一直当7805那样输入、输出可以什么都不接也是正常的  结果2940输出一直等于输入

网友:
近段时间在做类似项目!串电感,并电容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

网友:
一直用L2940,就是按典型电路上设计,没考虑多少,以后要多看看手册

网友:
这么多高手在论道,看了一下,长知识了。

网友:
mark,回家慢慢看

网友:
很好的资料,最近遇到了此类问题

网友(2011-02-18):
不错的讨论 学习了

网友(2011-04-13):
今天发现电源纹波有点大,进来学习下!

网友(2011-05-31):
用两个spx1117
一个是12v转5v
一个是5v转3.3v
妄想下
应该和楼主那个差不多吧

网友:
仙猫 这也能看得懂,牛人啊!!

网友(2011-08-08):
105楼有道理

网友:
目的:由输入5V得到3.3V和2.5V

电路图:

建议使用输入旁路电容,10uF的钽电容几乎使用于所有的应用。

输出电容对于保持输出电压稳定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必须同时满足最小容值和ESR(等效串联阻值)的要求,如果使用钽电容,LM1117要求输出电容的最小值为10uF。输出的电容值增加提高了回路的稳定性和瞬态响应。输出电容的ESR值必须在0.3欧——22欧之间。在使用可调压的型号时,通常需要使用较大容量的钽电容(22uF钽电容)。

网友:
串接磁珠并电容

网友:
偷懒啊,用这类芯片从没细看datasheet。学习了。

网友:
有很多道道。

网友(2011-09-27):
20楼、45楼、58楼、105楼,牛人啊

网友:
仙猫讲的挺好!!!

网友:
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好东西,我们一般用LDO 设计时候没有思考那么多 一般都是47U电容加一个小电容0.1u,应该我们的LDO允许0.1U陶瓷电容

网友(2011-10-27):
不同的芯片还是要仔细看DATASHEET,不能光靠经验,经验主义害人非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懂

网友(2011-12-14):
电源跟后级负载有关,要降低纹波,首先要考虑纹波是从哪里来的,前级噪声会影响,后级噪声也会影响纹波,
前级噪声跟输入的电源频率有关,后级噪声跟负载的频率有关,此外,电源本身的布局布线也会对参考地造成影响,
从而影响纹波。
   所以,单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仅仅参照手册推荐值,应该是不完善,甚至有时刻不对的,
我同意前面一位朋友所说的,不给出工作条件,就讨论怎么降低纹波,除非你是神仙。

网友:
前后都要加滤波电容,而且要电解大电容和独石小电容并联使用,前后至少4个

网友:
我有疑问求指教:

1. LM1085/LM1086这种没有注明ESR范围要求的,应该是输出电容ESR越小越好吧?

2. LM1117的ESR要求在0.3~22Ω之间,钽电容10uF以上,哪位大虾能否推荐个具体型号?小弟查过nichicon和rubycon的电容手册,只发现在Low ESR系列的电解电容手册里有标明不同温度下的最高ESR范围,那么普通的电解电容ESR是多大?我在手册里看不到ESR参数,选用时心里没底啊~

网友:
有时间,从头到尾都看看。

网友(2012-02-05):
串一个电感,电容是一定不能随便减小的

网友:
想想以前用这样的线性稳压电路,看看上面的讨论,感觉自己实在是太懒了。

网友(2012-07-24):
mark   !!!正纠结解决呢

网友(2012-10-25):
如果大家有电路,望给个。

网友(2014-03-13):
引用 网友A:
零散地提几点,供参考:
 1、楼主首先应该做的不是画电路,而是查清纹波的来源(来自输入的50Hz工频交流, ...

说得好,值得参考

网友(2014-05-23):
这个贴可以顶,有几个人说的很好,我摘抄了一下,懒人可以看一下:
amobbs:s020102s
低ESR电容一般是和电感配合用的, 前级还有限流保护(一般集成稳压器件都有, 即使没有电感也不会损坏)。 这时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反馈接在电容上, 就会可能导致系统反应慢,不稳定。 如果在低ESR电容前面加电感, 反馈取到电感前端, 这样既可以使输出纹波最小化, 环路响应速度最快化, 电感还有瞬间限流作用, 集成稳压块还有过流保护,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
holycat :
零散地提几点,供参考:
 1、楼主首先应该做的不是画电路,而是查清纹波的来源(来自输入的50Hz工频交流,还是负载变化),设定目标(比如说现在实测有300mV,希望抑制到50mV以下)。如果纹波都不是50Hz捣的鬼,那么在输入折腾就白忙了。
 2、假如纹波源确实来自50Hz交流,建议用示波器观察稳压块前面的电压有没瞬时跌落到能稳压的最低值以下的情况。如有的话说明电源内阻太大,电路再改也白改,应试试能否用大电容稳定住输入,或改用入-出压差更低的稳压块,或改变压器提高电源电压。
 3、串连两级线性稳压有利于提高电源调整率,但前提是有足够的入-出压差,否则白搭。另外串连稳压不会改善负载调整率,所以说先要查清纹波是来自输入电源还是负载。
 4、上面反复说了一般线性稳压器不宜用低ESR的输出电容,所以不要把104电容并接在输出上,应该并到电路里芯片的旁边,既滤除了高频,又可远离稳压块不致引起振荡。
 5、弄清现在受纹波干扰的是哪个模块,单独改善该模块的电源,或做些软件处理也可能能间接去除纹波的干扰。

通常单片机系统的工作频率在MHz级,控制IC都需接0.1μ去耦。
0.1μ要放在IC近旁才有最好的去耦效果,放在LDO输出则可能起反作用,引发振荡。
----------------------------------------------------------------
allquestions:
电源跟后级负载有关,要降低纹波,首先要考虑纹波是从哪里来的,前级噪声会影响,后级噪声也会影响纹波,
前级噪声跟输入的电源频率有关,后级噪声跟负载的频率有关,此外,电源本身的布局布线也会对参考地造成影响,
从而影响纹波。
   所以,单从定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仅仅参照手册推荐值,应该是不完善,甚至有时刻不对的,
我同意前面一位朋友所说的,不给出工作条件,就讨论怎么降低纹波,除非你是神仙。
------------------------------------------------------------------
locky_z:
LDO稳压一般都是集电极输出,调整管的发射极是接电源输入端,因此他能获得很低的压降,
但集电极输出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调整管电路是有增益的,增益大小和负载有关,也就是说负载会影响到开环增益,也对频率补偿(就是稳定性)有影响,所以LDO稳压IC对输出端电容的ESR要求很高,其目的就是保证其稳定性。
  从另一方面来说,三极管其实有2个输入端,一个是发射极,一个是基极,LDO稳压电路,输出管发射极接的是输入端,因此输入端的纹波更容易影响到集电极端。

而705这些非LDO稳压,其
  1.功率管是发射极输出,负载变化不会影响开环增益;
  2.调整管的集电极接电源输入,电源输入端的纹波对集电极影响极少。
------------------------------------------------------------------

网友:
好帖,虽然很困还是坚持看完

网友:
LDO 波紋處理 mark

网友:
标记,讨论帖,输入端电压9V,输出端电压5V.请问减少LM1117纹波的方法

网友(2021-02-21):
减少输入端的纹波,加一级L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