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符合阿莫的防盗器(2)要求的、取代时间继电器的控制电路

楼主(2009-12-13):
符合阿莫的防盗器(2)要求的、取代时间继电器的控制电路

点击图片打开看。

楼主:
仿真:接通电源,第一运放延时118秒后输出高电平,布防完成。

点击图片打开看。

楼主:
仿真:报警传感器信号到来后,第二运放延时10秒输出高电平,启动报警设备。同时,第一运放的定时电容C1开始放电。

点击图片打开看。

楼主:
仿真:C1放电49秒之后,第一运放输出变为低电平,停止报警。

点击图片打开看。

网友:
JQ_Lin前辈的,这个要顶

网友:
Cool !

这个PCB一定要制作出来,分发给论坛上的网友。用它保护自己及家人的安全。

网友:
标记一下,呵呵

网友:
JQ_Lin前辈,50秒后停止报警,好象是因为感应器输出60秒高电平,扣减了前面10秒,所以50秒后就自会自动停止。既然这样,就不用刻意外加电路实现50秒定时了吧。我试着画了个仿真电路,用比较器393可以更简洁,不过就没有了两个LED批示功能了。

楼主:
To 【11楼】 cowboy

问题在于对阿莫的要求的理解上。
阿莫的要求——只要检测到有报警,就会输出1分钟的导通信号。 其中有10秒用于......,即报警时间是50秒。

我的理解是,报警时间50秒,仅此一次。另,报警传感器输出信号按持续高电平考虑(例如门磁开关等)。
阿莫的声音恐怖的警铃,在响过50秒之后,不知盗匪已经逃出多远,或许已经掉到楼下摔死。这就够呛了,如果还要不停地恐怖下去,会致老人毙命、孕妇流产,...... ,阿莫的麻烦就不是一般的大啦。我想,这就是阿莫的考虑吧。

在允许不停地报警下去的场合,你的方案是对的,甚至只用一个单运放,就可以完成全部任务。

网友:
【12楼】 JQ_Lin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明白。
人体感应传感器检测到有盗贼进入监控范围后,会从11脚发出一个时长为60秒的高电平(不是持续高电平),盗贼吓跑后,过了这60秒就会停下来了,不会一直响。除非盗贼很大的胆子,不跑,继续作案,这时再响也是合理的。

网友:
用coms电路更省电 你再去试一个电路 乖
OP做定时 原件参数要求高

楼主:
To 【16楼】 cowboy

不是你没说明白,怪我把你【11楼】的模拟分析图中的连续波形,看做是在连续报警的了。对不起。

如果把CS9803GP或LP8702的输出信号宽度预先设置在60秒,那么,正像你说的,就不用刻意外加电路实现50秒定时了。你说的对。
比较器393的特点,使你的电路变得更加简洁、高效。至于没有LED状态显示,并无大碍。我的那两套显示也不是非有不可。
这种情况下的应用,建议阿莫采用你的方案。省料省空间,我很欣赏。

我在考虑我那个方案时,不只是针对CS9803GP或LP8702的,还考虑到门磁之类的东西。
而对于门磁之类不能预先设定信号宽度的传感器,这个50秒非得另想办法不可。
刚开始,我加了一个三极管、两个二极管和三个电阻,才实现。看着别扭,总想把那个三极管干掉。
后来,把第一运放的参考电平移到同相输入端,只加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就解决了阿莫所要的50秒。

#################################################################################################################
#################################################################################################################

下手晚了,【20楼】已被占。现将作了一点变动的控制电路发到这里。

点击图片打开看。

电路图及说明

仿真:接通电源,第一运放延时118秒后输出高电平,布防完成。

仿真:报警传感器信号到来后,第二运放延时10秒输出高电平,启动报警设备。同时,第一运放的定时电容C1开始放电。

仿真:C1放电49秒之后,第一运放和第二运放的输出都变为低电平,停止报警,同时C1转入充电过程。

网友:
这个50秒的定时的电路方式加得很巧妙,可以在两个运放上实现三个不同时间的定时。

楼主:
【20楼】——楼主预留位

下手晚了一步,20楼被占。不知阿莫能否把我调上去。
有一份图要发,最好发在【20楼】。
期待。。。。。。

网友:
建议PCB就由阿莫的雕刻机雕吧,正好给大家实物来欣赏一下。

网友:
我覺的用一個 avr mega8 的AVR去做省事又方便.
如果你們有需要我可以提供給你們(Full Source code)
軟體是中文版(繁文版)

网友:
mark,看看实际如何。

网友(2011-08-11):
5V的电源怎么提供 12V·24V电压怎么提供 在家里安装不要太复杂 这是关键

网友:
标记标记

网友:
太强大了,期待PCB图

网友(2013-04-24):
好东西,必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