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新买的同惠TH2811D电桥,顺便问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2009-12-13):
MCU是M430F437,问题是LCD有鬼影,而且随着显示笔段的多少鬼影浓淡也会变化,很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解决,是不是改下那3只204电阻会好点

网友:
那是背光的问题。

与lcd质量有关。

楼主:
应该不是背光问题吧,只跟LCD质量有关?没办法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LCD对比度的问题,LZ你买的多少钱?

楼主:
什么时候不用DIY就好了.....

网友:
是改的对比度吗?LZ是哪的,要是在武汉就好了,可以共用下,呵呵。

网友:
哪款电桥电感能精确到1nH呢?要性价比高的。

楼主:
R118加个电容,R119加也行,电容104或105都行

按理说204电阻改小点应该也行

网友:
电路有消隐作用?

网友:
LZ能解说下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吗?

楼主:
应该是R118,119,120组成的分压电路(作电压源用)内阻太大

网友:
【7楼】 eiglxl
积分:450
派别:
来自:武汉
哪款电桥电感能精确到1nH呢?要性价比高的

---------------------------------------------
如果测试频率到1M ,可以看看TH2828 LCR
如果测试频率到5M ,可以看看TH2826 LCR

网友:
【楼主位】 s99060
积分:301
派别:
来自:杭州
MCU是M430F437,问题是LCD有鬼影,而且随着显示笔段的多少鬼影浓淡也会变化,很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解决,是不是改下那3只204电阻会好点

-----------------------------------------
非常感谢你发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公司的研发部和工程部正在处理这件事情,可否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我的联系方式是:0519-85195722,13813546160,姚增伟

网友:
是液晶段码分压电阻噪声问题

网友:
这个TH2811D应该是我哪个TH2811C的改进型吧,改时是相当的大哟,看这个图感觉这舒心,我那个感觉有点老!
TH2811C内部图

网友:
TH2811C 是早期的产品,这么多年一直在销售,有很多客户就要这款,这款操作简单,方便,在工厂流水线上用的很多
TH2811D/TH2810D是TH2811C等一些早期产品的替代机型

楼主:
问题都解决了,方法也说了,也就不用联系方式了吧~~~

除非给点奖励,哈哈

倒是串/并联方式能自动选择就好了,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吧

顺便问下,产品网上注册....没找到

网友:
【17楼】 s99060
积分:302
派别:
来自:杭州
问题都解决了,方法也说了,也就不用联系方式了吧~~~

除非给点奖励,哈哈

倒是串/并联方式能自动选择就好了,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吧

顺便问下,产品网上注册....没找到
-------------------------------------
在网站首页,点售后服务,点击申请网上质保卡,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串/并联方式自动选择在这款仪器上没有,TH2817B这款有的.
我们公司对你的奖励是:送你一付SMD元件测试钳,型号是TH26009B,希望你留个联系方式给我.
我们希望大家对我们公司的仪器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
哈哈,这个还是有用的

13905712296 盛

我改的应该不会失保吧....

网友:
不会失保,我明天早上上班后和你联系!

网友:
同惠有没有淘宝店呀??

网友:
我们没有淘宝店,我们在全国有完善的销售网络,请问你在哪个城市?

网友:
晕,俺也用这款。

网友:
我用过TH2512A 在自动测量时,在450Ω左右产生选档不稳不知道这款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24楼】 lhhsea2004
积分:179
派别:
来自:
我用过TH2512A 在自动测量时,在450Ω左右产生选档不稳不知道这款有没有这个问题。
----------------------------------------------------------------------------

TH2512A是直流低电阻测试仪,和电桥的测试原理不一样,你反映的这个现象应是你所测试的值正好在两个量程相互
切换的临界点上,建议使用手动量程,将量程固定

网友:
是的目前,我们处理的方式是这样,但是我不太理解的是你们的分档在200/2/20/200/2K/20K/200K
怎么会在450~470时还在跳档

网友:
我们是做自动测量设备的,并且经常用到2512和2512A,

网友:
哦对了,我是石家庄的,估计你应该知道我们公司了

网友:
你所测试的器件是纯电阻还是测试电感器件的电阻啊

网友:
能否留个联系方法,或者你也可以和我们联系,负责石家庄业务的叫王晓鹏,电话是:0519-85195711,我已经和他说过了

网友:
是电感器件,我们主要测试电机,只是以前测得直阻一般都在200Ω一下,我是“石家庄新三佳的”他来过我这,你跟他说我是三佳的,他知道的,

网友:
好的,他下午会和你联系

网友:
有个照片上机箱的侧面 怎么有个像Agilent的标志?有点像,呵呵呵。

工艺还可以啊。

网友:
那个是散热孔的吧。。。

网友(2010-02-19):
我的TH2821A手持数字电桥的显示屏效果很差,新买的就是这样。问过卖家说都是如此,真是晕倒了。
看到这贴感觉有希望了,thyzw能否也给我个解决方案

网友(2010-03-26):
今天到德州仪器网站下载了MSP430的规格书仔细查看,三颗电阻的阻值反复试了几种规格,TH2821的液晶对比度死活没改变,看来是这个液晶屏质量问题了,晕啊,继续凑合用吧
不过,如果从侧面查看,则笔画比较清晰,正面查看不行。

网友(2010-07-07):
这个仪器多钱?有5000么?

网友:
回【36楼】: 我也有1台TH2821A, LCD屏也是侧面比正面清楚. 貌似是LCD的反光膜问题.
希望常州同惠正视此问题及提供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照片上机箱的侧面 怎么有个像agilent的标志?有点像,呵呵呵。
工艺还可以啊。

我也觉得是Agilent的标志.

网友(2012-07-07):
同惠做事也太粗心了

网友(2012-09-27):
看过大图后,觉得做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