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用Spartan-6片了做的板子,请大家先过过目吧。

楼主(2009-12-13):
目前只有丝印图,先欣赏一下吧。

sp6 (原文件名:2009-12-13-1.jpg)

楼主:
呵呵,只有看的,没有对它有兴趣的,是不是Spartan-6的片子太新了,没有人用过呀,目前单买一颗片子,人民市得600多元,有点贵,由于买得少,也无法和代理商杀价。

网友:
因此……
做网络应用?一直对驱动光纤感兴趣,但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Spartan-6 不是还没出来吗?

楼主:
sp6 (原文件名:2009-12-13-2.jpg)

楼主:
Spartan-6的片子,现在只能买到工程样片,而且型号受限制,要到2010年的一季度,才会慢慢的片子量产起来。

楼主:
SP6的片,是做高端接口的好片子,毕竟1000M的以太网,1000的光纤接口,SATA接口等等。

网友:
楼主留个邮箱吧,估计明年我也要做FPGA+DSP的板子,希望楼主指导一下

楼主:
本人邮箱:shixm.zh@163.com

网友:
楼主你太牛逼了。spartan6在市场里一般人还根本买不到呢。。。

网友:
digikey有买啦,Spartan-6的片子,上次看貌似要900多呢。
还有Cyclone IV的片子也有啦。

网友:
请问这么复杂的电路,是用的dxp还是pad、还是其他什么软件绘图的?

网友:
楼主在用allegro啊!复杂的板子用dxp效率太低了,mentor expedition也是不错的软件

楼主:
呵呵,12楼的朋友确实说得很对,我现在用的是Allegro,原来图是OrCAD,Protel很多年以前就不用了。

想要今后做高速的板子,用Allero是不错的选择,在华为、中兴、华三等公司,这种软件是最常用的。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专职layout还是专做开发?感觉很少有人做开发还在使用像allegro这样专业的工具,毕竟allegro上手要难些

楼主:
本人专门从事硬件原理图设计、系统移值等工作,layout也要做。

网友:
Spartan-6不上PCIEX1,有点浪费呀,
那个PCIEX1好像还支持PCE 2.0

还不如拿SP605($495)直接去生产,大家一起摊点生产费。。。。。。。TI的数字电源,值得发掘发掘

网友:
楼上的板子布得好密啊!现在很多大公司使用allegro,看了altera和xilinx的参考设计都是allegro画的,使用mentor expedition的公司反倒很少,但是我个人觉得使用mentor布线要稍微好点!我想成为硬件工程师,但是相关的书籍很少(主要是系统的将一个工程设计的资料太少),不知从何入手

楼主:
16楼主说得很对,先上PCI总线接口,后上PCI-E接口,因产品的实际需要而定,而且往PCI-E移值非常方便,所以选择这个芯片。

楼主:
我不先赞成采用TI的DC-DC电源模块,这样显得整个板面不干净,电源部分自己设计是最好的,我做的板子,就是电源部分全部自己做的,虽然设计难度增加了,但板子看起来会很漂亮。再过一个星期,我上焊好的板子图片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
关注SPARTAN-6有一段时间了,一直琢磨用来做千兆的可能性,以为时间还远,没想到已经可以买到片子了,呵呵~~

楼主的板子不错!

网友:
板子不错,只是好像没什么I/O扩展?太专用了。
那个SP605也是,I/O扩展的座不知道到哪去买。

楼主:
哈哈,是做产品用的,不是做开发板,不要的东西是不会设计的。SP605好象还没有扩展板出来。

网友:
要XILINX的ip可以找我!

网友:
恩,很漂亮啊。
PCI也是在FPGA里实现的?他们的IP核多少钱一个哦
楼上的可以提供x的IP?

楼主:
Xilinx PCI-IP Core是免费的,只要你用他们的芯片,网上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to 【18楼】 shixm.zh
16楼主说得很对,先上PCI总线接口,后上PCI-E接口,因产品的实际需要而定,而且往PCI-E移值非常方便,所以选择这个芯片。

现在普通微机的PCI插槽都是5V IO电平的PCI(服务器主板的PCIX槽除外),  Spartan-6应该和附近几代FPGA一样不能耐5V IO电平.

网友:
PCI-IP免费?那太好了,去找找看啊
altera的收费,还不便宜呢

网友:
闲来无事,贴个实物给大伙解解馋先..呵呵.

605 (原文件名:605.JPG)

网友:
反倒是越看越馋

网友:
上面的板子什么功能呀?

网友:
我到网站上看了,PCI IP好像不是免费的,没有购买license好像只能工作几小时,然后又需要重新加载。

网友:
to 【31楼】 fenglouto

ISE10和ISE11有FLEXLM的KEYGEN,大部分的IP都被和谐了,可以到各个EDA网站去找

网友:
PCI Express Gen 2 (x4) 这个不错

网友:
PCIE GEN2。那改天发个实物图给大伙解解馋:)

网友:
SP6不兼容5V I/O 吧,楼主怎么做成通用的PCI卡呢,问一下了

楼主:
谢谢几位楼主的意见,我再好好看看SP6的IO是不是兼容5V,如果不兼容那只能用在3.3V的环境上啦。

网友:
不过,我公司的新手经常把3.3V的FPGA PCI卡插到5V PCI上去,XILINX芯片皮比较厚,到没坏过.不过做产品就不能这样了...

楼主:
本来一开始设计的时候,物理上只能插3.3V槽位的,后来改了一下,看来是多此一举。

网友:
好像IO电压最高到4.6V,我也订了一批SP6,看批号是样品啊,新片子用时要小心,O(∩_∩)O~,不过我看好SP6,新架构,xc要努力の,以后经常交流体会吧

网友:
to dspsharc:
看样子XD对PCI很熟悉,等下开个新帖请教点问题

楼主:
板子做好了,跑一个点灯程序,板子工作完全正常。

网友:
shixm.zh ,给大伙也show一下吧!

楼主:
看看吧,最新做的板子。

sp6 (原文件名:P1000673-1.jpg)

楼主:
没有对这块板子有兴趣呀?

网友:
请问楼主,你们公司一般做板子要做信号完整性仿真吗?是做关键信号还是整板仿真,感觉很多模型找不到,仿真也是很花时间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卖不?最近有个项目要FPGA.

网友:
板子不错,楼主是自己设计着玩的吗,这个板子得花不少钱啊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要做什么用的.

网友:
牛B! 你的板子卖钱不?多少银子?

网友(2010-01-30):
关注,也打算用SPARTAN-6了...

网友:
楼主,板上没焊接的那个BGA是DDR2 SDRAM吧?
SPARTAN-6控制DDR2,好调试吗?

网友(2010-03-11):
S  6 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在用allegro啊!复杂的板子用dxp效率太低了,mentor expedition也是不错的软件

同意,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对这块板子有兴趣呀?

曾经接触过一个类似的电路板设计,用的是S3,
您的有高速的光纤接口吧?

楼主:
是的,一看就看出来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偷偷卖给俺一片?^_^

楼主:
呵呵,谢谢57楼,我没有想过要卖,如果是一块二块也没有意思,除非有批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spartan 6 lxt系列的片子? 用spartan 6做pci接口,是不是浪费了?现在pcie接口比较流行

网友:
我想问,你怎么下载程序呢?是不是用JTAG下载啊?有没有关于xilinx FPGA的配置图?分享一下经验
最近要做个下载器,希望不吝赐教哈

楼主:
小弟,如果你想学技术,我建议你去多买些书自学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自学能力或者怕看书我建议你趁早换行当吧。

网友(2010-06-04):
我们spartan 6的片子快出来了,有谁需要可以找我,不过还要耐心等待两个星期。

网友:
请问楼主Spartan-6是怎么接PCI的,能不能给个的参考?
另问:这是几层板?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Spartan6 LX45的Orcad原理图库和FGG484的封装库?我马上也要用SP6 LX45做板了。

网友:
板子画的真够棒的,能给pcb学习学习么,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网友(2010-10-25):
有谁需要LX16,LX9的样片,这里可以提供。

网友:
做板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做了,已经批量生产了,除了PCI接口的版本以外,还另做了一块PCIE×1的版本。

网友(2011-06-12):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PCB做了几层啊,叠层顺序如何;看了一下XILINX的官方资料都是十几层的。我想如果只是接SFP模块的话6-8层能不能搞定;高速的GTP信号直接走顶层EMI方面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