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触发难题

楼主(2009-12-13):
(无正文)

网友:
反馈电阻调小点.

楼主:
还有,我多次确认IDT7204 -12的不能正常跑60M写,虽然90%以上时间工作正常,但是不时有写不正常的现象,表现主要有:对固定频率外部信号,有时复现频率高了1倍(实际就是采样变到30M,同时间采样点少了一半),比如对5M方波,通常一个周期能采样12点,但会出现采样6点的情况,看PDF,7204确实不能跑60M,不知道其他人如何用-20(比我的-12还慢)的跑60M

楼主:
1楼,如果滞后大,触发灵敏度下降,也难兼顾,特别是相对平缓的信号更不好触发

网友:
楼主你用高速的比较器,5Ns级别的

你用的什么啊

楼主:
4楼,高速的抖动更严重,消不掉,高速的灵敏度太高,对方波(20ns上升下降沿)都有抖动,对正弦更是抖出十多个

网友:
【5楼】 888888888888

积分:677
派别:
来自:南京
4楼,高速的抖动更严重,消不掉,高速的灵敏度太高,对方波(20ns上升下降沿)都有抖动,对正弦更是抖出十多个

-----------------
能看出抖动原因吗? 进触发器信号问题,还是高速比较器这块的问题。

解决抖动还有一个办法,比较器出来的信号后加一个D触发器

楼主:
比较器必然会抖得,网上查的资料也说过,“比较器出来的信号后加一个D触发器”本来波形理想状况是正弦下降不出毛刺,等正弦上升才出触发信号,现在是正弦下降有毛刺,提前出了假信号,DFF在这没任何好处吧。现在要找到消除这假信号的措施

网友:
如果信号进比较器之前就存在问题,那就没办法了,实际就是如此

网友:
【7楼】 888888888888

积分:678
派别:
来自:南京
比较器必然会抖得,网上查的资料也说过,“比较器出来的信号后加一个D触发器”本来波形理想状况是正弦下降不出毛刺,等正弦上升才出触发信号,现在是正弦下降有毛刺,提前出了假信号,DFF在这没任何好处吧

-----
楼主看看这个,我也没验证,不过期待楼主验证一下实际的效果,这个是高速比较器5NS(还是7NS忘记了)级别,加一个D触发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841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jb444&bbs_id=3053

楼主:
参看图片

网友:
你用好的函数发生器做测试比较好。

楼主:
9楼链接看过了,从图上分析,同样有误动作的可能的,只要比较器抖动,后面就把抖出的记下了

网友:
【13楼】 888888888888

积分:680
派别:
来自:南京
9楼链接看过了,从图上分析,同样有误动作的可能的,只要比较器抖动,后面就把抖出的记下了
----

楼主可以验证一下实际的效果来说话。
找出抖动的根源,用好点的示波器看看比较器前后的信号,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的问题还是比较电路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参考电压的稳定性问题

参考电压不稳定,同样导致抖动现象

楼主:
找出抖动的根源,用好点的示波器看看比较器前后的信号,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的问题还是比较电路问题 --------我用安捷伦MSO6012A看过,确实是比较器输出抖动,如果换高速的,抖动更厉害,因为翻转快

网友:
那再看看参考电压

楼主:
参考源与电源退耦还有走线都可能有关系,因为比较器高增益,内部工作会影响,现在想在假信号出来后如何识别或后续电路消除这假信号,不让它送后面CPLD中触发电路

网友:
是否可以用软件消抖呢?就类似于键盘消抖.

在数据采样的时候,采集一帧的数据如果是N秒,就可以只获取N秒内的第一个下降(上升)沿.

网友:
楼主有什么进展吗

楼主:
等空闲时再试下

网友:
这玩意,好像只能增加采样率。
100M的示波器,采样率可能是1GS。
高于带宽的毛刺,滤波处理掉。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比较器

网友:
同意一楼的观点,如果反馈电阻太大的话,那么在输入信号与参考电压相近的时候,输入端微小的噪音也会在输出端引起很大的波动;
减小反馈电阻可以降低比较器的增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滤除噪音。至于“相对平缓的信号更不好触发” ,这个可以在信号调理端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调整放大倍数等

网友:
用电炉把边沿提取出来,软件判断一下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
模拟比较器做触发肯定是不行的,没有办法实现更高级的触发,最好数字比较。

网友:
比较器上为什么还有放大?

网友:
模拟比较为什么不行? 更高级的触发是一定要的吗? 数字比较需要的成本呢?
楼上的请查一下比较迟滞电路计算

网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71433关于迟滞比较器的解释

网友:
【29楼】 lwv9t18j
积分:31
派别:
来自:
模拟比较为什么不行? 更高级的触发是一定要的吗? 数字比较需要的成本呢?
楼上的请查一下比较迟滞电路计算

2009-12-25,14:50:38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30楼】 lwv9t18j
积分:31
派别:
来自: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71433关于迟滞比较器的解释
--------------

多谢楼上的帖子,大概明白了什么意思。

我现在对于示波器的硬件触发部分也比较困惑啊,不知道哪位有实际的经验

网友:
楼主有进展么?

楼主:
回复楼上:是测量观察问题,因为PCB上下两层,那个测试点不好测,我焊了根80mm的线出来,观察振荡,后来在外面重焊了个比较器对比观察,结果发现探针直接点输出在加了施密特后没有振荡(去掉施密特还是有少数几次),如果同样在外面的比较器焊线,就振荡,探头不勾线(直接点输出点)也有,加施密特也有振荡,不加振荡非常多,要把线去掉。看来高速比较器输出接长线容易反馈到输入引起振荡

网友:
看来都是天线惹的祸啊~~~~~

网友:
楼主不引线后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能准确的捕获数据吗

网友(2011-05-06):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用软件来实现触发的功能,上次看到魏坤做示波器的资料中提到用软件设计触发....如果有条件建议楼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