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想学学C#用来编写上位机,不知道什么论坛比较好,实例多些,交流气氛好的

楼主(2009-12-13):
有空想学学C#用来编写上位机,不知道什么论坛比较好,实例多些,交流气氛好的

国内外论坛都有哪些比较大的?

以前用VB6用了很久,现在想学学C#了

网友:
我手头就有一个C#的
Freemodbus+rtu的主机程序

很好写的

楼主:
有谁也在学C#的啊,给些建议吧

网友:
我刚下载了个VS2008,4.34G

网友:
我也在学,现在正在练流程图,有兴趣的话大家讨论下。
貌似avrtoav也有意向。

网友:
是啊,前天写了一个简单的,还没找到一个好教程

网友:
c#图片 (原文件名:c.jpg)

网友:
如果还要做硬件的话,我觉得还是C++好,我现在在给c#搞得头很大,不过C++好像很难,所以只好还是用c#了,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貌似C#最强部分在网络,因此现在也同时在搞ENC28J60,想写个串口调ENC28J60的小软件。

网友:
学C#先搞懂什么是delegate……

网友:
【11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学C#先搞懂什么是delegate……
-----------------------------------
经典,引用安哥的话:
        /// <summary>串口 DataReceived 事件处理程序方法
        ///
        ///  (一)在串口控件使用中,因为会“阻塞主线程”而使用辅助线程,在串口处理程序中不能直接
        ///  使用主线程的方法,而要使用INVOKE方法进行“跨线程”方法调用
        ///
        ///  0)设计需要调用到的“主线程”中的方法
        ///  private void UpdateTextBox(string text)
        ///
        ///  1)声明一个委托
        ///  delegate void myInvokeDelegate(string text);
        ///
        ///  2)实例化该委托的一个对象:注意该委托对象的参数就是“主线程中的方法”
        ///  myInvokeDelegate myInvokeDelegateSP = new myInvokeDelegate(UpdateTextBox);
        ///
        ///  3)调用invoke方法,执行主线程的相关方法
        ///  this.Invoke(myInvokeDelegateSP, new string[] { Encoding.Unicode.GetString(readBuffer) });

不过顺便BS下VS2008的那个自带串口控件,好看不好用,长期高速传输数据会出问题。
看来得研究下API串口通信。

网友:
c#有破解版吗,下了一个只能用1个月

网友:
回楼上, C# 有express版本,不用钱的啊....微软的网站就有的下载

代理都是,学了两个月才弄懂...

网友(2010-03-13):
去CODEPROJECT.COM吧,delegate方面的网上有相关资料,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