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乐汉的MAS制磁浮专利图例,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2009-12-13):
它的原理和我们在做的磁悬的不同,大家感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2004年上海工博会上,我和夫人参观了魏乐汉的MAS制磁浮。浮力极大,人跳上车,车一点都不动。
魏乐汉老师可是实干的老老头。MAS制磁浮的命运不知将怎样?...

网友:
这个设计还是相当的有意思.

网友:
那这个原理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好久不见LZ了,还好吧?

网友:
关键是使用性,高速就不见得

楼主:
谢谢3楼。
回2楼,它的原理和我们在做的磁悬的不同在于:
1. 他的,悬浮力和磁力线垂直;我们,则平行。
2. 悬浮是双向稳定的。

另外 据说,一公斤钕铁硼永磁铁可以托起600公斤重量。

网友:
【5楼】 elder60 60岁老头
回2楼,它的原理和我们在做的磁悬的不同在于:
1. 他的,悬浮力和磁力线垂直;我们,则平行。
2. 悬浮是双向稳定的。
-------------------------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基于磁路闭合形成的吸力悬浮
2. 由于是吸力悬浮,所以具有双向稳定特性

楼主:
还是图解方便。

网友:
?没搞错吧,吸力,距离越远力就越小,这根本不稳定

网友:
我不否认平民中有科学家,但是小概率事件。经常看到电视上说xxx一个平民证明了XXX皇冠问题,我们老师说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证明的难点在哪,还经常上访呀,抱怨自己没被发掘。。。。。

楼主:
【8楼】 touch_avr
没搞错吧,吸力,距离越远力就越小,这根本不稳定。

试试就知道了。还不清楚,就问你老师去。

网友:
如elder60 60岁老头图解说,在永磁来说是不可能平衡的做一下试验就知道,魏乐汉老师的悬浮也是要电的他也不是完全无接触悬空的。

网友:
实际魏老师的静态悬浮是 很有创意的 不耗能源悬浮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位老师所忽视的是 这种设计 在使车辆悬浮的力 在沿轨道行使时 也要克服这种力  也就是说 NS极的吸力在产生悬浮的同时 也产生阻碍其他方向的力

楼主:
【11楼】 kelun500
应该是悬浮不要电的,且完全无接触悬空的。
【12楼】 xc2345
但是位老师所忽视的是 这种设计 在使车辆悬浮的力 在沿轨道行使时 也要克服这种力  也就是说 NS极的吸力在产生悬浮的同时 也产生阻碍其他方向的力
---------------------------------
在行使方向上磁铁是条状且连续的。

网友:
电是肯定需要的,最起码的作用在于保持稳定,消除各部分磁体特性的不一致;
其他一定也会有消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楼】 kelun500
应该是悬浮不要电的,且完全无接触悬空的。
【12楼】 xc2345
但是位老师所忽视的是 这种设计 在使车辆悬浮的力 在沿轨道行使时 也要克服这种力  也就是说 NS极的吸力在产生悬浮的同时 也产生阻碍其他方向的力
---------------------------------
在行使方向上磁铁是条状且连续的。

如果是连续的N极那就是我的技术u
但如果把N极单纯的排在一条线上 他的2个磁铁N极间 就没有力道 导致不稳定

网友:
还有个问题 他的607 608 609 610 点的导向力 是否能够满足整个车体晃动后 整个侧向引力迅速增加的平衡需要  我们知道在吸力的平衡点是在正中间 一旦一个方向的距离增大 他的吸力就成倍的缩小 而另一个方向的的吸力就成倍增大  魏老师的设计用于吸力的磁铁很多 也就是说一旦破坏平衡就只有瘫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平民科学家是遍地都是  有学识的科学家很多想不到的 都被平民科学家想到了 我国的四大发明者没有就读牛精 清华 他们照样发明
只不过 平民科学家是  无为而为之  钱学森之类的科学家是 有为而为之   好好体会吧  你的教授有点说话不负责任 如果叫他换个研究领域他就成 SB了  换个平常的说法 叫他修汽车  他还赶不上个平头百姓师傅 他能一耳朵听出汽车哪里坏了?

楼主:
【15楼】 xc2345
如果是连续的N极那就是我的技术。
---------------------------------
向“你的技术”致敬!请你画个图,说明你的方案。
祝你一次盖了4层楼!
建议你学会查找专利,看看自己研究的思路是否早就有人研究了。避免白白浪费宝贵时间。另外,很多别人的思路对自己也有启迪。
祝你成功!

网友:
还好我查了很久没有类似的专利  我的经验是没收要实施之前是不能申请专利的  我在努力的把模型做出来 那能说明一切  我画图好困难

呵呵不好意思

楼主:
申请专利无须实施,应远在实施前申请。
再不出图老头就不再回应了。

网友:
命运不言而喻

网友:
是的,有想法而且理论上可实现的,就能申请专利。实际上大部分专利都是理论上的。

网友:
感谢老头的回复  图不能画暂时 因为没有专利 现在公开就白完了  能告诉你的 只能是 无限长NS极  再者我没有画图的训练 估计只能画草图  标准的图是出不来的

网友:
回头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专利。

如果不用主动控制,单靠永磁吸力将一个静态物体(不旋转的)悬浮是不可能的(反磁物质除外)。如果能实现,那么,恭喜你,诺贝尔物理奖归你了,因为你找到了磁单极子

网友:
如果把魏乐汉的引力改成斥力呢?包括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把魏乐汉的引力改成斥力呢?包括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
如何结构?简图显示。

【25楼】 xc2345
我不忍心打击你的积极性,但我有不愿意看到你浪费时间。故忠告一下:
在这件事情上,你想靠专利来获得经济利益,估计极为困难。

【26楼】 radioham
我介绍过,04年我坐在不通电的车上过。

网友:
我的想法,能行吗?请指点.

楼主(2010-01-12):
一下子无从回答,容我想想。

关于魏方案,我把我的理解再说一下:
魏方案中有2个阵列对:悬浮磁阵列对,导向磁阵列对。 每个“阵列对”包括:“路基阵列”和“车载阵列”。
X(垂直)方向(即悬浮方向)的一定范围内的偏移,将
1.在“导向磁阵列对”引起更大的轴向引力Fd(这是我们担心的),但同时
2.在“悬浮磁阵列对”引起径向引力Fx,以克服该偏移。
我们需要证明的是:一定范围,径向引力Fx > Fd。
我现在没有做到,各位可以试试。

另说明一下,“魏方案”的磁悬浮系统刚度还是比较大的,据称:
在实验室样车上测得其刚度大于114KN/mm·m2,
即每平方米的轨道面积加上114KN的力于列车上,则列车下降小于1mm。

楼主:
【29楼】 ywl0409 老黄牛
你的题目,我的答案是:
在【30楼】我说到,在“魏方案”中存在“径向引力”和“轴向引力”,且要证明“径向力”>“轴向力”...
那么,在“牛方案”中也存在“径向推力”和“轴向推力”。
你忽略了“径向推力”了。

网友:
单纯靠永磁悬浮是不可能的,理论上已有证明,国内永磁悬浮研究比较多的是江苏大学的钱坤喜教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近几年发表的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纯靠永磁悬浮是不可能的,理论上已有证明,国内永磁悬浮研究比较多的是江苏大学的钱坤喜教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近几年发表的论文。
请展示“说的很清楚的而且你认同的理论”。

网友:
好几天没上来好热闹  这才有论坛的样子
我的观点是用永磁 可以悬浮 关键是磁的力不单纯是径向+轴向2个力 他 是立体全方位的力  抽象点说 你不能完全阻挡一个方向的力当你阻挡时 他可以像流水一样从你的旁边流过 或者说象鸡蛋上立鸡蛋 很难掌握平衡

网友:
我画图技术差劲 凑合着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老兄想法很好 只是要考虑上下力矩 但做出来的还是静态悬浮  要想纵向运动还是不能够实现 还要考虑一旦做出悬浮轨道成本最小化 悬浮车上的磁铁再多也是有限 但是一条悬浮路铺出来 那得多少磁铁 所以轨道上纵切面少一块磁铁 就能省几千万甚至上亿

网友(2010-03-31):
(原文件名:wls.jpg) 今天非常荣幸魏乐汉老师到我公司里参观,原来他也是浙江人,空闲之余还专门向他请教了他的MAS制磁浮列车的一些原理,并知道他的MAS制磁浮列车的导向还是需要附加导向系统才能完全做到无摩擦悬浮的,但是我认为他发明的MAS制磁浮列车的磁路的设计还是比较独特的,在这里祝愿他的发明能够切实的为我国的交通事业做出贡献。

网友:
抱歉,尚没有阅读全文。

但LZ位置提到的横向悬浮,有一点问题,烦请释疑:

从受力分析的角度看,假设同样质量的列车,为了保持悬浮,需要的横向磁场强度远比沿着重力加速度方向的磁场布局方式要高的多?
就好比单杠,一个人,双臂垂直吊着远比大角度张开吊着,胳膊受到的力小。

即,初步推论,LZ位专利方案的实现方式浪费了大量的场强,是不经济的。如果以某种可比数量的磁场源用于纵向场强的悬浮,悬浮高度更高,“刚度”会更强。。。

网友(2011-02-19):
魏乐汉这个图靠什么平衡啊?   这可能浮得起来吗?

车辆不动时,能静态悬浮吗?

这都能浮了,那么多的别人还忙电路干吗呢?

网友:
回七楼:  这左右拉力能相等吗?

理想中肯定有一个点是左右相等的. 但仅仅只在一个点上.
实际上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偏了一点点.  马上就会失衡.
就变成了距离近的拉力大,距离远的拉力小......继而近的更大,远的更小......还能平衡吗?

网友:
这车不会是浮力极大. 而应该是根本就没浮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8楼】 touch_avr
没搞错吧,吸力,距离越远力就越小,这根本不稳定。
试试就知道了。还不清楚,就问你老师去。

你自己需要去问老师啦:  )   咱也59岁了.  嘻嘻.

网友:
新找到的带有侧面实体导向轮的改进设计图 (原文件名:3910.jpg)

新找到的带有侧面实体导向轮的改进设计图

网友:
上图己弥补了前图的致命错误.  现在再来鉴定说“原理可行”,就无大错了.

有一定的实用意义了,但是,这还是磁悬浮吗?
要说是磁力卸载重力还差不多.

导向轮受到动态的轮侧压力怎么克服?

车厢浮力有限,动态过载时没有后备保障.

这个方案可能高速吗?

另外,高速车辆的最大功耗其实是在克服空气阻力上.
无功耗悬浮固然好,
但首先要建立在安全稳定和牢固的基础上.

网友:
这个轨道槽必须是钢性的. 左右误差不得大于n毫米,不可以有弹性和缓冲......
嗯,车槽成机床导轨了,车厢成拖板了! 肯定快不起来!

这个方案改作他用,倒是不会白费.     比如货架上的抽屉......等等.

唉!范良藻教授还为此发了一篇文章.力挺魏教授呢.     把相斥相吸的研究,上升到了“基础研究”和“核心动力”的高度.

网友:
转帖:  范教授的文章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

 众所周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是科技创新的最高境界。(敏_感_词0314)总理说,基础研究是应用和开发的动力和源泉。科学家的天职是造福人类,科学家的功能全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基础研究这一认识自然、追寻事物本质的强大发动机,很难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不做基础研究,应用和开发也难做好。会不会做基础研究,能不能把基础研究做好,是科学家有别于学者和专家的主要标志。

大学毕业生是否达标,不在成绩有多么好,要看毕业后是否已获得自学能力;培养研究生主要是培养做基础研究的能力。研究型大学如果不能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会做基础研究的研究生,这个国家就很难拥有自己培养的第一流科学家队伍。

1952年,全国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人为地破坏了各大名校的优秀传统。在1957~1976年这样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以反对“理论脱离实际”为名行取消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之实,这是多年来中国出不了大师级科学家的根本原因。它毁掉了中国科学研究的根本。1952年,苏联科学家在回答中国人提出的理论如何联系实际这一问题时说:“世界上既没有脱离实际的理论,也没有不需理论指导的实际。”改革开放后,做什么研究课题,都要各级领导审批,科学家基本上没有自主选题、自由探索的权利。中国的科学家整天为争取科研经费发愁,国家不养士,长官又急功近利,谁又能耐得住十年磨一剑的清苦和寂寞,又何来激_情去致力于发现和发明呢?严格地讲,中国至今还缺乏能进行开创性基础研究的队伍,尤其是缺乏能打硬仗的实验基础研究的队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优秀传统的破坏,最伤一个国家的元气。直到(敏感词1068)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直到(敏_感_词0571)总书_记说:“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方针,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情况才稍有所缓解,但是执行的前景仍不容乐观。

 我国的科学研究大多是在做科学工程,国家下达任务,大家分工分头去做,把科学工程和科学研究分开,把分工变成了分家,忽视了当今科技的主流在综合,并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做科学工程不需要基础研究。这样做的结果是,做科学研究的一旦脱离应用背景,只好在文献的洪流和夹缝中做一些添枝加叶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么多重大的科学工程,要想做好、做快,做的又省钱,又能在国际竞争中技压群芳,该有多少基础研究的攻关课题需要科学家去解决啊。如果科学家坐拥书城,既不破万卷书,又不行万里路,脱离国民经济急需和国防建设急需,把基础研究异化成写文章,说这就是基础研究,这样的“基础研究”怎能缓解国家的燃眉之急?

科学、技术、工艺三结合是科学转换为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可是在我国,崇尚理论、轻视技术、鄙薄工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遗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样的遗风依然故我、纹丝未动,这就是我国像王选这样的发明家如此之少的原因。王选是幸运的,但是榜样的力量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既然什么都可以引进,还去做什么高科技呢?既然“学而优则士”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终的归宿,谁还愿意耕耘终生,去做什么发现和发明呢?

 在一切都向钱看的社会文化氛围下,绝大多数中国发明家都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绝境。没有像魏乐汉教授这样坚忍不拔的毅力,永磁体磁悬浮列车的发明很难坚持到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普及,一个科技平民化的时代已悄然出现,好的文章也不怕学报拒登,可以登录在一些预印版网站上立此存照。这势必使少数人对科技资源的垄断越来越困难。

对比西方国家发展科技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列别捷夫实验室、卡文迪许实验室和MIT林肯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创始人走了,传统依然在,代代相传。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IBM帕金发明巨磁阻硬盘、年创百亿美元的人物?

为什么中国没有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自由选题、自由探索,出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场所?

为什么在中国大企业少见科学家式的工程师和工程师式的科学家?

为什么在中国不能一人头上只有一个主管,而是一个媳妇有那么多婆婆在指手画脚,无处不在的人事矛盾使科技干部耗费掉那么多的精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明白:引进流水线不如引进技术,引进技术不如引进人才,引进人才不如引进制度。其实不是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无能,而是我们大学教育和研究院所的科技体制阻碍了我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通途。不进一步改革落后的科技体制,我们就还将继续落后。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2009年6月7日至9日,在上海田林社区老科学家沙龙召开了第一次“非共识研究重大创新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著名科研机构和大学的退休教授。人老了,体力衰退了,记忆和联想能力都不如年轻人了,他们为什么不在家颐养天年,而是要聚在一起讨论“令人侧目”的非共识研究呢?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开风气之先,第一次扯起非共识研究的旗帜,算得上一次创新之举。

 其实,细审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非共识研究的历史。相对论也好,量子论也好,一开始得不到公认,都是非共识研究,就连光电效应也等到14年后才被学界公认,由非共识走向共识。所以,鼓励非共识研究,是一个国家科技突破的重要前提。

 事实上,也就是在此次会议上,我们知道了魏乐汉,了解了他的永磁体磁悬浮列车的发明过程,并从中再次温习了发明创新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

从个别中看到一般,从暂时中看到永久,能使人们竖起这样一种信念:发明不是天才的产物,发明是有规可循的。古老磁学如何焕发革_命青春

一公斤钕铁硼永磁铁可以将一块600公斤重量的铁块吸引起,吊在空中而不落;换言之,一公斤的钕铁硼有使600公斤重物克服地心引力的潜力。根据传统观念,两块钕铁硼永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可以将重物悬浮起来。此时的磁力线呈弯曲状,互不相向。可是如何保持磁悬浮间隙h恒值不变,以免使列车在X(上下方向)方向运动时不上下颠簸呢?这是用永磁体做磁悬浮的一大难题。人们不可能制造千百万块悬浮能力完全一致的永磁体,这就宣告,仅仅依据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不可能研制成永磁悬浮列车。

魏乐汉抛弃上述传统思路,利用磁力线有纵向抗拉伸和横向抗压缩的性能,来大大增加永磁体的悬浮力,从而打破科学家认为永磁体不可能提供足够悬浮力的传统见解,采用永磁体的新型排列,使其浮力比任何现有的磁悬浮列车的浮力大3倍以上,载重能力超过轮轨列车(每米车长3.5吨)。这样的永磁铁排列方式具有保持车厢离地面距离h恒值的自动恢复功能,保持列车平衡运行,抑制上下震动。

将两块相吸的永磁铁拉开,手一松又吸在一起,说明磁力线有纵向抗拉伸的性能。将两块相吸的永磁铁侧向错开,手一松也恢复原状,说明磁力线有横向抗压缩性能。总之,一旦磁力线的平行状态被破坏,车厢底板不论是向上或向下移动,都会使平行的磁力线弯曲,然而磁力线本身都有恢复平行状态的功能。这种磁力线抗弯曲的性质,可以理解为磁力线本身固有的力学性质。这种对磁力线崭新的理解,是过去没有人想到并利用来提高永磁体的悬浮能力的,从而导致了一个新发明的问世。

同样一个原理,各人却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导出完全不同的发明。什么是发明?对科学原理不拘一格地应用是发明创造的一个规律。

 魏乐汉发明的磁悬浮列车有两大创新点:

1.特大浮力的零能耗的永磁悬浮系统。

2.简单、高效的磁性推进系统。

MAS制(Magnetic Array Suspention)磁浮列车采用永磁体悬浮,因而实现了零能耗悬浮。此前国内外尚无能实用的永磁磁浮列车。究其原因,是科学家们认为永磁体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悬浮力。而本发明不但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其浮力比任何已有的磁浮列车的浮力大3倍以上。

MAS制磁浮列车利用磁性啮轮实现不接触传动。

 MAS制磁浮车车用导向轮在侧壁上滚动来实现导向。导向轮在转动时,磁啮条上的磁力线不断在弯曲,磁力线抗弯曲的恢复力就驱动了磁啮轮的Z(向前运动)方向运动。由于导向轮不承受列车重量,故能耗很低。这主要决定高速运行时的气动阻力。

 MAS制磁浮列车具有以下优点:

 1.节能。MAS制磁浮列车实现了零能耗悬浮,所以与其他磁浮列车不同,其悬浮不耗能。磁性推进效率高,导向耗能少。因此,这是最节能的交通工具。

 2.浮力大。因此承载能力大。其每米车长的承载能力大于4吨。

3.悬浮双向稳定,能自动抑制列车上下震动;省略了悬浮控制系统。提高了可靠性。

 4.列车自重轻,负载自重比高,加速性能好。

5.普适性强。既可高速,也可低速;既可客运,也可货运;既可做城际交通,也可做市内交通。

6.造价低。每千米轨道造价约8000万元人民币。

 7.列车结构简单,故障率低。

8.环保。噪音低,无电磁污染,等等。

 MAS制磁浮列车已研发三代。其中第三代MAS3列车长3.75米,高2.1米,宽1.5米,可乘坐6人。其承载能力达10吨。用一盒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即可在轨道上来回行驶,体现了这种磁浮列车的节能和易实施性。第四代能坐21人的单节车厢即将建设成功。经多年研究,扫除了MAS制磁浮列车在通向实用化的道路上、原理上、技术上和工程上的障碍。发明之道

 1.有时有所发现导致有所发明,有时有所发明导致有所发现,有时知其所以然在先,有时知其然在先。大多数发明是利用科学上已知的原理知识和方法,集成起来进行再创造。笔者曾说:“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分解,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综合。”发明不是天才的随意创造。音乐家用心灵去组合七个音符、多个音阶,可以创造无数美妙动听的音乐。自然科学原理中可用的元素何止七个,用心灵去体会社会需求,用科学的理性去判断,用激_情来满足这种需求,可以实现多少发明创造。

 2.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工作再顺心总有难处,人的特长何在,是天生的,人的能力是苦练出来的,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去做与自己特长不相配的工作。想做发明家首先要搜索目标,目标选定了,还要作调查研究,向别人请教,集思广益,在发明未做之前就保密,这是最愚蠢的,可能要走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这样成功的希望不会大。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兴趣何在,潜力何在。有些农民发明家和工人发明家,还有古代的能工巧匠,他们不懂弹性力学,桥造得很好,宫殿造得也好。搞发明一是要和理论家多切磋,二是要和能工巧匠多请教,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发明成就了,其背后总是还有许多无名英雄。题目一旦定下来就得破釜沉舟去干,边干边学,比学了再干要有效得多,书本的知识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何在,如何解决全靠自己。魏乐汉发明磁悬浮,再过一年,就是八年“抗战”了。坚持到底,皇天不负苦心人。

3.要放宽心胸,做累了,做困了,可以暂时停一停,或休息,或先干点别的,以免钻牛角尖。俄国大科学家列别捷夫说过,一个好的科学家,1/3的时间在实验室干活,1/3的时间去思考。一项发明牵涉到好几个学科领域,有了难处,关键在于找出哪一个领域是拦路虎。所谓学问,一是学,二是问,问比学更重要。

4.人们常说,科学的上面是哲学,哲学的上面是信仰。选题全听老师的,风险虽不大,但是选题正确,等于成功了一半。有时应当学会放弃,西南联大杨振宁的一位同学选湍流做研究生课题。70年过去了,湍流这门学问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选这样的课题等于误入歧途。

5.讲信仰不如说是讲信念。科学家要相信,问题是否有解不在你的脑中,大自然早有定论,不妨排除一切杂念,进入独处的灵空世界,想方设法用冥想和大自然对话,大自然会以各种方式给你暗示。所谓冥想就是什么都不去想,把所有的思维腾空,关注一点,和大自然中的固有信息进行交流。科学家在梦中惊醒,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是经常听说的。

 6.有人问为什么魏乐汉到了晚年退休后,才有此重大发明?笔者与魏乐汉一个共同的体会是,只有等到解甲归田后,再没有人来管头管脑,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魏乐汉2000元人民币起家,八年“抗战”,已设计制造出第三代磁悬浮列车,作出退休前作不出来的贡献。可见,“探索的自由”是何等重要。此时,耳旁仿佛响起裴多菲的著名诗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可见,要想科技创新,不做基础研究不行;要把基础研究做好,没有探索的自由不行。要让科学家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范良藻

············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 北京市应用科学研究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10042910号

网友:
自己手工做个简化版有难度,装不到那么精准。传动齿轮就是用来把车子往前推的,轨道上磁铁不能几个N级挤一起排一排,所以一定是分开放的。莫非车子上磁铁比较长,保证同时和多个轨道上的磁铁作用?。。。。。。。左右方向不用导向轮而永磁铁的话,这个不敢肯定有多稳。。
这个做法是想设立多个静态平衡点相互竞争来得到新的平衡。是不是能成,还真不清楚。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楼主位的那个题头图, 己经表达得很明白了.

水平方向属于不稳定平衡.   垂直方向又是不稳定平衡.
两个不稳定因素互相依靠,结果必然还是不稳定,无法平衡!

这么明白的漏洞,这儿也有不少朋友一眼就看出了. 只是都表现得很有风度和含蓄.

现在的更正图加了导向轮.   其实就是宣布和承认了原先的基本理论的错误. 承认了纯永磁力不可能平衡的恩绍定理.

新的原理己修改完善了,可车厢还是坚持要造,但千万不能忽略,这己经不是正宗磁悬浮了啦!

导向系统的精度要求,其实很高!
其结构己经不再符合高速磁悬浮的初衷了.
悬浮就是为高速, 高速就是要悬浮.  浮空距离是重要指标.也包含在对横向的要求上.

德国的技术,浮空8-10mm,己经算短板了,给施工和维护带来很高要求和难度.路基略有沉降,就得采取措施.
日本的100mm肯定是强项了,有一定的对付火山和地震影响的余量......可能是其他方面有短板,被否决.

由此想到,1公斤强磁浮600公斤重量,不知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出的数据.
比如,浮空有多高,或横向间隙是多少,这些非常关键!
脱离了具体条件谈浮重,就不够严谨.

导向轮不可能适应450公里时速.
这种要求的轨道更难造.也就是不可能造一条巨大的导轨.而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

但这个改进的技术有可能用在其他的地方.
1 改成中间一条主轨作导向基准,尽量减小对刚性要求高的结构范围,制造难度会低不少,适应性也可强不少.
2 导向轮改成无轴心滚柱,就可以适当承受厢体在重力方向上的位移.
即使作了以上2项改进,还是不支持用在高速和大尺度场合.
·······

至于造价,用3.3亿来比八千万也是不对的.
3.3亿是商业价,含有大幅度的利润和别人的知识产权.
而八千万的估价,或许连安全和稳定因素都没考虑太多.
理由是路轨上用了过多的强磁,是无端的提高了成本!

本人基本支持原有的驱动方式:
用强磁布置在路轨中间.这部分不作变动.   车上的转轮不一定需要,但也有理由保留.这里不作讨论.

建议的重大改动是:
车厢主要用强磁上下相吸铁轨,从而获得支撑,但铁轨上绝对不用磁铁!
关键是:
对铁轨上的强磁相吸,用电磁力作平衡调节.使之动态浮空而又耗电不多.
这个做法,原理成熟,无懈可击!
与现在的流行磁悬浮轴承原理一样,不违背恩绍定理.
浮空高度或间隙,完全可以达到和满足磁悬浮列车要求.
可贵的是:
省下了铁轨上原先打算支撑车厢的大量的强磁,
这笔成本不是一点点,会是占原先报价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而付出的只是浮起车厢的不多的电费(由于永磁力偏置才是支撑车厢的主力,电能仅用于动态调节电磁力使磁浮平衡,耗能并不多).
至于车厢的动量回收和制动等小节,就不在这儿说了.

本人的改进部分,作无偿公益奉献.

······

先当专家,再当发明家.     这儿说的专家,仅指熟悉相关专业的普通人,不需要大牌.

网友(2013-07-15):
左右拉力在不加电子控制器很难平衡真如上面所说的一样。

“理想中肯定有一个点是左右相等的. 但仅仅只在一个点上.
实际上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偏了一点点.  马上就会失衡.
就变成了距离近的拉力大,距离远的拉力小......继而近的更大,远的更小......”

网友:
这是谁挖的坟,不晓得这个进展到底怎样了

网友(2015-04-15):
磁啮合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