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才学Verilog很多语法都不清楚。

楼主(2009-12-13):
module TEST1(A,B,C,D,E,CLK,RESET);

output A,B,C,D,E;

reg A,B,C,D,E;

input CLK,RESET;

reg[7:0] counter;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1)
        begin
                counter<=0;A<=B<=C<=D<=E<=0;
        end
    else
        begin
                if(counter==255)
                        counter<=0;
                else
                        counter<=counter+1;

                if(counter==51)
                begin A<=1;B<=C<=D<=E<=0; end
                else if(counter==102)
                begin B<=1;A<=C<=D<=E<=0; end
                else if(counter==153)
                begin C<=1;A<=B<=D<=E<=0; end
                else if(counter==204)
                begin D<=1;A<=B<=C<=E<=0; end
                else if(counter==255)
                begin E<=1;A<=B<=C<=D<=0; end

        end
end

endmodule

我上面代码的意思是在计数器counter的值到51的时候A输出1,到102的时候B输出1,一直这样下去。但是好像仿真的时候,C,D,E三个都直接就是高电平,前面A,B两个的波形也不对。这个我的代码到底出错在那里呢?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句话是经典:

A<=B<=C<=D<=E<=0;

原来人能懒到这个地步的。

楼主:
啊,这样写不行吗?要A<=0;B<=0;C<=0;D<=0;E<=0;这样写吗?

楼主:
改写了好像结果对了,在去看看语法,谢谢楼上的大哥啦。

网友:
如果A<=B<=C<=D<=E<=0; 这是ABCDE五个触发器级联,后面每级触发器上都会有一级延迟,不会一次性都是0.至少要五个clk才能全部为零

网友(2010-05-16):
回复 网友A:

我错了

网友:
这个有点无语...

假设:
module smg
(
   CLK, RSTn,
   SDO...
)

  input CLK;
  input RSTn;

  output SDO;

   /********************************************/

  reg rSDO;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if( !RSTn )
        rSDO = 1'b0;
     else
        rSDO = 1'b1;

  assign SDO = rSDO;

  /********************************************/

给了一个假设..自己看吧。
楼主代码“风格”要多多进步呀。

这样写出来,别人看得懂才怪。即使看得懂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建议看

  特权同学的视频教程,有好心人上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写C用语言也不必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