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用可控硅代替变压器

楼主(2009-12-13):
忽略安全性的问题,现在很多的直流电源,都是用变压器变压,然后整流滤波,为什么不直接用可控硅调压,然后再整流滤波呢?成本可以降很多。

网友:
建议LZ做个。

网友:
第一句话就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的 阻抗匹配

网友:
变压器最主要一个作用就是安全性,你忽略了,还说啥?
可控硅斩波调光/调速器,基本上随便一家五金店都有售,只是你敢不敢用在你能摸到的设备上代替变压器?

网友:
缺角正弦波, 功率因素太低, 谐波分量大, 导致变压器铁心发热严重, 无功电流太大导致变压器线包吃不消, 最后结果, 耗能, 易坏,干扰无线电

网友:
最重要的是,变压器可以隔离,可控硅没有隔离作用,哪天手摸上去,要触电了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先做个,效果好了回来告诉我们。

网友:
两个高中物理公式:
1变压器公式:    U1*I1 = U2*I2.
2线路损耗公式:  P = I * I * R

变压器的作用不仅仅是降压,同时也是扩流:

假如你需要5V * 100A, 则用220V + 变压器的方式线路损耗只有原来的1/1936.

可控硅斩波不仅自身效率低,还极大降低线路的利用率,要是人人都用斩波,那供电局只能改输直流了,气死你们这帮sun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