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PC进行串口通信

楼主(2009-12-13):
小弟在学习西门子PLC与计算机串口通信,我用的是西门子PLC原装编程下载线,可就是无法实现,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请问会不会是因为编程下载线不能进行与PC串口通信啊?
我用的西门子原装编程下载线 (原文件名:iii.jpg)

网友:
怎么个通讯法啊,是用自己编的通讯软件进行通讯?还是与西门子编程软件进行通讯呢?判断通讯连接是否正常,你可以用西门子STEP 7- Micro/WIN V4.0 软件(正确设置通讯用COM口及波特率)进行测试啊,假如能读到PLC说明通讯部分一切正常.假如要与自己编的软件进行通讯,需要了解PPI协议(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协议,比如自定义,MODBUS等等).

网友:
PPI的电缆的话,楼主是用200的。200的串行通信是利用200上PPI端口,实际是485端口(3、8两脚)。
PPI是指西门子200的内部的通信协议,未公开的,如果要用这个PPI协议进行通信,自行搜索网上破解的协议说明(估计不是完整破解的协议)。
如果自己写通信协议,则要在MicroWin里把PPI端口设置为通信端口及相关通信参数,调用相关函数、中断实现收发。因为运行时占用PPI口,对只有一个PPI口的型号,下载程序时必须手动打到stop,且不能在线监视。

楼主:
我的上位机是用vb编的,PLC方有通信程序,使用的是自由通信方式!!!

网友:
看看《深入浅出S7-200》关于s7-200自由口通讯部分;SMB30定义了Port0通讯的工作模式,XMT发送,RCV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