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问一:我是磁铁,我受的力是取决于“没有我的时候的磁场”还是“有我的时候的磁场(即

楼主(2009-12-14):
如题。

网友:
我是一块铁,我感受到你的存在带给我的神奇魔力

网友:
力是相互的

网友:
终于看到 elder60 前辈了

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欢迎 elder60 回来!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深奥了,科学与哲学边界,也许老爱梦想中的“大统一论”就是答案

网友:
电磁力不是通过电磁场传播的吗?
引力不是通过引力场传播的吗?
力的产生与场的产生不是同时的吗?
正如载波与信号不是同时存在的吗?
难道LZ是在思考:先形成物理场再产生力吗?

楼主:
我不想也无能力提出深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在疵想的。
如果可以只考虑一个场的话(不考虑我),问题就简单得多了。

再疵想一下:我是一块磁铁,
当把我放在地球上时,地磁场强迫地扭转我,让和它“对齐”。
当把我放在一块磁铁(有它的磁场分布)附近,并释放我,我会受力和扭矩而动,最终和它相拥。
把我换作你(你我“本来的场分布相似,大小不同),你的行为和我一样吗?

网友:
地磁场影响着   你的磁场  通化着这块磁铁,地磁决定一切(没有你的磁场=有你的磁场)......我也瞎说的  别拍砖啊

网友:
我是磁场,你受的力取决与我的大小.我的能力不因你进不进入而改变

网友:
总场决定。不是分裂来看的。
。。。
这个有公式,去算吧。

网友:
有我没你,我在我周围空间形成了一个场;
如果你进入到我的场作用范围内,我对的吸引力的大小和你自身的属性以及我自身产生的场的属性有关?
反过来说,你对我的吸引力和和我自身的属性以及你所产生的场的属性有关?
结果不是一样的吗?
作用效果=?
我自身产生场的属性*你的属性
反过来:
你自身产生场的属性*我的属性

而我自身产生场的属性=?我的属性*物理常数/距离平方
而你自身产生场的属性=?你的属性*物理常数/距离平方

这个现象用数学物理公式来表达不是一样的结果吗?

楼主:
LS高见,确实是我的问题提得不好!谢谢!

我的初衷是:“如果可以只考虑一个场的话(不考虑我),问题就简单得多了。”

我的属性已经定了,(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圆柱型永磁体)。
“没有我的时候的磁场”也知道了,我的受力怎么算?

是否可以不去考虑合成的场?

顺便提一下:“而你自身产生场的属性=?你的属性*物理常数/距离平方”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倾向于“/距离立方”。(指的是轴线上的磁通密度B)

网友:
LZ好尖细的思考啊!
顺便提一下:“而你自身产生场的属性=?你的属性*物理常数/距离平方”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倾向于“/距离立方”。(指的是轴线上的磁通密度B)
---------------------------------------------------------------------------
距离的立方?LZ是不是指的球面积了?
磁通量---球面积---磁通密度?
如果考虑的是一个物体的的表面尺度磁场强度,那你那个圆柱型的尺度,轴向方向的磁通密度就远比侧面的磁通密度大多了!
而受力的大小又与磁通密度成正比...这种计算太繁了。
近距离,而物体的表面尺度又不能忽略的问题,晚辈不敢造次!哈~~~

网友:
听说用Ansoft的Maxwell 3D好象可以计算磁场,包括磁力力矩场的分布等等,可以试试看

楼主:
实在是基础知识不够,都不敢学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只想知道些皮毛的普及知识就心满意足了。

楼主:
再顶一下,请大家思考。

我是磁铁,我的场可以代表我,我的磁矩也可代表我。我当然清楚我自己。

我到了一个场的不同地方(不要问我是怎么来的),我受到了不同的力和转矩...

楼主:
两个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F=GmM/r^2,即 万有引力等于引力常量乘以两物体质量的乘积除以它们距离的平方。
其中G代表引力常量,其值约为6.67×10的负11次方单位 N·m2 /kg2。
一个可能不太确切的比喻:
我们可以把GM/r^2看作M的的引力场,那么质量为m的物体在r处受到M的引力就等于GM/r^2 * m。
此时,没有考虑m的引力场。

我的这种比喻,不知对不对?

网友:
老头子真有意思哈,我也常想,要是能随心改变自己的场,使受地球引力大小可以随心控制,那不是能飞了? 大侠们的轻功是不是这样练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可以把GM/r^2看作M的的引力场,那么质量为m的物体在r处受到M的引力就等于GM/r^2 * m。
此时,没有考虑m的引力场。
我的这种比喻,不知对不对?

引力场是一个单极均匀场,磁场是双极不均匀场,没有可比性吧?
如果有磁单极子的存在,这种等价关系估计有机会成立,但磁单极子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假设。
反过来幻想一下,如果引力场存在双极,那反重力装置就不是梦想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力场是一个单极均匀场,磁场是双极不均匀场,没有可比性吧?
既然没有可比性,那就撤回这个比喻。因为我早已声明是“一个可能不太确切的比喻”。

对于磁场,“确切的比喻”在哪里?又如何浅近地去说明磁场?

请你回应一下傻问本身吧。

网友:
研究了一下 电机学。磁铁可以看作电路里的电池。电压等于电池串联。所以是两个磁场的合成。电机力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磁铁之间磁力,另一种就是磁铁与铁之间的力。磁阻电机就是后一种。

网友:
类似点电荷     计算磁铁在电磁场这个近似匀磁场中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磁场,“确切的比喻”在哪里?又如何浅近地去说明磁场?
请你回应一下傻问本身吧。

磁场是一个异类,引力场是单极的,电场也是单极的,唯独磁场至今还找不到单极的,这很不符合数学和物理学的简洁优雅原则,所以科学家一直试图证明磁单极子的存在,以求打通大统一理论的道路,可惜至今仍然未果。
不过早期的磁场理论是以“磁荷”为基础的,磁荷在磁场中受力和电荷在电场中受力公式很相似,要找确切的比喻或许应该先从电去考虑吧。

至于傻问本身,我对计算磁铁在磁场中的受力该用哪个公式都没搞明白,答不上。

网友:
我的理解是:有我的时候磁场分布会改变,受力与这个磁场有关;而这个改变与自己本身的磁场有关。不知说的明白不,呵呵

网友:
磁场是物体.没有了物体,就没有了力.或者说,只有一个物体,是不存在力的作用的.

网友:
本人是级别最低的晚辈,今天看到老先生发问,也冒昧提下自己的想法,为的是能获得老前辈的指点。
假如我们把一个三维的有界闭区间看作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存在着磁场,而“我”本身是块磁铁,如果我进入到这个系统中,这个系统中的磁场肯定是原有磁场和“我”所产生磁场作矢量叠加后的效果。也就是说由于“我”的存在,系统的磁场变化了。
而“我”受的力,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我”本身又是一个小系统,把“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我”受的力应该是没有我时,外界磁场对我作用后所产生的力;如果说研究“我”这个系统内部的子系统或者是“我”这个系统内部一个或多个质点之间的受力关系,则应该考虑现在矢量叠加后的磁场所作用产生效果。

楼主:
你太客气了,我也是初学。你讲的我是同意的。
但题目是:傻问一:我是磁铁,我受的力是取决于“没有我的时候的磁场”还是“有我的时候的磁场(即现在的磁场)”

我是磁铁,一块磁铁而已。

网友: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倾向于这块磁铁只受“没有我”的磁场的所影响产生的力。

网友:
没有"你"的时候磁场也不存在----量子物理.

网友:
前提:讨论力要有俩物及以上的东东存在。磁铁能磁化铁,而被磁化了的铁发出磁场也能作用于磁铁,如果就考虑磁铁和铁的之间的相互作用,那它们之间的相互磁化会达到稳态,以两稳态磁场的相互作用考虑。如果磁铁和铁合在一起作为整体对外界的作用那就是两磁场的和。如果问达到稳态的过程,想必要动用相对论,我看不懂相对论,没怎么想了。以上为个人瞎侃,引用请自行证明。

网友:
我是外行。发表一下个人看法,大家不要重视。
想想一下点电荷的力。他们也有场,一个点电荷放进去后也会影响总体的电场分布,但是只是简单的矢量和相加。这和磁铁类似。
实质上也许力是通过场体现的,不是场产生了力,只是计算时候通过没有加入时的场的分布,及自身的“电荷量”来计算力的大小。

楼主(2011-10-05):
快2年了,再顶起一下.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电磁力和万有引力这类远距作用,都取决于全宇宙所有拥有此远距作用的质、能、时、空的共同作用,因此,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没有我的时候的磁场”和“有我的时候的磁场”之分,因为,无论有没有“我”,磁场都是在整个宇宙时空区连续存在的

这也是马赫定理的阐述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宇宙时空内的万物,从百亿年前的大爆炸起,其实就从未真正分离过,所有的“分离”,都只是我们的观察不够全面导致的假象而已

质、能、时、空,从来都是一体的,也必将一直一体下去,直到回归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