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e error :13 SIM卡操作失败??

楼主(2009-12-14):
出现这种现象比较有可能是哪部分出现问题呢???

网友A:
详细点,用的是什么模块,
查一下资料,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时什么出错的;

我记的东门子的好像用AT+CMee=2显示详细错误代码

其实无非是没电 或者SIM busy???

网友(2010-06-05):
我用的是sim508,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检测到sim卡的电压值为25mv,因此可以断定,sim卡没有电压,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下有没有断路了,把每个引脚都测一下

网友:
每个引脚都测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模块启动进入正常模式后,sim_vdd这个引脚就应该是2.8v的电压呢?

网友(2018-01-11):
引用 网友A:
详细点,用的是什么模块,
查一下资料,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时什么出错的;

请问,SIM busy错误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