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经济型的袖珍示波器}用的是那个取模软件?可以取16位的。我用ZIMO2 取的都是8位

楼主(2009-12-14):
经济型的袖珍示波器 取模如下:
unsigned const short Char_Dot[760] =//744
{
   0x0000,0x0000,0x0000,0x001C,0x0020,0x0040,0x0040,0x0040,/*" 左上角*/

网友:
用字库软件取,自己编一个也行。

楼主:
我手里用了几个都只能取8BIT的。
请问你用的是那个?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软件我也有。看来是不会用。
谢谢啊 。
在哪儿设置呢?

楼主:
PCtoLCD2002完美版?

网友:
例:8位:0x00,0x20,0x00,0x40;
16位:0x0020,0x0040;

楼主:
自己后期处理一下?
好的。我明白了。
谢谢。

网友(2011-04-05):
怎么弄的呢,麻烦告知一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