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J1939协议研究的么?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09-12-14):
有对J1939协议研究的么?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J1939是比较简单滴总线

楼主:
楼上能赐教吗?

网友:
全套协议我有

网友:
我也有全套协议,但如何去用,可不简单,我是新手

楼主(2010-01-30):
3楼能给提供一下么?jintongshuaionline@163.com

网友(2010-12-30):
【1楼】 electricit "J1939是比较简单滴总线" ???
不能这么说吧?
J1939是应用协议,不是总线。也不简单,只不过是规定的比较死。

网友(2011-07-13):
3楼能给提供一下么?qjx011@163.com

网友:
我现在想用J1939通讯制作一个监控仪表,哪个大侠能教两招啊!!

网友(2012-03-06):
求例程,求代码

网友:
关注。。。。汽车上的J1939协议我有,但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协议还是有例程?
求例程,求代码!!!!!!!!

网友(2012-06-01):
本人也在学这个,看了一段时间,有做这方面的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2013-03-14):
我要再搞这个 烦人

网友:
这个协议是用在汽车上面的,在周立功网站有相关信息的!

网友B(2016-07-11):
请教一个问题:是否接入J1939 网络,实现油门控制,必须得按照数据链路层规定,先声明地址?如果不声明,直接用一个地址(假设不冲突),是否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是否接入J1939 网络,实现油门控制,必须得按照数据链路层规定,先声明地址?如果不声明,直 ...

油门一般不是总线控制吧?万一断线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一般不是总线控制吧?万一断线怎么处理?

不是行驶在路上的发动机,是某个作业设备上提供动力的。有手动回怠速和熄火的按钮。

网友:
根据一个国外的帖子,前面的问题貌似解决了。新的问题:按照-71应用层描述,PGN0   TSC1用来控制发动机转速,要求发送周期10ms。目前用PLC配合485转CAN转换器,很难做到。主要485端没有仲裁和使能控制,从PLC看过去,接收是随机的,会破坏TSC1的发送。无解啊!!!

问题是:TSC1/PGN0  如果做不到很好的周期,比如正常10ms发送一次,每10次会丢失一次,或者周期加大一次,发动机会怎么样表现?

网友(2017-02-27):
楼主这个让我想起我正在做的割草机。也要上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