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的贴片封装中有3个VCC脚,都要接上电源,或一只脚接VCC就ok?

楼主(2009-12-14):
如题。。

网友:
咋没人说原因呢 ??高手进来解释下了

网友:
坛子里以前有人说过类似的问题,是关于MEGA16 DIP封装的两个地是不是都要接的问题。我记得当时解释的原因是“半导体内部的铝连线很窄很薄,大电流通过会引起铝原子的漂移、移动等电迁移现象,导致导电性能下降,电阻增大,引起发热等不良反应”。大概记得是这样的,楼主去搜索一下坛子里的文章。

网友:
不接也能凑合着工作哈,我就这么干过

楼主:
正如ls所说。随便接一个也可以工作(试过),未见什么异常。。

网友:
都接上很麻烦么?如果只接一个,看要接哪一个,记得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电源是分开的,只接数字部分的,单片机能跑,但试试AD,BOD什么的能不能用?
    用Mega88时遇到一次,模拟部分VCC没有接电源,直接导致BOD工作不正常,乱复位。

楼主:
手工在洞洞板焊贴片,开始是挺麻烦的,现在好多了。查手册也没看到有相关的说明。
   Atmel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且用不到模拟部分,直接接一个VCC和GND是可以的。
电流大了就不敢说了,当然也没敢弄过。
如果用到模电部分那么AVCC是一定要接上的。
如果电流大的话,各个VCC和GND之间最好采用单点共地的方式,并适当加粗印线,以避免线路上电压降形成的电压差。
这个是借签高频开关电源设计得出的一点个人建议。

楼主:
设计开关电源的也都明白“单点共地”对抑制干扰大有好处(拆开讲究一点的开关电源,会发现地线是“星型接法”,呈放射状,汇聚点一般是在某一个端口上。)。特别是高频电路,不同的回路,走不同的地线,最后汇聚到一起,可将地线串扰降到最低,对提高电子产品电磁兼容性大有好处。

    谢谢ls先。
    我就接一个VCC和GND,AD也可以,BOD也没问题。。一切都好像没问题,好的很。当然电流也不大(不大的概念是啥?我接了9个LED,全部用IO脚驱动,7805摸上去热的很。。)

网友(2012-06-23):
又学到了

网友:
封装片的晶圆到引脚的连接线很细的,材质好像是金,如果你的电流比较大的话,所有VCC和GND都要连接,要不然,连接线会受不了。

网友(2014-04-26):
学习啦……感谢以上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