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普源示波器,有三种100M的比较合适,但不知其有什么区别,还请大家建个议,谢谢

楼主(2009-12-14):
三种型号是   DS1102E        2950
             DS5102CAE      4980
             DS5102MAE      2000(黑白屏)

请大家帮我选下,主要比较 DS1102E   和  DS5102MAE。不考虑显示,那种更好?

附相关参数

楼主:
DS5102CAE   和DS5102MAE,不可能因为显示屏不一样,价格就差一倍吧

网友:
买泰克的吧个人建议(曾经被普源深深的伤害过)

网友:
【3楼】 flamingo 火烈鸟

积分:292
派别:
来自:石家庄
买泰克的吧个人建议(曾经被普源深深的伤害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钱当然买泰克或者Agilent了。问题是大部分人都没钱。

网友:
我买的是安泰信ADS1102C。鄙视我吧。

楼主:
LS的有什么好BS的。只要能用,又是国产的怎么不好。

没钱,普源的其实还可以。

哪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DS5102CAE   和DS5102MAE,不可能因为显示屏不一样,价格就差一倍吧 ”

网友:
我看主要指标不同之处是存储深度;功能不同之处是带不带U盘存储;外形大小也不同。至于使用效果不知道了!

网友:
【6楼】 caep1986

积分:210
派别:
来自:
LS的有什么好BS的。只要能用,又是国产的怎么不好。

没钱,普源的其实还可以。

哪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DS5102CAE   和DS5102MAE,不可能因为显示屏不一样,价格就差一倍吧 ”
---------------------------------------------------------------------------------------

RIGOL 的经典产品 DS5****的机器都已停产,命好的话,买到一台相当不错。我手上有一台DS5102CA,用了4年了,性能没有任何问题。呵呵。
其它产品我就不知道好不好使,因为没用过。

网友:
DS5102MAE和DS5102CAE只是屏幕的区别,带C是彩屏。价格相差很大是因为CAE这款没货了,标高价一方面避免买家直接拍下产生误会,一方面为了投标抬高价,前期订货的论坛朋友有拿到CAE的。
目前只是MAE单色在促销,数量也不多了,可能卖不了几天
DS1102E的指标参数最高,看到的细节更多,在波形分析方面很有优势
三种型号是   DS1102E        2800
             DS5102CAE      2050 (没了,拿去投标了)
             DS5102MAE      1800(黑白屏,也快没了)
送数据线含快
仅限论坛,联系最好明确一下论坛的ID

楼主:
哦,明白了LS的,
我以为DS5102CAE 比DS1102E 还好
我现在一时还定不了,农历年一过就买。(现在公司没这个预算),明年就有了。嘿嘿希望明年还有机器。

网友:
泰克100M彩色 才多少钱那,6000多  要不就买便宜的要死的,要不就买好点的。千万别买个中间档次的

网友:
泰克100M6K多的肯定存储容量小,做控制开发小存储容量数字示波器很不好用

网友:
to 【10楼】 tjzhky 李军:这个价钱有时间限制吗?打算明年初搞台DS1102E.

网友:
汗,这么便宜了,
那TDS220 ¥2200.00(开机1000多次,成色一般,缺2个输入BNC座子)  划算不?
刚刚买了一个。

网友:
对波形比较分析看重的就买DS1102E吧,支持普源,支持国货!

网友:
对于我辈没用过示波顺的穷人来讲,普源的东西不错的

网友:
我买的是普源DS1102E,用来调单片机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
我前段时在李军处拿了ds1052e,使用感觉超爽,即使测量150mhz左右都没问题,当然幅度不准,测过450mhz频率相当准确,个人认为普源是国内示波器做的最棒的,原来一直用模拟示波器,不是托,支持普源

网友:
先后看了几个同惠产品的拆机图,忽然发现同惠有点国货中黑马的感觉……

网友:
嗯,同惠,败在营销啊。东西是好的东西。

有广东地区的需要普源示波器的可以找我啊。我的也很便宜哦。有空可以来看看

网友:
降价真快,看来暂时不用就最好不买

网友:
25楼的最便宜多少?

网友:
为什么国内的都是这样子的呢?

网友:
彩屏屏幕的响应比黑白的快,双通道的时候彩色好看点。DS5102体积太大了

网友:
倒底进哪款,也在犹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