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太阳能飞机感兴趣的吗?

楼主(2009-12-14):
拿到2片125单晶电池片,很薄,0.2-0.3mm,很轻,7g/片。
有可能做太阳能飞机吗?

型号:125*125单晶硅
尺寸:125MM*125M,半径150
转换效率%: 17
最大功率W: 2.55
最佳工作电压MV: 516
最佳工作电流A: 4.92
开路电压MV: 618
短路电流A: 5.31
重量(实测<7g)

补一个反面的。

网友:
有兴趣啊,不过大点功率的板子都贵得要死

网友:
这个多少钱?很想买两个来用。

楼主:
这块的功率约2.5W,我相信根据国内生产的形势,明年可能会降到5-6元/W。

不过,请注意:这是“电池片”。要玩好估计是不太容易。太薄了,才二三十丝啊。

声明:我是外行。 只是提醒年轻朋友关注趋势,感兴趣就该提前预研。

网友:
前几天新闻上说保定要建太阳能之城,不知具体情形怎样。希望这个产业能发展起来。

网友:
个人短期内不能实现,只有太阳能电池肯定不行,必须陪蓄电池或超级电容,那样重量上去了,另外现在的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太低,还不足以支持飞行.
米国几年前造了一架飞上了3W米高空,连续飞行了几天(后来坠毁了),理论上是可行的,个人DIY还是要掂量掂量!

网友:
估计太阳能飞艇更现实一点
轻气体提供升力,太阳能+锂电提供控制电源

楼主:
热气球也可以考虑吧。83%加热,17%驱动。

网友:
太阳能电池发的电还不不足以带动自身……
一个1KW的太阳能电池总面积估计有你卧室那么大了

网友:
好像南京卖18元/1瓦

网友:
太贵了吧

网友:
【4楼】 elder60

“二三十丝啊。”是薄膜啊?
重量轻啊!!!做太阳能飞机应该行!

楼主:
顶楼补了一个反面的照片。
回LS:不是薄膜,是单晶硅的。厚度是二三十丝,重量是7G。

若不是看在这2点上,我那敢发帖。

不过,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会少:封装,散热...

网友:
感兴趣 ,就是价格贵!  要个300W的  好几千!

到1000时候 我就入手了!!

网友:
记得21ic讨论过:电池都有寿命的,国产的短命好多。
要是1000元买300W在太阳下晒几个月就失效,就划不来了。

网友:
太阳能电池寿命一般按20年计算,
不过每年都会有老化, 效率稍稍降一点

网友:
硅太阳能电池一般寿命还是很高的,DIY不用过多考虑寿命问题
有机材料的太阳能电池就比较难说

网友:
21ic转来的:
zsuqing发表于 2009-12-12 00:0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2楼: 太阳能电池 分3种封装形式 最短寿命1年 次之2-3年 玻璃封装的那个我用过 小日本产的设计寿命20年 我们已经用了5年没出问题

网友:
以前帮忙学校的工设系搞了一架。用的电池板和楼主的类似。很薄,偏硬、很脆,不好铺到机翼上。最后翼展做到4米才勉强满足功率要求。
做了3个月,飞了3分钟,因为翼展太大,机翼变形导致舵面反效,摔了。

网友:
搞个直升机?

楼主:
一个简易制作组件的视频。
http://you.video.sina.com.cn/b/16214183-1545015152.html

网友:
现在正在收集飞艇资料 四轴太贵了 摔一下我就要破产——! 貌似飞艇还可以圆下小时候的梦想

网友:
没米啊,只能观望下

网友:
我们这里刚建好一个太阳能发电厂,看上面说是这个第一大,投资4,5亿,马上并网了发电了,占地600母。

网友:
字打错了,是600亩,在江苏徐州,上面简介说是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