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触控屏,看起来好像挺神奇的,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09-12-14):
以下是厂家的广告摘要:

精度高:精度最高可以达到0.005mm
成本低:尺寸增大,但整体成本增加较少。
不影响显示:位于屏幕背面
功能丰富:能获取电磁笔的位置信息、倾角信息、压力信息等,同时支持多笔操作。
更适合屏幕书写:感应只对电磁笔,不受手的接触影响,不容易误操作。
电磁笔无线无源:使用方便且成本低。
其组成为:天线板,控制板,屏蔽层,电磁笔等

网友:
神奇什么哦,早就有了哦,还有带压感的呢,不过压感很多的是在专业领域用,绘图
点读机就是用这玩意做的,我还有一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
这个是汉王的,能感知压感的就是像用笔写字一样,能区分轻重笔划的大小,CPU估计得比较快,AD精度要求比较高,那么密的天线阵不知道是怎么处理干扰问题的,还要给手写笔进行无线供电。

网友:
我用的ASUS的平板电脑屏幕就是这种的。128级压感,没事的时候拿来画画,办公或者做设计的时候就当速写本用,配合Office的OneNote,感觉还是比较方便,如果Windows Tablet的手写识别率再高点的话。。。

网友(2010-01-15):
Window7的识别率要比XP的好多了,个人感觉,
曾经做过简单的类似应用,网格很少,才6*6,不过笔是有源的...

网友(2013-12-29):
三星NOTE系列就是这玩意,比电容屏好使,记得NOTE大概是256级压感的,NOTE2大概是1024级压感。我的I9220插到跑步机上听音乐时,因为跑步机的EMI一逼屌糟,导致触屏失效,抠出电磁笔,完全正常不受任何影响。另外,冬天戴手套用电磁笔很爽,不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