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产生基带信号中关于 0,1<--> -1,1 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在通信应用中,经常由DSP产生基带信号,我看平常的通信表达式中,基带信号经常都是1,-1,但是dsp只能产生0,1这样的数据,请问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转换的关系,不然怎么能用DSP产生的信号当做是基带信号呢。请达人讲解。

网友:
-1=0

网友:
1-->"-1"
0-->"+1"

楼主:
呵呵,两个回答,关键问题不一致,请问谁的正确啊?......

网友:
这是个符号映射的问题,数字0和1表示2和不同的2进制bit,+1,-1表示相对的2个符号,你可以将它映射为0.7+0.7*j,-0.7-0.7*j,或者其它星座点,都是可以的。

1-->"-1" 0-->"+1" 的映射只是约定成俗的一种用法而已,就是常说的BPSK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