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12-14):
我用ATMEGA16输出PWM波,调节占空比通过L298来控制电机
L298的电机供电口接5V,为什么我把占空比调为100%,输出电压才2点几伏,虽然能调速,单输出跟占空比好像也不是线性的关系
谁能告诉我,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跟PWM频率有关吗?

网友:
L298里的H桥有压降的啊~好象数据手册给的是2V左右吧~

比如要驱动5V电机~应该要7V左右的供电~

嘿嘿~我新手哈~说错别怪我哈~

网友:
频率和负载能力有关!频率越高的话负载能力越弱,但频率低的话振动又太明显,一般频率调到15~30Hz。
你的问题可能就是LS说的,298的控制端接TTL5V电压,驱动端一般都是12V,最低多少忘了呢

网友:
L298里的驱动管会有饱和压降的!!

网友(2010-08-04):
记下这个...饱和压降

网友(2012-06-28):
个人认为不是饱合压降的问题,这个压降没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