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9-12-14):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的电路图:
PL2303HX部分

PL2303HX电路 (原文件名:未命名6.JPG)
STC89C51部分:

51单片机电路 (原文件名:未命名7.JPG)
做好板子后,VCC电压是5.12V。晶振电压是2.1V左右。
先在电脑里装驱动。版本是这个:

软件版本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插入USB连线时,电脑显示

插入USB的反应1 (原文件名:未命名3.JPG)

插入USB的反应2 (原文件名:未命名4.JPG)

插入USB的反应3 (原文件名:未命名5.JPG)

设备管理器的反应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在端口栏里没有找到虚拟的串口。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面,找到了UNKNOWN DEVICE
仔细查询了下,设备范例ID是:

已知的另一个买来的编程器的设备范例ID是:USB\VID_067B&PID_2303\5&1ABAC57D&0&2
硬件ID是:

请各位帮帮忙,也许你们在调试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发表意见看看。

网友:
没认出设备,检查PL2303HX板子

网友:
其实用ch340是最简单的

楼主:
板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PL2303HX引脚的线路,我都查了一次。驱动不知道问题大不大?我试着更新驱动,但找不到.inf文件

现在,我就是想搞懂,电脑在什么情况下,接受PL2303

楼主:
网上 也有个兄弟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找不到他人,2008年发布的问题。

引用:

请教关于PL2303HX的问题
    最近在用PL2303HX,打算做一个USB TO RS232的电路,准备用到自己的电路中去。可是,这几天刚刚做好的一个调试用的板子发觉插上计算机的USB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跳出什么发现新硬件这类提示的东西,感觉好像根本没有工作似的。
    芯片上的标识文字是PL2303HX  LFC07203A,应该是PL2303HX的A版本吧?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这个芯片是不是首先要进行初始化启动配置?是不是还需要外接I2C器件AT24C02  EEPROM 储存配置代码?还有如果需要配置AT24C02 EEPROM,是不是还需要prolific 公司的EEPROM Writer Program 程序?
    我发现伟纳SP200S编程器的里面也用到了这个芯片,作为USB接口,不知各位在用芯片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请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答曰:不需要外部EEPROM

你的可能是电路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不是电路问题吧,用PL2303HX烧STC是不行的,我试过,或者你把速率调小点看看,用CH341吧就没问题。

网友:
PL2303HXA是可以下载STC的,89和11系列都可以。

1、R3换成1.5K

2、PL2303HXA的TXD、RXD和STC的TXD、RXD要交叉

3、请使用PL2303HXA旧的驱动程序(2003年或2004年)

楼主:
6楼大哥,我试试你的建议。本人不是一般的没入门。

楼主:
用PL2303给STC编程,现在有现成卖的工具,50块一个。我买过的,所以才把这个部分放到电路中。

楼主:
6楼大哥,我试了以后再仔细想,PL2303HXA的TXD、RXD和STC的TXD、RXD交叉。是找到硬件以后的问题了是吧,我在试验PL2303部分的时候,STC单片机没有安装上去的。即使安装上去,也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你解决了吗。。。

我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2010-01-13):
我解决了,具体电路图我明天上班后发给你,我系统重装了,以前在桌面的文件掉啦。

网友:
PL2303HX这芯片做成的线我用得不少,也有不少象LZ这种装不上的情况。通常我叫客户把驱程删掉后,重启电脑,再装驱程,然后插上线,一般都会OK的了。有的要把系统重装一次。

记住要先装驱程再插上线。

网友:
你的PL2303好像有问题,R3我用的是1K5,17脚和4脚分开的,不过这个片子不是很稳定,市场上假货多,我现在都很小用了

网友:
用PL2303HX烧STC是不行的,直接用引脚对引脚烧录过一次成功,做计再加两个串口电平转换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大家长时间数据传输还是小用这片子,买了很多次产品质量都比较差,而且不稳定,用在生产测试中害死人了,经常性的死找不到串口

网友:
驱动可能不对 我安装过一个PL2303 的驱动 只能发布能收
后来换了一个旧版本的就好了 晕

网友:
手头上有个西门子手机的数据线,也用的pl2303,想改来烧STC,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我的问题,纯属硬件问题。这个电路是好的。

PL2303烧STC可以,MPC可以。我都试过了。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帮我看看MAX232电路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3465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0041f&bbs_id=9999
谢谢了,我等了好久了。

网友(2010-10-17):
泪奔....
跟楼主同样的问题...调到晚上3点多...结果发现,晶振不对...

买的12MHZ的晶振个个都用不得!!从人家成品USB-串口线上拆下来的就一点都没问题...

网友:
1.楼主你的4脚和17脚没有电源的net,是不是没有接电源?pl2303hx这两个脚需要3.3V电压(官方文件说,4脚必须是3.3V)

2.R3换成1.5K

3.单片机出来的TX和RX最好加个上拉电阻,不然即使下载好像也是只能是低波特率下载

4.用最新的驱动

5.18楼的图不行,是pl2303没有后缀HX,引脚都不一样

楼主:
偶尔来看下,还是有人来看,宁波哪的?到轻纺城这里来,面谈都可以.

网友(2011-03-02):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出现的问题和你原来的一样,也是没找到原因,电路图和你更正的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你能帮忙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