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上安装linux系统后可以自开发吗?

楼主(2009-12-14):
在arm板上如三星的mini2440上安装linux系统后,可以像计算机一样运行c语言做自开发吗?

网友:
可以 但是mini2440上的资源有限 编译的代码比较多时就够受的了

网友:
装不装LINUX,都要用C语言,只是一个是裸奔,一个是基于操作系统的编程。

网友:
LS的,LZ说的是在系统自开发,即像一般的PC一样在本系统写的软件,本系统自己执行
像ARM9这种带存储器管理的系统肯定是可以的
比较在意的是一般的MCU(如AVR)可以吗?有没有高手可以指导下?

网友:
呵呵,LS说的有意思。

“像计算机一样运行c语言做自开发吗?”

这句话还有什么高深的含义么?

网友:
重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程序装在外部存储器上,如SD卡
最简单的方法是脚本,但脚本的效不高
像ARM7可以从SRAM执行程序,可以先把SD卡中的程序抽出,用一个服务程序代替CP15可以做到
但AVR就想不到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可不可以安装个编译器吧,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有人这样做,因为太慢了。

网友:
没听说过,从学arm到现在只知道交叉编译

网友:
我们就是在ARM上装个GCC工具链,本地编译的.一般的程序,只要不是太大,几千行代码,与PC机上编译的速度差别不大.

网友:
gcc比较大的,放在ARM上消耗资源太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有人在pda上安装linux系统后编译运行c语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