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写的邮件发送程序运行2、3次后就出现错误

楼主(2009-12-14):
程序是在网上找的,编译能通过,但程序运行2~3次后,就出现错误提示,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换成邮箱名称(163的,其它的要替换后面的)
?????换成邮箱密码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NameS As String
    Dim Email As Object

    NameS = "http://schemas.microsoft.com/cdo/configuration/"

    Set Email = CreateObject("CDO.Message")
    Email.From = "*****@163.com" ' //你自己的油箱号码
    Email.To = "*****@163.com"    ' // 你自己的油箱号码(可以和上面相同)
    Email.Subject = "**" ' //相当于邮件里的标题
    Email.Textbody = Text1.Text + " " + Text2.Text
    Email.Configuration.Fields.Item(NameS & "sendusing") = 2
    Email.Configuration.Fields.Item(NameS & "smtpserver") = "smtp.163.com" '//邮件服务器
    Email.Configuration.Fields.Item(NameS & "smtpserverport") = 25 '//端口号
    Email.Configuration.Fields.Item(NameS & "smtpauthenticate") = 1
    Email.Configuration.Fields.Item(NameS & "sendusername") = "*****" '//油箱号码@前面的名字
    Email.Configuration.Fields.Item(NameS & "sendpassword") = "?????" '//你油箱的密码
    Email.Configuration.Fields.Update
    Email.send

    MsgBox "发关成功!"
End Sub

网友:
看看那个出错链接里面写了什么
可能把你当成垃圾邮件发送者了

楼主:
噢 是163的问题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