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S16355零点漂移???

楼主(2009-12-14):
最近新买的的ADIS16355,读取数据时发现静止时校准后角速度漂移大的时候会有10LSB,请教下不知道是ADIS16355有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可能(设置不对之类)~~  到了很久搞不定~  郁闷ing~~

网友:
你的16355的外围电路能看下不?

网友:
我用16130,效果也就那样。。。
开始大概两分钟漂一度,漂的稳定也就罢了,能修正。结果过了半个多小时,漂移方向变了。。。。我彻底失望了。
而且这个16130已经开机一下午了,应该热稳定了,只能说ADIS系列没datasheet上表面看起来那么牛逼

网友:
大家都玩得那么高档啊!! 16130 可是要花费差不多 6000RMB 哟!!??

理论上这种方式的惯性传感器,,本身就不可避免的存在::随机游走...(把数据作图,,看它"走"了多远?)

网友:
不是做四轴的,只不ourdev上只找到这里和陀螺仪有关。
labview做个能画图的串口调试助手,一边看电影一边看它漂。。。还好看的是喜剧,要是悲剧。。。。。

网友(2010-06-20):
我用ADIS16400和16405没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啊,AD做过温度补偿,漂移还是挺小的,可以看看我实验的曲线,1200s的时间内基本上没有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