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串口要如何与单片机连接通信?高手指教

楼主(2009-12-14):
大家好,我第一次玩GSM模块,前段时间买来了个TC35模块,与电脑通信正常,能发短信打电话,但是与单片机通信就不行了,到网上查了写资料说单片机工作电压是5V,而且是TTL电平,而TC35模块工作电压3.3V,是CMOS电平,说是两者电平不匹配,要进行电平转换,那么要怎么转换呀,我看有人用SN7407转换,我不明白,望用过的前辈指导下

网友:
自己玩就加个电阻, 产品就用3.3的单片, 不顾我记得TC35还是TC35I是小于3.3V的

网友:
上电路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TC35的IO高电平不到3V,一般是2.85V,所以5V高电平的输入,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以避免出现过大灌电流,还有就是5V电平的最小高电平电压是多少,是否能够容忍不到3V的输出,如果可以,这个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