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怎么可以改设mk-tools软件的串口波特率,或者谁知道怎么搞到调参软件的源代码

楼主(2009-12-15):
我想加数传电台但是很多模块波特率都没有uart1的57600的  有那样的模块但是接口是232的不匹配。这样就要把下载器也装在四轴上,重量比较重   所以想改变一下飞控板和mk-tool的波特率   希望指教啊

网友:
源代码???一个字:难!!

楼主:
这个软件能从自身修改波特率么,不应该波特率写的那么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