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农村用哪种方式上网好些

楼主(2009-12-15):
春节快到了,准备回家。公司在 google 有投放广告,在假期有时候得处理一些国内外客户的留言和邮件(因为有些国家没有春节),以往回家都是跑到镇上的网吧去处理,很不方便,这样就立即有了一个问题:在农村用什么方式上网好一些?

1、ADSL
有固定电话,首先考虑 ADSL,搜索了一下,说 ADSL 要距离最近的设备 3 公里左右,远了就不行了,有可能网速很慢,有可能频繁掉线。

关于这个,我想打老家当地电信的电话咨询一下。

2、3G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 3G 具体指的是什么。在农村可以用吗?电信的,移动的,还是联通的?

要是可以用 3G,还准备买个 3G 路由器,关于 3G 路由器,哪种好一些?

3、电信 Wi-Fi
这个就不用考虑了,好像信号只覆盖城市。

4、56K Modem
习惯了 ADSL,这个速度可能要把人逼疯 :)

老家的地理情况:我家在重庆铜梁县平滩镇一个村子里,步行到镇上是 1 个小时,从镇上到县城乘公车是 30 分钟。

大家有什么经验,想法,建议,请尽量回复啊。

网友:
买个3G上网卡吧

网友:
我觉得 56K Modem
或者如果无线信号好的话,用手机当猫上网 或者干脆手机上网,应急处理邮件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
> 我觉得 56K Modem

有没有配 56K Modem 的路由器,总感觉 56K Modem 是很古老的东西了 :)

> 或者如果无线信号好的话,用手机当猫上网 应急处理邮件是可以的。
对,这也是个办法,村里有基站,打手机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是不是手机有条数据线和电脑连接(真没用过)?

网友:
一般手机插到电脑上,会出现一个新设备,就是modem

网友:
还是ADSL吧
我在家也是用ADSL,我家距县城7公里左右,距镇上1公里
ADSL速度很快,迅雷速度500K左右

不知道3公里这一说

网友:
据农村估计还没有3G网络覆盖,我上个月去了一趟农村,那的县长说要明年才通3G。GPRS上网划算一点,可以去电信或移动咨询一下

楼主:
> 还是ADSL吧
> 我在家也是用ADSL,我家距县城7公里左右,距镇上1公里
> ADSL速度很快,迅雷速度500K左右

离镇上1公里当然没有问题的。

> 不知道3公里这一说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以前以为不管多远都可以,因为农村上网的不多,电信可能没有安装 ADSL 设备。

另外,现在手上有 3 个无线路由器,有个是 dd-wrt 路由器,另一个是 Tenda 的,都支持 WDS(无线分布式系统),准备拿两个回家,试着搭一个范围宽点的无线局域网,这样看能不能做点农业自动化方面的应用(例如远程控制一个水泵之类的)。

网友:
EDEG或者CDMA1X。我一直都这样用(最近才装宽带)。收邮件看网页还是可以的。想快点就把IE的图片关了,需要的时候再打开。

火车上都可以用。

WM手机都有“INTERNET共享”,手机直接当猫用。

网友:
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用手机上网了吧,我现在上下班的路上都是用手机上网打发时间的,回趟家只上几天网,再开通个网络也不划算

网友:
〉> 我觉得 56K Modem

〉有没有配 56K Modem 的路由器,总感觉 56K Modem 是很古老的东西了 :)

56K猫+电脑有串口就行+固定电话线路,有些笔记本电脑会内置56K猫,所以不用另配。固定电话上网的好处是比较稳定,但占用电话线路,无法接打电话。

〉> 或者如果无线信号好的话,用手机当猫上网 应急处理邮件是可以的。
〉对,这也是个办法,村里有基站,打手机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是不是手机有条数据线和电脑连接(真没用过)?

打手机没问题,那就好,最好手机上网,轻装简从,春节不用带太多东西旅行.

手机上网你要首先办理好一个能全国漫游的资费套餐,这样会省些钱,我这里是20元150M不分cmwap和cmnet,我用的移动

WindowsMobile 5.0以上的手机只要安装完同步软件,就可以当猫上网了,只需要一根USB线,或者蓝牙,但电脑驱猫上网流量流失的比较快。

如果邮件不麻烦,手机一般都可以处理的了,可以节省些流量。

网友:
1,相信LZ那里应该还没有覆盖到到3G信号,所以先排除3G。
2,WI-FI肯定也没有覆盖到!
3,只能考虑ADSL,56K拨号,GPRS几种方式上网。
   A,ADSL的三公里限制是指modem跟机房的距离,LZ家跟镇上距离远,但跟机房距离不一定远啊!想我老家跟镇上也有4公里,但电信的机房就建在我村的边边上!中国电信布线时会没有考虑到农村也会有人上网?所以优先考虑这个!
   B,56Kmodem就不要考虑了,比现在的GPRS都要慢,我用手机上网下载也可以10多K的下载速度,不过春节几天短信多上网也慢,深夜就好。使个智能机处理邮件就可以,笔记本都不用带了!

网友:
我们那里打手机要爬上山破.
没有通有线电话.
有无线电话但估计不能上网用.

所以,过年有事给我发短信,我一天会上山收一次.
不过我已有3年没回了,不过肯定一点.
手机信号应该强了一点.因为我们那大多人有手机了.
网线信号肯定没有.

楼主:
哈哈,aozima 太幽默了 ;-)

网友:
各位回家过年还有时间上网,不都到处拜年给吃趴下了?
话说回农村老家我就一个念头,就能在每天睡前刷个牙,把脸上的油蹭干净就好了,有条件的话,让我的脚也沾沾水就很知足了,上网?打手机?发短信?天啊.....

楼主:
> 8楼】 fsclub
> EDEG或者CDMA1X。我一直都这样用(最近才装宽带)。收邮件看网页还是可以的。想快点就把IE的图片关了,需要的时候再打开。
>

这个应该可以,希望费用不要太贵,另外能只申请 1-2 个月吗?

> 火车上都可以用。
>
> WM手机都有“INTERNET共享”,手机直接当猫用。

好,抽时间了解一下手机。我的 Siemens M55 已经服役 6 年,破得不成样子了。

楼主:
>【11楼】 neutronlmk 撒哈拉企鹅
> 1,相信LZ那里应该还没有覆盖到到3G信号,所以先排除3G。
> 2,WI-FI肯定也没有覆盖到!
> 3,只能考虑ADSL,56K拨号,GPRS几种方式上网。
>    A,ADSL的三公里限制是指modem跟机房的距离,LZ家跟镇上距离远,但跟机房距离不一定远啊!想我老家跟镇上也有4公里,但电信的机房就建在我村的边边上!中国电信布线时会没有考虑到农村也会有人上网?所以优先考虑这个!
>    B,56Kmodem就不要考虑了,比现在的GPRS都要慢,我用手机上网下载也可以10多K的下载速度,不过春节几天短信多上网也慢,深夜就好。使个智能机处理邮件就可以,笔记本都不用带了!

谢谢,那就优先考虑 ADSL,我打电话回家问问。现在农村的电话网主线也用的是光纤,可能考虑到了将来的网络扩展问题,希望有相应的设备。

网友:
之前我也在这里发过你一样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别用3G了,我老婆现在在重庆璧山那边用,国庆之后开始用的,网络慢的要死。据我一个电信的同学说3G的是3.1M的共享网络,带宽都让城里人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占用了,在山区只能偶尔收到信号,而且晚上都没有信号,忒郁闷的说。况且,3G的资费不是一般的贵,一个月100,限时80小时。现在我老婆只是去那边带一下孩子,反正呆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就随便她怎么用了。对于你来说,能用手机收邮件就用手机更方便了。

网友:
ADSL当时我也这样考虑,不过最后电信说,山区太远了,不给牵,嘿嘿!重庆璧山大路镇四维村。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地理位置看是否可牵ADSL了。

网友:
用CDMA 1X比较靠谱

楼主:
多谢 Kanprin,璧山离我们那里不远,而且你夫人有实际使用的经验,看来情况很糟。

> 况且,3G的资费不是一般的贵,一个月100,限时80小时。
80小时/30天 = 2.66 小时/天,这个……不能接受。

> 对于你来说,能用手机收邮件就用手机更方便了。
说是收邮件,也不会只收邮件啊,比如有的时候要上 ourdev 来看看,有的时候要用 gmail,有的时候要学习 Linux,下载软件。

网友:
【14楼】 kangaroo65
各位回家过年还有时间上网,不都到处拜年给吃趴下了?
话说回农村老家我就一个念头,就能在每天睡前刷个牙,把脸上的油蹭干净就好了,有条件的话,让我的脚也沾沾水就很知足了,上网?打手机?发短信?天啊.....
--------------------------------------------------------------------------------------------------------------------
看来袋鼠长得还可以。但凡长得可以的又没结婚的适龄MM回老家都是被拉出去相亲,相亲再相亲!

楼主还是用ADSL吧,我家离镇也差不多远,但是电信的机房有一个点就在家附近,光纤过来的。年初大姐生了孩子回家休养半年,老爸就给他拉了条ADSL,用得蛮好。

网友:
CDMA1X有信号的话,电信的CDMA2000这个3G网肯定也有信号.就是很贵,如果只是为了发发邮件什么的.
推荐用2G手机的网络.

网友:
前几年我们入学军训就是在铜梁77128部队滴~~

那里感觉手机上网还是很方便的,记得当时还是有不少人偷偷地用手机上网。当然那时候不是3G了。

不知道LZ的手机是不是Nokia的,很多Nokia都可以通过一个PC套件的软件连到电脑上,让电脑用手机的流量上网。
上个暑假回家后换了地方没有小区宽带,我就是这么搞的。

速度嘛……不好讲。112kbps,看网页不开图片还是挺快的。收邮件也可以。就是手机套餐流量太少了,一般都10MB级别的吧

网友:
用EDEG  再包个500M流量

楼主:
>【23楼】 fnems
> 前几年我们入学军训就是在铜梁77128部队滴~~
铜梁是有一个部队。

> 那里感觉手机上网还是很方便的,记得当时还是有不少人偷偷地用手机上网。当然那时候不是3G了。

> 不知道LZ的手机是不是Nokia的,很多Nokia都可以通过一个PC套件的软件连到电脑上,让电脑用手机的流量上网。
> 上个暑假回家后换了地方没有小区宽带,我就是这么搞的。

不是 Nokia 的,我的手机很古老了。

> 速度嘛……不好讲。112kbps,看网页不开图片还是挺快的。收邮件也可以。就是手机套餐流量太少了,一般都10MB级别的吧

用 QQ 留言咨询了中学老师(他在镇上),他说可以用 ADSL,我还要再进一步确认。

PS: 看新闻说德国农村开始测试 LTE 网络了,我们落后啊。

网友:
我回家的话,就近用邻居的,邻居的是网通4M ADSL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刚才打电话向父亲问了一下(突然想起当年安装电话网络的时候他去干过活),他说我们村上就有宽带的节点,太好了,这样我的无线路由器就能用上了。

楼主:
刚才打电话问了村里的干部,说线是拉到了,可是电信没有安装设备,我问何时可以安装,他说那是上面的事 :(

可能还有希望:村里没装设备,可能乡里有安装,得咨询当地电信部门了。

网友:
你的M55可以开通移动的GPRS包月,WAP和NET都可以,WAP设代理。一般都有20元包150M流量左右的套餐,不想用了下个月可以取消。
装M55的猫驱动,数据线插上电脑会出现一个MODEM,在电脑上建立GPRS拨号连接就可以。收邮件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fsclub,我那只 M55 蝎子老得不行了:曾经在水桶里泡了半天,导航按钮冒和数字 4 掉了,原装电池用了 5 年挂了,后来买的电池不行,动不动就死机,现在只是用它收信息/设闹钟。

网友:
M55应该是USB口的数据线。
你的机况正好用来当猫,键盘和屏幕都不需要。
但你要有USB数据线,和找到M55的猫驱动。

这有个网页正适合你:
http://bible.younet.com/files/2004/09/13/204508.shtml

电脑连接手机GPRS上网指南分类:实用技巧   作者:左楠风   时间:2004-09-13 20:34:28   玩家奖:33

随时随地能够上网,多么诱人的想法!对于有本本的朋友来说,现在这个想法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拥有本本、M55、数据线,就可以实现了。当然接在普通台式电脑上也是可以上网的,但是实用价值不如本本那么高,现在宽带方便着呢。本来GPRS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这让利用GPRS上网成了奢侈的享受,随着各地推出各种优惠的包月套餐,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份无线上网大餐了。为了你的钱包考虑,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你的SIM卡开通的GPRS服务是cmnet和cmwap都可以使用还是仅仅限于cmwap包月。如果是可用cmnet,那就方便多了,cmwap由于限制只能访问WAP站,要访问普通网站需要经过代理,稍后详细说明。我这里用的卡是只限于cmwap包月的,使用的工具软件是SDS里带的GPRS助手,数据线是非原装的USB数据线。
先从西门子官方网站下载SDS的安装文件,如果你只用到上网功能,可以在安装的时候选择只安装GPRS助手,如图1

图1

    软件安装完毕,用数据线连接好手机和本本(事先需要先安装好数据线的驱动),万事俱备,双击桌面上的Siemens GPRS Modem Assistant,如图2

图2
    软件界面如图3

图3
    在拨号连接之前,需要先设置一下,点设置按钮,切换到上网设置界面,如图4。

图4
    国家这里当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提供商选择“China Mobile”,就是中国移动。默认的APN是cmnet,如果你的GPRS包月里cmnet也是无限量的,不需要改动任何设置即可。我这里需要用cmwap登陆,需要修改一下,以前因为用cmnet登陆产生大量费用。勾上“使用自己的设置”,设置参数如图5

图5

    再点装置按钮,切换到上网设备设置界面,如图6

图6

    这里因为是使用数据线,选择USB(电缆)即可,点击下面的自动检测装置按钮,会显示“寻找移动电话(在所有端口处寻找)”,顺利的话,应该能够很快找到,如图7

图7

    点储存按钮,开始安装modem,显示“GPRS via COM 将被安装于端口COM3处,这需要几分钟时间”
稍等片刻,即可看到提示“GPRS via COM 已被成功安装于端口COM3处” ,见图8。

图8
    点同意按钮完成设备设置。再次点击存储保存上网设置。做到这一步仍然很顺利的话,恭喜,已经见到成功的曙光了 ^_^
正在打开端口、端口已经打开、正在建立internet连接、正在检查用户名和密码 等提示,登陆成功后会在右下角的任务栏里显示一个图标。如果你是用cmnet登陆的,至此已经完成整个拨号过程,可以自由使用网络了!但是我这张卡只限于cmwap包月,还需要做点设置才可以正常浏览网页和登陆QQ。
先来解决浏览器。在桌面上IE的图标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打开Internet属性对话框,切换到“连接”选项卡,如图9

图9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名称为Siemens GPRS的连接,选中它,点击右边的设置按钮,设置参数如图10

图10

    经过设置代理服务器,就可以用IE或者其他IE核心的浏览器实现正常浏览网页了。
    再来解决QQ,以QQ2004(0830版)为例,在系统设置里找到“代理设置”,设置参数如图11,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QQ了。

图11
    正如题目所说,无限精彩,无线资讯,拥有这种无线上网方式,使你可以随时随地用无线的方式获取网络上的无限资讯,具备条件的朋友不妨一试,尝尝无线上网这份新鲜的大餐!

网友:
3G就别想了,特别是移动的3g,农村不可能通的。

俺们还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县城里3g信号都很差,出了汽车站1km根本没信号,别说农村了

楼主:
多谢 fsclub,我没有 USB 数据线,但是可以自己做一条串口线(手上也有一个 Z-TEK 的 USB 转 232 线,里面用的是 FTDI 芯片),成本 2 元钱。GPRS 好像是很便宜的,近几天我决定试试这个办法。

希望某个 hacker 也提供了 Linux 通过 M55 上网的方法,我找找看。

楼主:
还真找到了,搜索的关键词是“Siemens M55 gprs linux”
GSM Mobile Phones and Linux,用的是串口线。

还有这里:Linux Applications for Siemens Mobile (Cell) Phones(西门子手机的 Linux 应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