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放大器设计求教

楼主(2009-12-15):
小弟对高频不在行,向大虾们请教,
想做一个频率10M左右的高频率放大器,放大一调制深度在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信号幅度Vpp在3.3V左右的幅度键控数字信号,电源5V,希望将原3.3V Vpp放大
到5V Vpp,应该采用甲,乙还是丙类放大器?

网友:
射频放大,,确实不适用楼主的参数描述!!你的整个描述,,只有频率和供电电压参数是可以使用的..

5V 电压,,看来整个放大器,在10M频率下,,若不使用电源变换,,能设计出的最大功率恐怕不到 3 瓦 !!

10M 的频率,,使用 乙类 放大器比较合适...

网友(2010-02-05):
甲乙类放大器,输出用变压器即可.但是5V电源没有便宜的管子可以出大功率,即使你才10M.但可以合成,如果电源电压被定死5V,估计只能合成了.

网友:
LZ完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