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2#电机上32细分驱动很平滑,但到57#电机上就很抖,L6219+TLC7226(1A)

楼主(2009-12-15):
最近在L6249+TLC7226的电路上做步进电机细分驱动
发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
在42#电机上运行时很平滑,感觉不到震动,很有力  8转/分
但到57#电机上就很抖,但不会失步,就是抖,也很有力,相序很正确 8转/分 电流/细分表正常 没看波形

网友:
时序?如果是周期性的抖得话。

楼主:
42#电机的电流最大达到0.4A
57#电机的电流最大达到0.8A

网友:
57电机的内阻比42要小,需要更大的驱动电流.

建议你测试一下波形,看看是否失真严重.

我们的雕刻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波形测试,你可以参考一下.

=======================
我也是经常测试波形来查问题,这种方法可以查到根,赞

网友:
我用A3992做过驱动,A3992的一些参数是可以编程的。驱动的off time,衰减模式,和驱动电流对电机的噪音有影响。而电机的噪音有时只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明显,你的驱动器参数如果不可调,不妨试试用不同的驱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