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模块距离实测(1600米-1800米)以图为证!

楼主(2009-12-15):
测试时间:2009年12月14日
测试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大铲湾/深圳沙河西路
测试工具:DK3/4432无线模块
测试项目:距离
测试条件:   波特率:1.2k; 工作频率:433M;  频偏:10k;  带宽:25k,
测试结果:
图片1

图片2

图片3

图片4

图片5

图片6

图片7

图片8

图片9

图片10

图片11

网友:
嘿嘿放在外面不怕被人……

楼主:
当时就一个人啊,没有办法啊!汗!!~~~

网友:
SI4432在新华龙北京开会的时间听过,用的是双天线的吧,就是不知道天线部分好设计不

想问下,LZ那个液晶屏那儿有卖的呀,呵呵,我想的COG液晶好像都是带FPC线的,

网友:
LZ用的什么屏,是触摸的吗?多少钱?
居然没想到这么小的模块通信距离这么远。就不知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如何了?

网友:
能提供以下你的具体的参数配置值吗?

网友:
看起来不像触摸的,呵呵,不过带引脚焊接的比较少见,想知道那儿有卖的,搞几块来玩玩,呵呵

楼主:
肯定不是触摸的啦,是个LCD屏,想买这个板子,我有,找我哈!QQ:462717405,邮箱:ywdjob@163.com

网友:
刚才看了下这个产品的相关资料,莫不是LZ的板子是官方的吧,呵呵,那屏???

网友:
不错,郊果进步不小啊!

支持!

网友:
好, 不过LZ实验一下子1.8KM的误码率是多少?

网友:
需要这个模块可以登录到: http:si4432.taobaovip.com

此模组RF性能优越:

最大发射功率:+19.16dbm

最高接收灵敏度:-121dbm@1.2Kpbs

楼主:
不过LZ实验一下子1.8KM的误码率是多少?

    收发1000个数据,误码率是1%。

网友:
东西不错,外型看起来做的还是有点大了,和老外的比。

网友:
请问一下,433的天线匹配是按照官方给出的文档来做的?

网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离理论计算距离还差远了。
只要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知道了,直接可以计算大致的距离了。
实际移动应用中,距离会大大缩短的。
波特率这么低,自然灵敏度大大提高。

楼主:
楼上的,那么简单,你给兄弟做个更远的,我期待呢!
   别站着说话,我都弄这个弄了几个月了,这是最好的一次!你能帮我做到更远!

网友:
天线应当垂直放置

网友:
目前这个距离不错,1700~1800米,贴一个模组的图片:尺寸为27*45mm: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更小尺寸的:15*23mm:

网友:
这个世界,当然是光说不做的累了,脑力劳动么。当然,即说也做的也累。
举个例子,WIFI通信,发射15dBm,接收-95dBm,假设收发天线增益是0dB,空气中传播距离计算是3km左右,
实际一般是300-1000m。和天线关系很大。如果搞个定向天线,就是所谓的卡王了。
433.92MHz的频率,发射是19dBm,接收是-110dBm,假设天线增益是0dB,则计算距离是150km左右。
你实际距离只有1.7km左右,说明要么传输路径有遮挡,要么天线实在太烂,要么电路或者环境有干扰。
做无线通信不是那么简单的,传导灵敏度不等于无线灵敏度。
如果不服,可以和我PK。
我也没有说你做的不好。只是认为你做了这么久,没有理论思考。

网友:
呵呵,又一个抬杠的来了,这个老话题了,多讨论没有太多意思,传导灵敏度是说明板子的性能,辐射灵敏度就要+加上天线的效果,一般的ISM亚吉频率的10dbm和-110dbm一般传输距离理论上有7公里,但是实际上大部分CC的ADI的Si的等等都只有50~300米的样子,当然天线也有很大关系而且国内很少会用很好的天线,RF在空中的衰减或受到多径干扰等之后只有理论的10%不到,甚至只有2~3%。所以+19.16dbm,-121dbm的RF链路宽度达到1800米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如果23楼的能拿出来一个更好的模块出来,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如果你能把SI4432的传输距离在空旷距离,做到3公里以上,

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楼主用的这个频段貌似是业余电台用的频段,不是开放的ISM频段……

网友:
楼主你好,能参考一下您的程序否,小弟在想做一个能收发的项目,用得也是这个模块---世耀科技提供的;
初次自己写程序,初次做项目,举步维艰;如果不涉及公司机密,敬请赐教;我的邮箱:409027355@qq.com。

网友:
留什么邮箱哦,要看上这里。。。。。。。。最鄙视留邮箱的

网友:
To 【22楼】 anna__xs
这个小板的尺寸多大的?用普通的螺旋天线通讯距离也能做到1.7KM吗?

网友:
上面写的:另外还有一个更小尺寸的:15*23mm

网友:
能过EMC测试吗?
对倍频有没有特殊处理?
我们有个用ATMEL方案的模块老是在倍频超标,花了好多时间都没处理好

网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 http://si4432.taobaovip.com

网友:
很好,我想知道价格,去看看

网友:
ajoe : 批量价格可以我们谈!!!

网友:
upg2214大概多少钱?

网友:
看量,小于3.5块钱,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20K的速率,在国内470-500M的频率下距离有多少?

网友:
Si4432工作稳定吗?

网友:
很好玩嘛,下回没人帮你做实验就找我!

网友:
好象不错 顶一个

网友:
这个好玩 呵呵 关注一下
慢慢学习

网友:
Si4432将轰动甚至颠覆整个ISM RF市场,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欢迎大家继续讨论Si4432,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客户Si4432芯片、RF模组、带MCU的RF模组等带给客户多种选择方案!!!

网友(2010-01-28):
anna__xs的图里U3是什么?

网友:
不要被距离遮住了双眼,虽然距离是很重要的性能,但是稳定性,对环境的适应性也同样非常关键。“波特率:1.2k; 工作频率:433M;  频偏:10k;  带宽:25k ”,以前看这帖子没注意LZ的参数设置,不知道LZ使用的什么晶体,做下高低温试试看,如果普通无源晶体,窄带的时候能过高低温的话,那么只能说,真正的强,如果不能,那么这样的测试实际应用价值是不大的。

网友:
天线的极化方式不对吧

网友:
你怎么不测下128Kbps时的距离,老拿<=2Kbps时的距离说事

网友(2010-03-04):
楼主请问你的测试模块在哪里够买?什么价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做,可惜不会写程序。。。 郁闷中。。。

网友:
Flex2400 OEM 射频收发机模块采用跳频扩谱技术,工作于2.4 GHz 到2.4835 GHz ISM 频段,为用户提供完整的无线通讯功能,可广泛应用于传感器、变送器、PLC、数据传输、工业无线遥控、遥测系统。作为通用无线通讯模块,亦可应用于其他工商领域。Flex2400 通过TTL电平的UART接口与应用装置交换数据,应用装置使用UART接口发送和接收数据。Flex2400支持多种网络结构,实现组网。使用Flex2400开发应用装置,用户无须考虑射频机和通讯控制,只专注于实现应用功能即可。

主要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频率范围        2.4000                2.4835        GHz
频率稳定性                +/- 20                ppm
扩谱方式                FHSS
基带调制方式                GFSK
跳频频率数目                63
单一频率滞留时间        5        90        395        ms
频率间隔                1.023                MHz
最低频率                2.4095                GHz
最高频率                2.4738                GHz
发射功率        -12                +18        dBm
接收灵敏度        -90        -102        -107        dBm
天线接口        SMA, RP SMA,MCX 或 MMCX
室内或城区传输距离(18 dBm发射功率)                250                m
可视直线无障碍(LOS)传输距离(18 dBm发射功率,高增益定向天线)                15000                m
稳压供电电源                3.3                VDC
电源消耗                        100        mA
工作温度        -40                +85        C
通讯方式                半双工
UART数率        1200        9600        230400        bps
RF通讯数率        1500        10000        250000        bps
产品认证        ETSI EN 300 328-1 v1.7.1
        FCC Part 15 247
        IC-RSS 210 Issue 7, 2007

外形尺寸

        SMA,RP SMA 或 MCX天线接口                        MMCX天线接口

用户接口

        Flex2400的硬件接口为位与模块两侧的两个插脚间距2mm的13脚插头。左侧为CN2插头,右侧为CN3插头。

CN2 插头(13脚2mm插头,自下而上,最下端为1脚)

        功能        信号方向        信号状态
13        GND                公共端(地线)
12        软件复位        输入        内置上拉电阻,为应用装置提供射频机复位控制
上跳沿:系统软件复位,重新开始运行
11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10        射频机就序        输出        低电平:射频机正在初始化,或正在跳频运行
高电平:射频机就序待机,或故障状态
9        功能/参数设定控制        输入        内置上拉电阻
低电平:射频机进入功能/参数设定状态(详见“功能与参数设定”)
8        系统复位        输入        内置上拉电阻
低电平:系统硬件复位,重新开始运行
7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6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5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4        备用电源        输入        接VDD
3        数据接收指示        输出        高电平:正在接收数据
低电平:等待接收数据
2        数据发送指示        输出        高电平:正在发送数据
低电平:等待发送数据
1        软件更新        输入        接GND为正常运行
接VDD为软件更新

        CN3 插头(13脚2mm插头,自下而上,最下端为1脚)

        功能        信号方向        信号状态
13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12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11        UART  CTS或RS485 RE/DE        CTS输入,或RE/DE输出
10        UART  TX        输出
9        UART  RX        输入
8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7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6        UART   RTS        RTS输出
5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4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3        保留备用                GIGC保留端子
2        GND                公共端(地线)
1        VDD                3.3V直流稳压电源输入

功能与参数设定

Flex2400默认功能和参数设置如下所列:

用户接口

接口模式                3.3V TTL 电平UART
数率                9600 bps
起始位                1位
数据格式                8位
数据流控制        无
奇偶校验                无
截止位                1位
接收数据指示        高电平有效
数据发送指示        高电平有效RS485控制        RE低电平有效,DE高电平有效

Flex2400网络参数

Flex2400网络默认参数支持以广播方式通讯的主-从网络,数据交换由应用协议控制。

目的节点数        1
目的节点地址        65535
本地节点地址        1
网络ID                1
源节点数                1
源节点地址        65535
数据重发                无

射频收发机控制参数

数率                10000 bps
状态控制                TX或RX完成后进入RX等待状态
基带调制                GFSK
发射功率                10 dBm (10 mW)
应用数据长度        32字节
扩谱方式                跳频扩谱 (FHSS)
单一频率滞留时间        90 ms
前向纠错                未使用

以上工作模式和参数可以使用ATIT命令进行修改。

网友(2010-04-20):
本人也在开发这个产品,也做了好几个月了,就是距离拉不开,不够稳定,也坏了好几块芯片。

工作频率:433.3MHZ  速率:4.8k   频偏:4.8k   功率:1W   在空矿地测,稳定距离在700-800米,800米-1000米就不稳定了。

我们的设计目标是稳定距离1000米。现在还在找原因?

我很赞同47楼的话。稳定性才是关键。我想请问47楼:窄带的时候能过高低温 中的窄带是什么意思?是指测试前的频率和经过高低温后的频率要在频偏范围内吗?

还有想请问下灵敏度是怎么测的?

SI4432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在问个问题:发射时主频率与谐波要差多少才不会影响发射?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2010-10-28):
楼主参数如何配置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人也在开发这个产品,也做了好几个月了,就是距离拉不开,不够稳定,也坏了好几块芯片。
工作频率:433.3mhz  速率:4.8k   频偏:4.8k   功率:1w   在空矿地测,稳定距离在700-800米,800米-1000米就不稳定了。
我们的设计目标是稳定距离1000米。现在还在找原因?
我很赞同47楼的话。稳定性才是关键。
我想请问47楼:窄带的时候能过高低温 中的窄带是什么意思?是指测试前的频率和经过高低温后的频率要在频偏范围内吗?
还有想请问下灵敏度是怎么测的?
si4432的稳定性如何?

   工作频率:433.3mhz  速率:4.8k   频偏:4.8k   功率:1w
   从这里看,建议把频偏设置大一点,如果带宽没有严格要求,频偏设置到 25KHz 左右试试看。

“窄带的时候能过高低温 中的窄带是什么意思?”
    这个指信号带宽,当然“宽” 与 “窄”是相对的,也有一些标准参考,如果信号带宽做到25KHz了,我们一般认为算是比较“窄”了。

“是指测试前的频率和经过高低温后的频率要在频偏范围内吗? ”
   是指信号带宽,混频后要整个信号落在中频滤波器内,那么中频滤波器带宽就不能小于信号带宽。高低温的时候,导致晶体频率飘逸,而射频信号是基于晶体频率倍频得到的,会将频率漂移放大。如果频率的漂移大到信号落在了中频滤波器的带外,那么是无法接受到数据,或者严重音响接受灵敏度的。2FSK的解调,一般有相关解调、线型解调两种模式,前者能提高2-3dB的灵敏度,但是对频率稳定度要求非常高,经常是频率偏一点点都可能导致接收出错。线型解调虽然灵敏度低一些,但是对频率稳定度要求就不是那么高了。SI4432 只支持线型解调。
    以“波特率:1.2k; 工作频率:433M;  频偏:10k;  带宽:25k ”为例子说明一下,一般我们采用的信号带宽近似计算公式为 2Fdev + Fs ,这里频偏 10KHz  信号频率 0.6KHz(加高斯滤波,忽略其高些谐波分量),那么近似信号带宽为 20.6KHz,如果使用线型解调,对于25KHz的中频带宽,那么也就是最多允许信号漂移 4.4KHz,不要信号混频后会落在中频绿波器带外,由于发射接受频率漂移是离散的,那么对于模块本身来说,只能允许 +- 2.2KHz ,对于433MHz的载波,这个要求约 5ppm 晶体。就算不考虑老化,无源晶体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并且无源晶体一般还有每年 5ppm 左右的老化误差(不同晶体,有所不同)。

“还有想请问下灵敏度是怎么测的? ”
    我们一般做数字无线通信比较多,一般使用综合测试仪器产生需要的,标准强度的射频信号,接受机的数据解调出来后,分析其误码虑,来确定接受灵敏度。

“si4432的稳定性如何? ”
    做好了还可以,不是太完美,但是这个世界上完美的东西不多,使用的时候有些问题要注意,简单提两点容易出现的,一是死机,这个跟射频的元器件布局,布线走线方式有关,最好做好死机检测;二是静电方面的问题,如果需要,天线接口部分需要加高频ESD保护处理。

网友(2011-02-19):
继续看楼主更远距离测试!!!!!!!!

网友:
不错啊!不过刚才到淘宝店里看了看,有点贵62RMB!超过50就没多大优势了!

网友:
很厉害了,不过还是想看一下复杂环境下的实际距离,LZ来个猛一点测试吧

网友:
用4432的人不少,应该都是冲着他2KM的距离去的,但我相信,用过4432的人,失望的人也不少,

不要紧,不满意的,试试一下模块,PK下,4432真要给力,其他RF IC得停产一批

网友:
LZ卖模块,还是低调点,就算1800米有信号,那丢包率也几乎要90%了

网友(2011-08-15):
2000米 SI4432-B1透传无线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65148571&
参数设置及测试功能模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45545256

网友(2011-11-18):
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si1000啊,它是C8051F930和si4432的集成,最近研究它的无线通讯部分,原理上就是对4432的操作,可是就是调不通。

网友:
还是透传的省心 省力

网友(2012-01-05):
回复 网友C:

哪里调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