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最便宜,很实用的充电器——简单得看上去有些RZ,可是很强大。

楼主(2009-12-15):
实在看不下去了,发一个世界上最简单实用的18650充电电路。

理由:1、大家家里5V左右的开关电源应该到处是吧……

      2、搞电子的别说没有二极管,再没有充电器里拆!

      3、最难找的是一个15-30欧姆左右的电子以及一个100欧左右的滑动变阻器。

按照如图连接好,把滑动变阻器并联在电阻上,调节滑动变阻器就可以到4.2V。

同理,改变二极管的个数和电阻大小可以调节输出。

强大之处:1、实在便宜,满地到处都是的二极管和垃圾充电器和一个电阻就可以搞定。

          2、限压基本恒流充电方式,充电电流70ma左右(相当慢,哈哈)。不会过冲,只是有可能浪费点电。

缺点:电利用率不是很高,充电相当慢,不适合用输出电压不稳的废旧开关电源。

楼主:
晚上上图,哈哈。

网友A:
不行,限压不准,长时间会充爆的,得不偿失,搞一个2.5元的充电管理IC,几个元件就好。

网友:
实在看不下去了。。。

网友:
什么烂电路啊,要精度没精度,要效率没效率,真的很RZ,但不强大!
你不如用个7805串一个IN4007和一个IN5819来得简单实用(一欧电阻可串可不串)。

网友B:
用一些专用充电IC,很便宜的,1块多,,,你搞这么多二极管,还不如搞一个线性的恒压电路来充电,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还没有关断功能,电池充不爆就等着用的时候爆吧!

楼主:
这么小的电流,还没有关断功能,电池充不爆就等着用的时候爆吧!
…………………………
用了几十次了,没出现问题,而且每一颗电池的电压几乎一致。

楼主:
【4楼】 fsclub 绿林好汉

积分:5433
派别:
来自:孩子还小,我就全国到处跑。
什么烂电路啊,要精度没精度,要效率没效率,真的很RZ,但不强大!
你不如用个7805串一个IN4007和一个IN5819来得简单实用(一欧电阻可串可不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效率是没效率,精度我觉得不错,我要它4.21 它绝对不会变成4.19,哈哈。

一个7805够买好多二极管了……况且7805的效率也是相当低,并不会比我这个高哪儿去。(基尔霍夫定律)

试一试就知道啦,没做以前我也不敢想这样也可以滴……其实还是能用的。

7805+IN4007确实不错的。很简单。

网友:
如果无人值守,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
晕,实在看不下去了,且不论其他的精度,就算调试好了,现在是大冬天的,0度左右的气温,到了夏天30多度甚至40度的气温,那个温差所造成的误差我想想都汗。

楼主:
有多大误差?

网友:
拉登会不会买?

网友:
【9楼】 Morgery 阿坚
积分:197
派别:
来自:杭州
【4楼】 fsclub 绿林好汉
效率是没效率,精度我觉得不错,我要它4.21 它绝对不会变成4.19,哈哈。

一个7805够买好多二极管了……况且7805的效率也是相当低,并不会比我这个高哪儿去。(基尔霍夫定律)

试一试就知道啦,没做以前我也不敢想这样也可以滴……其实还是能用的。

7805+IN4007确实不错的。很简单。
-----------------
7805效率比你的二极管低?
最低压差2.5V的情况下,有66%的效率。
你的呢?当你没接电池时,你的电源全发热了。
还有,IN4007的压降与温度关系很大。0度与30度时,你看看你的是不是4.2 V?估计到4.5V了。特别是你的电池不接二极管发热后,你看看压降是多少?

网友:
满大街在卖的5块钱一个的万能充都至少用了一个LM358,虽然用的是牛屎块...

网友:
补充一下,跟4007压降最密切关系的除了温度,还有电流!

网友:
二极管特性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都能拿来做传感器了。除非你放在恒温箱里!

网友:
楼主用一片431就解决温漂了,精度了这些问题,不过也同样RZ

网友:
实在看不下去了。。。

象楼上说的,用TL431,限压、限流、基准等等都有了,431才1毛多一个。。。

楼主:
我用的是4001  ,画图的时候没找到01就画了07……

太打击人,不发图了,反正现在我一天左右充一节电池,还挺好用的,每节充好都是4.19V。

网友:
最基本的器件原理和特性都不知道,就急着否认别人的意见.7805跟你那个电路的效率一样?你实在是识字不多翻书累的话去实测一下也行啊,还鸡耳伙夫定律,汗死,民科就是这么诞生的,天天意淫.

楼主:
我实在不知道,但是我实测过。举个例子1117输入和输出相差10ma-11ma,datasheet上面所说的漏电流10ma是一致的。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共就3只脚,如果输入1A 漏电流10ma,那么输出就是990ma 左右啦。7805的原理图确实不会分析,楼上有什么高见好好说话,让我们这些不懂的学习学习,别弄的像个高人似得,ms cowboy这样的高人也没你这么张狂。

一个管子没有变压器,怎么实现电流的变换的?电流守恒,还不是基尔霍夫?难道有误?

楼主:
21楼的话看了确实很令人难受,一大清早就被你这种垃圾弄得心情不好。算了,不必和你这种人计较。

楼主:
最后说一句吧,其实这充电器和垃圾,相比用IC的。

但是能很准确地稳压到4.20V,不相信的自己实践去。二极管只是辅助稳压的(PN接正向导通需要一定的电流),此时二极管工作在这个极限。实际只要限流电阻稍微小一点就能使二极管完全工作在导通状态(结压降大概在0.68V)

4.2V稳压就是充电器内阻,限流电阻,二极管共同作用的,如果连这个都不明白就说电路垃圾的话我对你们的话感到很惭愧。

网友:
我认为,电池电压稳定在4.2v,其实电池内部因素,外接电路电压就算不太稳,最终也会将电池冲到4.2v,
楼主稍微将电压变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所用的电池有没有带保护板?

网友:
有保护板的吧,不然的话这个电池太牛X了

楼主可否公布下,电池哪里买的?质量应该挺好的

楼主:
【27楼】 canback
积分:239
派别:
来自:乐清-宁波
有保护板的吧,不然的话这个电池太牛X了

楼主可否公布下,电池哪里买的?质量应该挺好的

…………………………………………………………………………
能不能看帖子再发表回复?
都说了稳压在4.19-4.21V之间,这样的电压有什么电池不能充?

楼主:
【26楼】 dreampet 原野

积分:427
派别:
来自:潮州->深圳->西安->???
问一下楼主,你所用的电池有没有带保护板?

……………………………………………………………………
都说18650了,如果带保护板会特别说明的,如果带保护板说稳压好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一般二极管的PN结压降的温度系数是2mv/度,30度的温差,就是60mV,7个就是420mV,就算再给楼主打个对折,怎么着也要0.2V以上吧?

实在看不下去了,再也不会进来看讨论了。

楼主:
【30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
积分:3190
派别:
来自:把异乡当作故乡
一般二极管的PN结压降的温度系数是2mv/度,30度的温差,就是60mV,7个就是420mV,就算再给楼主打个对折,怎么着也要0.2V以上吧?

实在看不下去了,再也不会进来看讨论了。
………………………………………………………………………………………………
这又不是数电,理论不一定有用的,你有本事试一试!!!关说不练算什么?如果没有稳压的效果,你骂我都行。

你见过一天温度差30度的?

而且我都说了二极管不是稳压的全部,拜托大哥你看帖子好不好!!!

自己连电路都没看懂,也不看解释,就说在啰唆了,你这样的人最好别进来。

网友:
楼上,不是环境温差,你忘记了到后期电流全部通过二极管,二极管自身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
是够简单的,但我不敢用,呵呵,充电时不亚于一个定时弹

网友:
电阻18欧姆够吗?我用了2k才调到4.2v输出(二极管是4007)

空载,没接电池
Ud=4.2/7=0.6v
Id=(5.5-4.2)/Ri =1.3/Ri =0.65mA

网友:
跟二极管的特性关系比较大。

网友:
被讨论啦,楼主好不容易发个电路,一个个的像开批斗会似的,火药味越来越重了。
此电路却是简单啊,人家不都说啦吗,“简单得看上去有些RZ,可是很强大”。

不过还是用标准的一些充电电路好些,毕竟锂电池比较脆弱,锂电池充电IC一般都要做到毫伏级的稳定精度啊,而且都要支持
过流,过压,过温保护啊,这样才放心些啊,锂电池使用的寿命才长些啊

网友:
这个基本上不是技术贴,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电路,但是人家楼主觉得好用才发出来和大家分享。看了觉得不好的,坐在电脑前一笑了之也就行了,实在手痒想发个贴子评论一下也没必要人身攻击嘛。

呵呵,楼主也是火爆人!

楼主:
【32楼】 fsclub 绿林好汉

积分:5451
派别:
来自:孩子还小,我就全国到处跑。
楼上,不是环境温差,你忘记了到后期电流全部通过二极管,二极管自身发热会很严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东戳一个,西顶一下...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祝工信部所有人出门全被动车组撞死~
居然说我的网站备案有问题,叫ISP把我个小博客内容全删除了~可怜还没备份~

A..  A.. A..
……………………………………………………………………………………………………………………

胡子叔叔,论坛上我最服你的水贴。
你试一下吧,我这个电路你5min肯定搞定了,搞定再说,嘻嘻。

楼主:
再说明一次,这么小的电流并不足以维持二极管真正的稳定压降,发热也不是很大。

谢谢 36 37 两位兄弟。

这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有人不懂基尔霍夫定律还在扯淡,我只是借这个说明LDO的效率随着压差增大效率变得很低。
34 的兄弟,不好意思,我其实是用6只二极管,再一次表示歉意。

楼主:
二极管是6个,犯这么大的错误我深表歉意。

我充了一大堆18650都是4.19V,这就是证据,质疑的不再回复,爱骂骂去。

网友:
到处都是万能充,就几块钱。

网友:
我支持LZ的实践精神,我自己玩也想找个简单的电路,不需要精度,但也进一步了解充电电流的变化,最开始=? 到4.2V时候电流=?

还有, LZ出示的图,电压在充的时候是多少? 现在看到你拔了电源的电压,是吗?

网友:
你知道小电流充电对大容量电池的危害不?
知道为什么专用芯片有低压预充、电流小于某个值时关断么?
你以为仅仅截止电压准确就行了啊?

楼主:
【43楼】 zajia
积分:444
派别:
来自:
我支持LZ的实践精神,我自己玩也想找个简单的电路,不需要精度,但也进一步了解充电电流的变化,最开始=? 到4.2V时候电流=?

还有, LZ出示的图,电压在充的时候是多少? 现在看到你拔了电源的电压,是吗?

…………………………………………………………………………………………………………………………
充的时候的是4.20-4.21,图片我就不传的。

44楼高手,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这个,小电流对电池危害很大,我也是听手电论坛一个高手说的。
预充的重要性我是知道的。

楼主:
【42楼】 solar system
积分:64
派别:
来自:深圳
到处都是万能充,就几块钱。

…………………………………………………………
万能充没这个效果,我买了一个飞毛腿的万能充电器,也不是很好,在4.12就停了,几块钱的充电器更别提了。

网友:
被骗进来了!的确RZ,真是无语...

网友(2010-02-21):
我只看,不说!

网友:
买个直流电源多好啊(现在这个东西便宜),在范围内要多少电压就多少,在范围内李多少电流就多少。省时,可靠,你还真有时间去搞这些东东。

网友:
直接买个充电管理IC啊,小电流的用我们的TP4054 ,6毛多就搞定了  晕

网友:
1N4007的压降和温度、电流有很大关系,这样做充电效率很低,电池没有放上去也是很耗能的,不实用的电路。

网友:
我想。就算我什么都找不到我都不会用这样的充电电路吧。

网友:
设计有问题。一点也不强大。

网友(2010-05-10):
我支持LZ!!!实践检验真理。18650能用多少 年?LZ的充电设计,实用主义,电池也能用上几年!!!够 了。

网友:
迟早电池被OVER.

网友:
就算这电路再不好也不用把别人批得一文不值!
我顶楼主了!

网友:
这电路我也曾经干过,确实可以用的,顶楼主。不相信的人建议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确实挺RZ滴!呵呵,俺指的是电路

感觉这个电路临时凑合用用还行,如果想长期用,最好还是用专门的稳压片好些,

7805,TL431都行,还可以用LM317,也没多复杂

总之,稳压片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道理嘛,存在即合理喽

网友:
这。。7个二极管 嵌位浪费电流,还不如3个肖特基串联降压算了,,无意义

网友:
哈哈,回贴这么多,可以套"裤"了

网友:
能DIY就值得肯定。。。就算结果不是很好,精神还是好的,有创新意识,不像很多人,照着理论一板一眼,做的再好还是别人的

网友(2010-06-29):
DIY是值得  但是恐怕 不敢用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当充电的 火牛吧

网友(2010-11-13):
看过了。。支持楼主。
不管什么技术,实用就好。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用着好就行。
再则有的电池有过充过放保护电路,也不可能充爆的。如果想安全躺着睡觉就好了,不过还有可能做恶梦。。呵呵

网友(2012-02-08):
简单的并联稳压电路,不过这个4001串联做稳压温漂太大了,并联稳压电路的效率就别提了

网友C(2012-04-16):
我看到过一个充电器也很简单的,直接用5V给18650充电,一直充到保护IC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过一个充电器也很简单的,直接用5V给18650充电,一直充到保护IC保护。 ...

有保护IC在,就算不上是简单的电路了。

网友D:
什么烂电路啊,要精度没精度,要效率没效率,真的很RZ,但不强大!
说的太对了~容易过冲,那二极管貌似吃干饭的。。还不如使用经典的电容横流充电电路来的好,在加一直流电流表就可以看到到底冲到什么程度了

不好意思,原来是锂电池!电池质量好的话还是可以应急的,,,,横流充电,容易 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烂电路啊,要精度没精度,要效率没效率,真的很RZ,但不强大!
说的太对了~容易过冲,那二极管貌似吃 ...

lz位的帖子是我发的,实践检验真理,试过就知道啦。
专用的锂电池充电器我也有,4 5个总是有的,其实只是为了从另外的方面去思考充电这个问题。

如果是产品,当然会用专用IC。

网友:
用这个充电,除非

网友E(2012-06-12):
引用 网友B:
用一些专用充电IC,很便宜的,1块多,,,你搞这么多二极管,还不如搞一个线性的恒压电路来充电, ...

一块多的 充电芯片 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手机充电器?
不贵吧?
我买的好像才5元一个,基本上该有的功能都有,还有个光耦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块多的 充电芯片 可以推荐一下吗

TP4056 国产的芯片,带EN控制和充满指示,,还带温度检测什么的,价格就是1块的样子...

网友:
确实很RZ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行,限压不准,长时间会充爆的,得不偿失,搞一个2.5元的充电管理IC,几个元件就好。 ...

还是使用三极管和431吧,最少的元件加上挺高的精度。合乐不为了,我做的就是。最大400ma电流。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F:
还是使用三极管和431吧,最少的元件加上挺高的精度。合乐不为了,我做的就是。最大400ma电流。 ...

很支持你的做法,431加个8050三极管做充电,431上的电阻一定要用1%以内精密的,再加个8550、4007二极管和双色发光管组成充电指示,充电红色充满绿色。可以说是完美了。我自己做了几个来用自己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