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Hz ISO14443 Type B协议的读卡器真的不能增加读卡距离了么?

楼主(2009-12-15):
13.56MHz ISO14443 Type B协议的读卡器也就是读二*代*身*份*证的那种读卡器,厂家一致说读卡的极限距离在10厘米左右,不可能再增加了,这是为了卡的使用安全来考虑的。
现在当地公*安*部*门想委托我们改造一批他们现有的身份证读卡器,使读卡距离在50-100厘米左右,主要是为了盘查时快速读卡,不需要拿出身*份*证了。有了解的请介绍一下,到底可以不可以增加读卡距离。

网友:
当然可以增加距离
增加读卡器功率同时提高读卡器的接收灵敏度,能提到50cm。
100cm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
但是我可不想走在路上被人随意的就读取了身份证信息

网友:
想做身*份证读卡器,需要公_安三部一所的许可,目前国内只有几家公司取得资质,以你公司的实力和背景,拿得到资质么;

再次, ISO14443规范和身*份证卡片的技术都是安装读写10cm做的,卡片不使用其他介质达到50cm,那是作梦。

网友:
二代证是443的,要做到50cm不是很容易
一般公司也很难拿到资质

网友:
二代证是13.56MHz的TYPE B界面逻辑加密卡,官方读卡基站芯片给出的参考距离是6厘米,我们当初自己测试时使用了给定的天线,确实达到了6cm。楼主这个项目,建议不要接,一个是技术可行性如何,暂时无人知道,第二,限制距离确实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万一做一半了,那个领导一听这个违反当初的安全设计原则喊停,你就难过了。第三,不管你跟他们的头头脑脑关系多好,万一出现问题,人家绝对不会保你,反而会推的一干二净,所以,这个东西不要玩!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在感应场中的卡片不会对基站芯片的询卡指令给出自己的卡号,这使得防碰撞机制无法实现,这个和标准的TYPEB不一样,如果随意加大距离,使得碰撞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想要快速读取卡片,根本无从谈起。

网友:
曾经做过14433typeA卡读卡器轻松读卡50CM,最远120CM,需要采用特殊天线,而且要求卡和天线相对角度不能太大.
如果要做到人过自动读卡,我试过由于卡放在人身上和天线角度随机,一个天线只能保证读到50-60%的几率读到卡.
另外回6楼读卡距离增加,未必碰撞几率增加,因为天线并不是全向的,每个人也并不都是携带很多卡,也不是抱在一起走路的.

网友:
TYPE B采用的是非归零调制,能量的传输是连续的,卡回答的数据子载波直接调制到连续波上的,按照这个做法来说,应该比TYPE A做到更远的距离,但是TYPEB的数据速率比A高出很多,适合大容量存储卡或者CPU卡,保证高数据速率,也就使得实际读写距离没有增加。楼上说的碰撞是一般情况,而且是带有防碰撞机制的,二代证是不应答卡号的,所以一旦碰撞,基站根本无法选定。P0LIC们想当然的很,认为在火车站进站口处搞一个长距离的读卡器,经过的人都不用掏卡,直接就可以读取,万一发现有taofan,系统自动报警,根据显示出来的照片直接抓人。

网友:
楼上 用什么芯片 分立元件?
RC500 做得到多远 我只做到5cm 都很觉得很难再提高 天线5cm*5cm

网友:
去看看THM3050,是国内读卡机具指定芯片。一般6~10cm,typeB到10cm比A困难。

网友:
10cm一般是标准的读卡距离,纯粹改天线的话可行性貌似不大。况且正如苹果猫所说,这玩意不是一般公司玩的。。。

网友:
RC530 + 功放 + 特殊天线 = 远距离读卡器

楼主:
universal:可以提供一台读卡器供你实验,若可行再续谈合作事宜。

楼主:
相关单位送来了读卡器,芯片用的是 MF RC531  天线部分出图如下,后续改造可以加功放,天线尺寸不限,我们对射频不精,计划外协,有兴趣者留个QQ号码哦。

网友:
要加大距离在通信方面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ISO14443的天线采用的磁场耦合来使IC卡获得能量从而进行通信的。
我想你如果你要那么远的距离 那天线的线圈估计要够大 匝数要够多。我记得它理论上获得最好的距离为天线半径的二分之一厂。

网友:
如果 LZ 接了的话

我可以帮弄

这个 距离 不是问题

相关的 技术资料里面都有怎么 增加距离的问题

一是增加 辐射功率

二是 加大天线的尺寸和效率

三是 提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
估计有点难度,50cm,二代证不好弄的,我们公司以前也做二代证,不像普通的TYPEB的卡那样,也有人用分立的RF调制和解调加单片机编解码的

网友(2011-02-28):
FM1715和RC531那个性价比高些?

网友(2011-04-13):
看来得做个屏蔽套,把2代证放里边了

网友:
高频的卡,关键弄那么远的距离有没有用?如果没用反而增加碰撞几率,处理复杂,如果是应用场合,距离远的话,何不采用超高频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兴趣,379385537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B:

我的毕业设计就是做这个啊,大哥,距离导师要求是50c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苹果猫,在吗,我的读写芯片用的是同方THM3060,有没有具体做过二代证读写器的啊,我单片机用的C8051,有的话加我QQ:865458326,真的是不会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天线绕了几圈?

网友(2011-09-11):
楼上几会弄得怎么样了?
我也有兴趣啊,想试验一下.

网友:
如果钱多尽管了以往里面砸。我可保证50cm是做不到的

网友(2011-11-29):
TYPB 50CM?LZ如果做出来了一定要让论坛的同胞们开开眼界啊。期待期待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现在就找块锡纸把身份证包起来